航模电池知识

楼主(2014-11-16):
简介编辑锂离子聚合物电池制作工艺一般采用叠片软包装,所以尺寸改变很灵活方便,型号相对多。相对以前的电池,来说、能量高、小型化、轻量化,是一种化学性质的电池。在形状上,锂聚合物电池具有超薄化特征,可以配合一些产品的需要,制作成一些形状与容量的电池。该类电池,理论上的最小厚度可达0.5mm。主要应用于航模飞机系列玩具的锂电池,具有高倍率、安全等特点。[1]

2
特点编辑
1. 相对,改善电池漏液的问题,但并没有彻底改善。
2. 可制成薄型电池:以3.6V400mAh的容量,其厚度可薄至0.5mm。
3. 电池可设计成多种形状。
4. 可制成单颗高电压:液态电解质的电池仅能以数颗电池串联得到高电压,而高分子电池由于本身无液体,可在单颗内做成多层组合来达到高电压。

3
基本知识编辑
电池的电压是用伏特(V)来表示的。标称电压只是厂家按照国家标准标示的电压,实际上使用时电池的电压是不断变化的。如镍氢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2V,充电后电压可达1.5V,放电后的保护电压为1.1V;锂聚合物电池的标称电压是3.7V,充电后电压可达4.2V,放电后的保护电压为3.6V。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电池的电压会产生压降,这是和电池所带动的负载有关的,也就是说电池所带的负载越大,电流越大,电池的电压就越小,在去掉负载后电池的电压还可恢复到一定值。

4
电池容量编辑
电池的容量是用毫安时(mAh)来表示的。它的意思是电池以某个电流来放电能维持一小时,例如1000mAh就是这个电池能保持1000毫安(1安培)放电一小时。但是电池的放电并非是线性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电池在500毫安时能维持2小时。不过电池在小电流时的放电时间总是大于大电流时的放电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近似的算出电池在其它电流情况下的放电时间。一般来说,电池的体积越大,它储存的电量就越多,这样飞机的重量也会增加,所以选好合适的电池对飞行是很有好处的。顺便说说,某些厂家生产的电池标称电量往往高于它的实际电量,那么只要看看电池的大小就可知道它究竟是否属实。

5
放电能力编辑
电池的放电能力是以倍数(C)来表示的,它的意思是说按照电池的标称容量最大可达到多大的放电电流。例如一个1000MAH、10C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可达1000×10=10000毫安10安培(A)。在实际使用中,电池的放电电流究竟是多少是与负载电阻有关的,根据欧姆定理我们知道,电压等于电流乘电阻,所以电压和电阻是定数时,电池的放电电流也是一定的。例如你使用11.1V、1000MAH、10C的电池,而你的电动机的电阻是1.5欧姆,那么在电池有12V电的情况下,忽略电调和线路的电阻不计,电流等于12÷1.5=8,结果是8安培(A)。[2]

网友:
和别的论坛不一样啊

网友:
二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