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飞控评测报告(一)

楼主(2014-11-23):
MINIX飞控评测报告(一)2014-11-16Helibest

本文转载自Helibest:  人们总是愿意着迷于一些经过仔细雕琢的有趣物品,无论它是音乐、油画、工艺品,乃至于普通的日常用品。当你足够敏锐,便会在有意或无意中遇见这些稀罕之物。有一些物品,你只需看上眼,便能大致明白它的价值所在,甚至能回溯到它成形的过程。这种与设计者之间产生的天然共鸣,我认为才是使用一个产品、把玩一个产品的最高境界。
       模型产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来玩的。在直升机模型之后异军突起的多旋翼模型已经形成了一个引人关注的庞大市场,作为多旋翼模型的核心控制器——飞行控制器(简称飞控),也逐渐成为玩家们继遥控器、舵机、电子调速器、陀螺仪等之后熟知的重要零件。飞控决定着多旋翼模型的重要功能和基本性能,玩多旋翼的核心就是玩飞控。在多旋翼飞控技术日趋成熟的今天,做一款有趣的飞控,才能真正抓得住玩家的心。
       最早放出MINIX飞控的时间是2014年9月初,中文名叫“极趣”,意“属于极客的飞行乐趣”,经过3个月的等待,我们才得以借受邀参与MINIX测试的机会先睹为快。这是XAircraft在继SuperX飞控之后的全新作品。与其说是新一代飞控,不如说是SuperX的小兄弟。这个小兄弟呢,更加的朴素大方、平易近人。MINIX不再使用CNC铝合金外壳,尽管我们都一致认为金属外壳更上档次。然而MINIX的塑胶外壳并不能掩盖它“有趣”的设计。MINIX是一个如天使一般的飞控,因为它猜透了你的所有小愿望,然后又毫无保留的满足你的这些愿望。例如:便宜、小巧、轻、功能齐全、易于使用、外形美观。它是你能买到的,售价格在1000元以下的,功能最全面、可靠性最高、易用性最好的多旋翼飞控,没有之一。

集成当前最流行的设计元素,MINIX的确做到了物尽其能。你能想到的功能,它都有!
- 支持四、六、八旋翼结构(共9种螺旋桨布局形式)
- 支持三种飞行模式:手动、姿态、GPS姿态
- 在姿态和GPS模式下提供高精度定点和辅助定高
- 在安全模式下支持多种安全选项:失控返航、一键返航、自动降落等
- 内置绿色调参软件,无需安装驱动程序和软件
- 支持数字地面站通信和控制模块,兼容安卓平板APP操作
- 内置“黑匣子”飞行记录仪,支持模块扩展和固件升级
- 支持低电压保护
- 支持SBUS或PPM接收机(普通接收机需使用SBUS转接模块)

              以上所有功能都集成在一组总重量不超过50g的模块里。
      MINIX采用高度集成化的设计思想,将过去分离的模块尽可能集成在一起。比如:SuperX飞控的IMU和I/O模块是分离的,而MINIX将I/O、IMU以及电源模块都集成在了一个主控模块里。再比如:SuperX飞控的LED模块是独立的,而MINIX将LED模块集成了GPS模块里。这样一来,能满足正常飞行的MINIX飞控就只有两个模块,而且模块不仅体积小,而且重量还很轻。
       MINIX飞控所附带的线材实用而且丰富。模块间的连接线采用了4pin线,带有防呆口,不可能因为插错而损坏系统。主控与接收机只兼容S.BUS接口,好处是只需要一根3pin线连接接收机就能拥有所有控制功能,布线简洁,不会接错通道,坏处是只能使用支持S.BUS接口的接收机。如果你打算用MINIX飞四旋翼飞行器,那么四只电调的信号线可以直接插到OUT端口上。如果你的多旋翼是6轴或8轴,就需要使用MINIX提供的转换线来连接电调(具体的连接示范,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做详细介绍)。这个设计有助于将MINIX主控的插针数量在功能不缩减的情况下保持在最少水平。
        最后用简短的文字结束本次First look。

MINIX第一印象:
1. 体积小、重量轻(不明显增加飞行器重量占比,对小机架尤其影响显著)
2. 功能全、易使用(接口简洁明了,布线清晰简洁,极为全面的功能,4/6/8,GPS定点/返航,地面站扩展等)
3. 价格优、外观美(非常低廉的价格,超高的性价比,一流的外观工业设计,完全不会有Low的感觉)
       要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就要降低使用难度,这样才能给用户带来愉快的应用体验。要让MINIX飞控更易于使用,对设计者来说就意味着更艰难的思考。站在设计者的角度,你考虑的问题越多、越深入,产品就越容易使用。当然,易用并不意味着功能的简化,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的那样,MINIX飞控不仅功能没有任何缩水,而且安装使用也特别容易。

一、化繁为简
       MINIX与接收机的连接只需要一条3pin线,当然它要求你使用的接收机必须支持S.BUS接口,而拥有这种接口的接收机除了Futaba的品牌之外,还有Frsky的TFR8SB接收机。这一设计限定了用户使用遥控器的种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只使用某一牌子的遥控器,因此某些针对不同遥控器的参数设定功能就可以取消,从而降低用户设置参数的复杂程度。Futaba遥控器是目前最主流的遥控器。
               万一用户没有使用Futaba遥控器,或者接收机不支持S.BUS接口呢?如果是这种情况,用户就需要自备一个PWM转S.BUS的转换器。使用S.BUS的好处是可以做到“一线通”,即所有通道控制信号只通过一条3pin线传输到飞控。不仅布线简洁,而且不存在插错通道的问题。
       MINIX的电调输出端口很有意思。4列3pin插针,按常规的理解只支持连接4个电调,但它实际上具有支持连接8个电调的能力。MINIX采用了“借位”的方法,让每列3pin插针除地线外的两根针都能输出电调控制信号。对于采用四旋翼机架的玩家来说,你只管把电调按要求接到4列插针上即可,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对于采用六或八旋翼机架的玩家,就需要采用MINIX提供的1分2转换线来把4列3pin插针转换成8个电调端口,这个操作倒也非常简单,唯一需要留意的是接入电调的顺序要弄清楚。
       我们都知道,一般电调的3pin信号线,实际只有1条是信号线,中间那条是UBEC供电线,第3条是地线。我们实际使用到的就是信号线和地线。
       这里再普及一下电调的相关知识,电调按是否具有向外供电的功能分为OPTO和UBEC两类。OPTO类型的电调,不具有向外供电的能力,信号线中的红线是闲置未用的,对于这类电调,可以直接插到MINIX上使用。UBEC(或BEC)类型的电调,具有将主电源降压成5V或6V,并通过信号线向接收机(或飞控)供电的功能,信号线中的红线具有一定的供电电压,对于这类电调,应将红线切断后才可以直接插到MINIX上使用。一般用于多旋翼飞行器的电调,多采用OPTO类型的电调。
        此外,MINIX还将LED模块整合到了GPS模块里面。

二、SuperX的延续
       MINIX和SuperX的功能几乎是一样的,甚至更讨玩家喜爱,因为它没有4(BAS)、6(STD)、8(PRO)的限制,MINIX只有一个版本,并且4、6、8轴全部都支持,以及Y6、X8等特别的动力布局形式都支持。此外,MINIX还保留了SuperX的内置调参软件、黑匣子功能,如果你曾经使用过SuperX,那么就能很快上手MINIX,所有设定和校准过程是完全相同的。大家关切的地面站功能,MINIX也是默认支持的,你只需要配上蓝牙电台就能够获得:手机控制飞行、地指哪飞哪、跟随飞行、一键回航等功能。

MINIX支持4、6、8轴共9种动力布局形式,以及标准商用电调和UltraPWM专用电调(XAircraft自家出品)

网友:
拿牛币走人

网友:
科技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