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制作低成本 1000米 8通道遥控带中文显示

楼主(2014-11-23):
先说下此控用12864G液晶屏作显示 中文菜单 带三角混控  可设置10个机型  ppm模拟输出(电脑模拟器用)重要的是可以双向传输信号 失控报警 信号小于70% 失控保护(很重要 减少丢机)此功能打开后 当遥控没有信号时 关闭电调油门输出(我深有体 因没有失控保护 把我的四轴直接送上太空了    )  配NRF24l01 pa+ 模块 遥控距离达800米+以后推出用433模块做接收模块距离破5km 无鸭梨
材料清单:{发射机部分}
  STC12C5A60S2单片机     1pcs
  75l05(78m05)稳压管        1pcs   (只要是5V的稳压都行)
AMS1117  3.3v稳压管        1pcs
NRF24L01 无线模块             1pcs  带功放和不带功放均可(接收发射带功放可达)
24M晶振                              1pcs
1k电阻                                  6pcs
10nf 电容                             2pcs
10V220uf电容                      1pcs
6.3V100uf电容                     1pcs
6.8k电阻                               2pcs
22pf电容                              2pcs
12864G-086-P液晶屏(其它12864的屏不能用)  1pcsS9015 三极管                        1pcs
5V有源蜂鸣器                        1pcs
发射机原理图如下
读书的时候语文写作都还老师了下面就多图少说了(照相的时候相机日期没调 本来是11月23拍的被搞到5月4号去 也懒得改了)
下图是已打好的发射机pcb,
先把单片机焊在上面因为一个无法拍摄焊接过程 具体方法去度娘“拖焊”
然后再把单 片机最小系统元件 晶振,电容焊上
依次把稳压管电容电阻等小元件焊上
再焊通道 显示屏  菜单接口 插件
主要元件基本焊完就差无线模块了
下面说下无线模块 模块的天线有两种如下图   上面的接棒天线推介用于发射模块
下面的小接口可以接线状天线(个人喜好)两个除了天线接口不一样 其它都是一样的 )模块有带功放和不带功放  不带功放的市场几块钱 可以用于玩车模 船模  用带功放的做发射(抗干扰),不带功放做接收距离 250米左右    发射 和接收都不带功放距离80米左右  两个都带功放距离800米+ 本人实测
接下来无线模块和发射的焊接 我用了第二种模块做射 用个转接头延长天线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天线 可以延长到壳上便于改       来张背面   把电源线焊好后硬件
显示屏接线
依次接   CS  RST  RS SDA  SCK VDD VSS   如果要接背光就把LEDA接在VDD那条线上也可以在这条线上加个开关控制(具体改控时会讲)     接好显示屏后接另一端 那个有一点点难度具体请看图拍得不是很好                 这样屏的线就接好了

电路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写固件了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通常给51单片机烧固件的下载有有 CH340 和pl2303   下载器连接线如下   (通常下载是四根线 正极    TXD  RXD  负极 四根 有点要注意的是 下载器上的TXD对应单片机的RXD      RXD对应单片机的TXD    我用了另一种方法  就是没接正极  直接给单片机另外供电  就只接力上的三根)下载线接在主板上的P2处 如图   打开电脑的下载软件   打开后   按照顺序设置好点下载   再给单片机上电(新手注意 51单片机烧固件必须先点下载再通电 而不是通了电再点下载)
固件下载完成后屏就点亮了
发射 机基本完成了 下面做接收机
元件清单 :
STC15W204S                     1pcs
NRF24L01 无线模块                   1pcs
AMS1117 3.3v稳压管                   1pcs
led                   1pcs
1K电阻                   1pcs
6.3V47UF电容                   1pcs
10nf电容                   2pcs
10uh 电感                   1pcs
1电阻  (做上拉用)                   8pcs
原理图
插针 三针为一组 共8组
和发射板一板先焊接单片机   再焊其它元件
焊接好后烧写固件方法和 发射一样就是设置有点不一样(更正频率应该6M 不是12M一定要注意)   也是点下载 再给接收上电 下载完成后还要接上拉电阻(不懂上拉 问度娘)
再焊接卡拉电阻  焊接位置在信号线和正极线上如图     最后焊接无线模块
接收模块成品 图
完工若有补充将在此更新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以提供源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可以提供源程序吗

已经上传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遥控 外壳的话,我这可以免费给你 定制 哈哈

是什么的外壳啊  我现在用富斯t6改的 帖了今天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很关键啊

最少两家  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  来给你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固件在此楼

楼主:
固件在此楼

网友:
有系统的教程没有

网友D:
兄弟  来给你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
头一次见这么有创造性的人  赞一个

网友B:
  需要遥控 外壳的话,我这可以免费给你 定制 哈哈

网友C:
电子很关键啊

网友E:
不错,这些零件能一家买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这些零件能一家买齐吗

会拿一套送测的,元件我买过 去 优信电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的外壳啊  我现在用富斯t6改的 帖了今天发

本人激光切割的,层板,需要啥尺寸做啥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传了呀

我的意思是C语言的代码

网友F:
我想知道怎么焊的?元器件那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知道怎么焊的?元器件那么小

用烙铁啊

网友F:
好技术,那么小的元器件我是焊不好,要有视频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技术,那么小的元器件我是焊不好,要有视频就好了

视频一个人拍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技术,那么小的元器件我是焊不好,要有视频就好了

其实焊小元件很简单的 ,先在板上 元件的一个位置加点锡  再把元件用镊子夹好 焊上 固定好位置 ,最后再给其它脚加锡就可以了  IC也是差不多的方法  先加点锡把脚固定好,再拖焊

网友:
能给个发射机部分的pcb图纸吗?

网友:
楼主开放源码不?另外出套件吧。

网友:
我来看433的。。没有。。。还是要顶

网友:
人才啊,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成本要多少?

网友:
带不带失控保护

网友G(2014-12-27):
接收机怎么对频呀?好像没提到哇!

楼主:
带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收机怎么对频呀?好像没提到哇!

先在功能里选择对频 再给接收上电 就可以了

网友H:
有没有使用视频吖?如功能介绍跟设置那些吖…………

网友:
楼主高明!新手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说了发射器和接收机可是发射器怎么弄到遥控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使用视频吖?如功能介绍跟设置那些吖…………

当然有啊 看另一个贴子

网友:
收藏,太好了,就是pcb没有

网友:
楼主,您用的 两块PCB板哪里有卖不?我也想DIY一套玩玩。。。 QQ:458733087

楼主:
加QQ群 364237163 找3G 验证就说 3G推荐

网友(2015-05-15):
新手来学习,顶是必须有的

网友:
大神求程序,286255030@qq.com

网友(2015-06-15):
顶一个,设计电路,和设计PCB,本人,还凑合,呵呵

网友:
固件怎么看不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我没听说过图传还要固件的

网友(2015-10-09):
有没有抖舵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