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 [转]《适合新手的微风制作详细图片全过程》

楼主(2014-11-24):
野狼机特点:
尽量减少原材料的种类,方便采购
在保证强度情况下,尽量使用廉价材料

野狼版微风所需材料如下:
5mm kt 板,窄透明胶,直径3 毫米及以上粗钢丝若干(起落架),
直径1.5 毫米钢丝若干,高品质尼龙舵角2 副(如做副翼需要4
副,此物淘宝有售,本人在金山模型购得,为了保证传动的可靠
性,建议使用此舵角,新手不宜自制舵角,容易产生很多问题),
5 毫米直径竹签若干(如果没有,3 毫米及以上也可将就),不
干胶贴纸若干(在卖kt 板的店里用来刻字的那种贴纸,用来机
翼蒙皮和铰链制作),热熔胶少许,10×10×100 桐木一支,M2
螺钉若干,5×5 截面,长度大于900 桐木一根。胶使用aaa 超
能胶(A 胶+B 胶=24 小时固化——环氧树脂)以及泡沫胶。
关于工具的使用:
老虎钳一把(尖嘴钳亦可),美工刀(推荐另外配置一把小号手
术刀,使用尖头刀片),手持钻柄以及直径1.5mm 钻头一支,钢
尺一把(建议1 米长度及以上,如无法获得长尺,可以拉一根线,
然后沿着线的轨迹描点,然后用短尺把所描点连起来的方法画长
直线)

进入正题,上图
按图落料不再敷述,有一点需要注意,因为野狼版微风完全使用5mm 板制作,所以在机身侧
板和上盖板当中平尾和垂尾开槽的时候按照5mm 宽度开槽(而平尾因为使用了5mm 板,经测
试,不加炭杆强度已经足够,故没有加强),而不是原图纸的3mm 槽
为防止机身粘合以后,截面编程平行四边形,所以在机身制作时,我做了机舱隔框,隔框大
小根据自己实际布置位置量取适当尺寸,大概位置对就行

楼主:
步骤

步骤

先把底板一侧中段位置上胶(泡沫胶),把一侧隔板中段粘上去,前端和后段暂时先不要粘 (先粘了以后,因为 ...

底板前侧需要弯曲的部位请先行开槽,方便弯曲

先把底板一侧中段位置上胶(泡沫胶),把一侧隔板中段粘上去,前端和后段暂时先不要粘 (先粘了以后,因为 ...

楼主:
发的比较慢,可以过会再来

楼主:
再把另一侧侧板中段粘上去

然后把底板尾部上胶,两侧侧板同时粘上去

接着做电机座,裁两片同样的贴起来

楼主:
再裁两块小料分别贴上侧和下侧

等胶干以后,在机身侧板加强板那个槽里,以及底板前部上胶,把机头粘合

机身先告一段落,放一边 按图示方法把平尾后缘削一个三角出来,用刀要像锯子那样来回拉动,不要用力向前顶 ...

然后用玻璃胶把这削出来的上下两个斜面包起来

前缘也按照同样工艺加工

把平尾整齐粘进机身开槽处 把机身上盖板整齐粘在机身上 垂尾也按照同样工艺加工,为了平尾在机身上的粘结方 ...

楼主:
剪取适当长度钢丝,掰直,然后晚出两个直角,插入刚才竹签的孔槽内

然后在整根竹签上缠玻璃胶,把钢丝和竹签缠在一起 然后在竹签的玻璃胶皮上上胶,把钢丝插进两片舵面内,保 ...

裁取宽度3 厘米的不干胶,撕下,包覆在舵面前缘上

垂尾舵面前缘如同平尾后缘一样也削出一个三角的尖出来,然后按照上述方法包覆不干胶 接着介绍野狼版胶带铰 ...

然后先适量揭开已经加工好的胶条的一边的底面,交错粘在平尾上

把舵面放进交错的胶条之间,有粘性的那面还没有被撕开,所以你会发现操作方便很多 ...

楼主:
然后依序撕开胶带粘上舵面,胶带要张紧,但是不能拉太紧,造成舵面变形

按照上述办法把两个舵面都贴好,用电吹风热风稍微吹一下,有汽泡的挑掉,一看上取服贴, 二胶面经过加热以 ...

接着在机身靠近尾端的地方开两个小槽,用于钢丝伸出

接着做舵机座,切2 片,对粘,因为我图片内制作的时候放的是大舵机,所以开槽是按照大 舵机开槽的,用小舵 ...

楼主:
配置,新西达30a 电调,
1300mah 电池11.1v,
2212kv1000 配1060 桨,
2212kv1400 配9050 桨。整
机重心设定请参见原图纸,
电池的配置位置由重心调
节所决定

图片转的累死了,看过了好歹赞个啊。。。

把舵机座粘进机身,连杆一段完Z 字,连舵角,另一段使用快速调节器连接(淘宝有售) ...

然后看电机的安装,把10×10×100mm 桐木粘进刚才电机座的孔中(黑色塑料电机安装座从 金山模型购得,此处 ...

然后看电机的安装,把10×10×100mm 桐木粘进刚才电机座的孔中(黑色塑料电机安装座从 金山模型购得,此处 ...

机身前盖板我没有粘死,一般使用透明胶带临时连接,方便拆卸和检修 接着机腹开槽装起落架,起落架请按图纸 ...

按照这个槽的宽度和深度裁一块kt 板下来,中间类似机身隔板哇个孔,因为将来要穿电调 和电线,把起落架钢丝 ...

开槽粘梁(5×5 桐木),然后切矩形kt 粘进梁和底板之间填充 蒙皮

蒙皮使用不干胶贴纸,裁一片比上缘面积大一圈的贴纸下来

裁掉贴纸一条底面,把贴纸贴在机翼一端下缘

裁掉机翼两端贴纸长出部分,然后用玻璃胶把边缘贴严实,用电吹风吹一下,不干胶表面就 会收缩整齐,另外在 ...

楼主:
没人自己顶

网友:
二手设备

网友:
楼下怎么看

网友(2018-05-17):
也想自己做一个,能分享下图纸吗

网友:
这么好的机机没图纸,差评

网友:
大牛 谢谢分享 辛苦了 顶一个 666

网友:
强做工真好

网友(2019-12-16):
多谢各位大侠抬爱,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