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用自制8通遥控挂载富斯高频头做双模遥控器(...

楼主(2014-11-27):
之前发布了用富斯T6改成8通中文遥控,但是接收必须用自制的NRF24L04模块的接收 ,现在可以用PPM的高频头做发射  可以配对相应的接收,如我用的富斯T6 的高频头 接上后成功配对 由于6通的接收飞丢了,刚好手上有个伟力V912的锤子机(刚好 和富斯的高频头能配对上)就只有拿它试机了  具体步骤还是看图吧
先把富斯的高频头拆下如图
然后依次把 +5V  GND   SW   PPM 焊上    (GND)上焊两个线 ,另一根要做对频开关的地线 也就是SW和GND 要接一个触动开关
然后把高频头的天线焊好  (这个很重要啊 !焊接得不好 信号会大大下降的)找到天线的位置也就是这里     照得不是很清楚
现在就是在遥控上天个天线孔了 这个位置可以自己随意找要注意放得下哈 我是在天线旁边那里找的孔
把SAM头 装上
在遥控面板钻个小孔好安装对频开关
最后把高频头固定好
再装好天线外壳   视频正在上传

网友(2015-03-08):
必顶!DIY高人

楼主(2014-12-01):
引用 网友A:
做控狂人

有那么夸张吗   不就做了一点而已

网友A:
做控狂人

网友:
电子很关键啊

楼主:
视频在此  第一个视频 因为舵机动作没打开  只有油门可以  舵机没反应   请看第二个视频

楼主:
视频在此
视频一
视频二

网友:
手机不给力啊,坐等上视频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技术型人才啊

网友B:
求送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送电子设备

可以送 空PCB板一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在此  第一个视频 因为舵机动作没打开  只有油门可以  舵机没反应   请看第二个视频 ...

视频中咋有个小朋友,别打到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