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简单航模制作

楼主(2014-11-28):
转 troy_胡杨  百度文库                                                                                                    忙活了十几天,航模终于试飞成功。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高兴之余,也把经验记录下来,希望对有兴趣的朋友有帮助。  首先,我做的是好小子。这是一个比较容易上手的航模,制作过程较为简单,不用热切割,只需一把美工刀就够了。我做第二架的时候只用了一天,便完工了。

楼主:
    下面说下步骤:    1.选材  我选用的是一种较轻的KT板。跑遍了附近所有的广告店,只发现这个还不错。选材的原则就是既轻又坚固。

楼主:
2.买配件 有现存的配件就不用买了 这个不用说要买啥了吧 大家都知道

楼主:
3.打印图纸  在网上可以收到好小子的A4图纸,是用EXCEL打印的。之后剪下来,拼到一块。我打印了9张吧。不一样的图纸不一样页数。

楼主:
4.切割  有了图纸就可以做模型了。切割时可以先照图纸在KT板上画下来。在进行切割

楼主:
5.粘合、组装。  这一步用泡沫胶把机头粘上,尾翼连杆用热熔胶

楼主:
机翼我做的是把两块并成一块,这样方面拆卸,且节省了一个舵机。

楼主:
6.装配件  这部分需要细心做。固定舵机用的热熔胶要少用些,以减轻重量。

楼主:
  6.装配件  这部分需要细心做。固定舵机用的热熔胶要少用些,以减轻重量。 舵角的位置是靠近边缘,这样的力矩是最大的。舵角也是要用热熔胶固定的。固定电机

的地方先用砂纸磨平,在用热熔胶固定。

楼主:
这是一张的别人的图,用了两个舵机。意思是说明用于支持的小块做宽些。以防止橡皮筋把机翼勒断

楼主:
如果升力还是不够,可以在机翼有机头间垫层东西,使迎角增大。

试飞

]如果你是第一次做的话,建议先在模拟器上飞,也可以找个有经验的人帮你飞。这不是

玩具,如果从天上落下来的话肯定会摔坏的。调试时先开控在接通飞机电源。

]能想到的也只有这些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小手一挥,牛币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