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图解 穷人OSD和MWC共用GPS,且从MWC读取数据的的...

楼主(2014-11-29):
图解 穷人OSD和MWC共用GPS,且从MWC读取数据的的方法

一、连接后的界面:
想让OSD与MWC共用一块GPS,OSD固件的必须刷成1.73版。
二、固件的下载和拷贝:
1、 下载“mwc2.2穷人OSD.rar”并解压:
2、 将“mwc2.2穷人OSD\mwc2.2”这里面的三个的件:
3、复制到“MultiWii_2_2\MultiWii”文件夹里,覆盖原文件:
4、将“mwc2.2穷人OSD\remzibi” 这里面的这个文件:
5、复制到“C:\Program Files\Remzibi OSD\Font”里:
三、MWC2.2固件的修改:
1、运行arduino软件,点击FILE—OPEN:
2、找到MultiWii.ino文件,打开:
3、拉宽窗口,编辑CONFIG..H文件,在把以下代码复制到最后面:
/**************************************************************************************/
  /***********************                   OSD                    *********************/
  /**************************************************************************************/

    /* Support for Remzibi OSD by Pawelsky
     Requires firmware ARDUV1_73+, ARDUMV1_73+ or OSDAHV2_23+ (artificial horizon only) */
    #define OSD_REMZIBI                 // Uncomment to enable Remzibi OSD support
    #define OSD_REMZIBI_SERIAL 3        // Select which serial Remzibi OSD is connected to

    #define OSD_REMZIBI_GPS             // Uncomment to provide GPS data to RemzibiOSD via serial port ($A command)
    #define OSD_REMZIBI_INDICATORS      // Uncomment to display BARO/MAG/GPS/ARM state and ACRO/ANGLE/HORIZONT mode
    #define OSD_REMZIBI_BARO_ALT        // Uncomment to display altitude data from barometric sensor instead of GPS (only works if BARO sensor enabled)
#define OSD_REMZIBI_COMPASS_HEADING // Uncomment to display heading data from compas instead of GPS ground course (only works if MAG sensor enabled)

4、进行别处的代码修改,比如飞行模式、传感器先择、GPS的先择、等等:
注意:GPS接口如下红色字体修改
5、点这里进行固件的烧写:
三、OSD界面修改及字体的上传:
1、打开“Remzibi OSD”软件
2、将OSD和电脑进行通讯连接;
3、按自己的爱好,编辑界面:
4、选择“1_60_font_mwc2_2”字体
5、将界面和字体上传到OSD:
四、OSD和MWC如图连接
五、缺陷—有时GPS后面有时会有数字,距离后面也会多出一组数字,这可能和编辑的界面有很大关系。

转自我爱的 泡泡老师 感谢

网友(点评):
写的很详细呢

网友:
楼主你好,认识一下

网友A:
都是精华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精华奥

谢谢狼哥过来捧场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