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我爱萝丽爱萝丽】震撼发布!2.4G航模遥控器2代...

楼主(2014-12-02):
【我爱萝丽爱萝丽】震撼发布!2.4G航模遥控器2代 DIY教程(E版修正)

写在前面:
       自第一代玩具似的遥控器初具雏形到第二代功能齐全的遥控器震撼发布,本来仅是部分爱好者的交流,逐渐变成一股DIY的潮流,下至中学生,上至老爷爷,数百人都参与了制作。能够造成今日的影响,我觉得首先是因为商品遥控器其惊人的价格与真正的价值严重不符,其次是因为我国航模圈里实在是缺少有水平的DIY力量。楼主其实不才,目前也只是一个大二学生,随便来一个大神都可以把楼主直接秒杀,但楼主愿当此任,发起第一个开源系列,所开发的一切全部制作为免费的教程发布。(如果你也是个学生,希望能够激励你刻苦学习科学知识,提升自己,报答社会,而不是沉迷于玩乐)

DIY 宣言:
     我想,我们能在这里相会,是因为我们都有一颗不羁的心!
     我DIY,我快乐,DIY不是为了省钱,省钱只是DIY的副产品,当我们拿着自己做的遥控、自己做的电调、自己做的飞机在天上翱翔,我想那时我们才能体会到真正的自豪,真正的快乐。但,DIY有风险,可能你买了一堆元器件却什么也没做出来,可能你做出来效果却差强人意。DIY,只为发烧而生。

     不少连电机怎么跟电调连都不知道的新人也加入了DIY,这让楼主史料未及,楼主并不认为本遥控是一个适合新手的遥控,如果你的本意只是想做一架飞机,那本贴到底是误了你还是利了你还真不好说。如果你是纯新人,建议还是老老实实买商品,因为入门的商品2.4G控也只卖100多元。至少潜两个星期的水把论坛里所有的理论文章都看一遍。

       卸开遥控器外壳,看到里面密密麻麻的电路和元器件,你是否感到它很神奇、很复杂?其实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深莫测。本贴将带你真正低成本制作一套实用的2.4G 遥控器接收机。
       本教程虽然已尽可能傻瓜化,但仍有一定门槛,虽然很多0电子基础的人也比葫芦画瓢的一次性制作成功,但也有不少人电子知识不错反而屡次失败。而且DIY不能只看元件的成本,还要注意到有很多隐形成本,比如逛淘宝需要掏邮费,想焊接,就得先有电烙铁才行,万一制作有问题,可能还得再买个万用表测量下哪里有问题等等。总之,如果你只是抱着省钱的目的来DIY,可能得到的与预期相反。
       废话就不多说了,教程开始。

一、简介:
       二代相对于一代可以说是飞跃般的提升,采用新的设计理念,向下兼容模式,也就是说二代控作为最高主机,同时兼容6通接收机、12通接收、微型接收等各类接收机,而不是像商品控一样换接收机就要再买个新遥控器,打破遥控器之间的垄断。由于添加了中文显示屏,可以进行更加丰富的操作,同时在功能上向商业高端遥控看齐,增加了模拟器、多机型参数保存、微调、通道反转、舵量控制、线性调节、自定义的混控器、自定义的跳频、自定义的通信密码、电池电压显示、低压报警、操作音效、遥控计时提醒、开机自检等功能,多达7个模拟通道、5个开关通道,已及可能开发的n个虚拟通道等。支持1s到2s锂电输入,推荐工作在2S电池。如此高的性能,价格却低廉的难以想象,按遥控距离成本仅在40至80元间。制作简单,拿把电烙铁就能做出来!

使用方法简介(D版):
开机按菜单键唤出菜单,油门摇杆上下调节光标,副翼摇杆左右返回、确认,升降摇杆上下调节参数大小,数据退出菜单后统一保存,菜单中关机无效。
使用2S电池的话,电压检测低于7V就已经不准了,不要低于这个值。1S电池不能检测电压。
对于新增的自定义混控器的说明:
    比如你想定义一个V尾混控,打副翼摇杆V尾舵面同时向左或向右运动,那么2通道就是同向端,打升降摇杆V尾舵面向相反运动,那么1通道就是差向端。如果实际安装舵机时舵机是镜像对称安装,又构成一层差向关系,通道2要设为差向,通道1为同向。

(以下为A版简介):

开机检测可用信道。图像直观化显示,黑色区域为可用信道,白色为被干扰信道。本来是想自动选择的,但想来想去程序肯定还是没有人聪明。

打开天地飞6通遥控器试下。我擦,简直就是全频干扰。不过细心观察一会儿,你会发现有些信道天地飞也是不用的,那选择它就可以和天地飞和平共处啦。上下移动油门摇杆及左右晃动副翼摇杆将光标移至你认为合适的信道上,按菜单键确认。

按背光灯键……啊,我的眼睛!太亮了,这下半夜出去飞也不用怕了。油门摇杆上下选择,副翼摇杆左右确认和返回。按菜单键返回主界面。

在普通和混控中选一模式,确认后开始检测接收机。这时为接收机上电即可。程序会自动识别你的接收机类型,不论是6通的还是12通的。

在控制中按微调键,显示微调界面,摇杆输出除油门外暂时被锁定,晃动相应摇杆即可微调,正负可调25。再次按微调键摇杆解锁。

模拟器模式,将加密狗音频插头插入即可。爽飞飞翼!

楼主的新玩具:简版迷你口袋控

恭喜多位网友已经制作成功
我的萝莉2代已经完工.地面测试距离1000米信号稳定.今天去试飞330效果很好.

视频更新:
       俗话说没图说个蔡国庆,最近楼主爽飞有刷双发小板机,拍个视频给大家看下,还说DIY的东西性能不好?。详情见有刷固定翼帖

楼主:
引用 楼主:
四、下载固件

6通道接收机教程
!注意电阻位置前后有变动,以电路图为准。
!在第一次下载程序成功之前,发光二极管不能接,否则无法下载。正确下载以后,发光二极管不再影响第二次下载
!再次强调,下载程序一定要按图设置,否则将导致各种不正常

材料清单:
10孔*10孔洞洞板;
STC11F04E—DIP20 单片机;
12M晶振,30P电容;
电源电容470uf,无线模块电容大于等于47uf,104电容;
发光二极管,1K欧电阻;
NRF24L01模块;
3.3V稳压芯片;

重量只有7g
六通信号输出

12通道接收机教程
芯片:STC12C5608AD   制作方法及材料与六通道基本相同。注意晶振位置前后有变动。

本12通接收机前7通道为模拟通道,后5通道为开关通道,对应于遥控器CHA、CHB、CHC、CHD、CHE。

如果使用接收机玩飞机模型,遥控器天线需折弯,天线侧面信号最好,切不可将天线指向模型。

推荐接收使用外置天线,不要使用PCB天线。小天线淘宝可以买到,比PCB天线距离能提高40%。

如果使用接收机玩车、船等模型,使用最垃圾最便宜的无线模块即可满足遥控距离。此时天线推荐改装为6DBi的自制天线,除了增益更高,天线长度也很长,增大与地面的距离,还可以当旗子用。使用时遥控器天线也竖起来,与接收天线相互平行,信号最好。

最后说一下模友们在DIY中常犯的错误:

1,布局不合理,信号会被自身电路挡住。如果一定要这样布局,那必须焊接外置天线

楼主:
二、物质准备:
你需要购买以下物品(为避免广告嫌疑,图片随机抓取,大多数物品可以一站式购齐)
1、STC12C5AXXS2单片机一个。

2、12M晶振及30P瓷片电容两个

3、5110显示屏模块一个。

4、 油门摇杆电位器和普通摇杆电位器。

5、 AMS117 3.3 AMS1117 5.0 各一个

6、 电解电容两个,参数自选,104瓷片电容一个

7、 蜂鸣器一个,插针一排,10K电阻两个

8、 耳机插座一个,拨盘电位器3个,按键3个,开关数量自选。pl2303单片机下载器

因原PL2003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无法下载,已更换为更稳定的CH340

9、最后要说的是无线模块的选取。市面上各种模块质量参差不齐,如果你想获得更远的距离,那一定要买好的模块,如果只是玩一玩小车什么的就无所谓了。

    渣配版:2.7元模块发射,2.7元模块接收,地面距离100米;
    低配版:4.5元模块做发射,2.7或4.5元或7.5元做接收,地面距离》100米;(4.5元的山寨货发射功率大,而原装芯片接收灵敏度高)
    中配版:35元模块做发射,2.7或4.5元或7.5元模块做接收,地面距离200米到400米间;
    高配版:35元模块做发射,15元微型PA+LAN作接收。距离过远未测试,效果可媲美大部分国产控;
    顶配版:45元模块做发射,45元模块做接收,距离过远未测试。

    PCB天线更换为外置天线后效果可再增加40%。

三、焊接

建议先焊接上单片机、电容晶振下载程序,再焊接显示屏即可看到效果。注意如果是5脚电位器需剪掉两个脚。对电位器种类无要求

如果只是普通玩家,那么多余的通道没有任何用处,只焊接两个摇杆即可。

楼主:
四、下载固件

目前二代功能仍不完善,程序也写得又长又乱。请制作成功的积极向我反馈,视反馈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发。
反馈内容包括:你制作后的图片,你的改进意见,你所使用的无线模块及能达到的遥控距离等。
A版6通接收机:
萝丽6通道接收机二代A版C程序.rar (2.21 KB, 下载次数: 1096)
萝丽6通接收机二代(3—6通道互换版).rar (863 Bytes, 下载次数: 451)

A版12通接收机:
萝丽航模12通接收机二代A版C程序.rar (2.32 KB, 下载次数: 938)

A版二代遥控器:
萝丽航模遥控器二代A版HEX(更正).rar (11.09 KB, 下载次数: 936)

B版更新:增加可调的液晶参数,解决液晶黑屏问题;增加可调的低压报警。
萝丽航模遥控器二代B版固件.rar (12.24 KB, 下载次数: 1029)

特别版更新:换个开机画面,换个口味吧。

C版更新!
注意:遥控与接收必须都更新至C版
C版二代遥控器:
萝丽航模遥控器二代C版固件.rar (17.33 KB, 下载次数: 588)
C版六通接收机:
萝丽航模6通接收机二代C版固件.rar (1.83 KB, 下载次数: 499)
C版12通接收机:
萝丽航模12通接收机二代C版固件.rar (1.98 KB, 下载次数: 472)

C版说明:
    C版主要更新了自定义开机画面,多达7个不同风格的画面任你设置。当然你也可以把你喜欢的图片发给楼主,楼主会收录进D版。
    此外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小改进,比如自定义5点跳频,使得遥控信号的质量得到巨幅提升,即便5个频点中的4个同时被干扰,接收机仍能保证在控制之下。配合自定义5个不同的、重复率仅有十万亿分之一的通信密码,信号安全更是得到彻底的保障。
    下载C版遥控器后,开机进入菜单选择新建接收,搜索接收机,然后为C版接收机通电。一次对码,终身有效,从此以后开控即用。如果想要重新对码,需要重新下载两次接收机程序并勾选擦除EEPROM。
注意:自定义跳频里频道上限有误,最大不能超过125
      跳频与通信密码一经对码,不可更改,否则会影响接收。如确实需要改动,所有接收机必须重新与遥控对码。

D版更新!

修正偶尔的抖舵。

迟来的真正5110黑屏解决方案:朋友的一个5110液晶也是黑屏,改了一下程序,已经可用。如果之前下载过D版,必须勾选擦除EEPROM再下载两次。鉴于5110液晶问题多质量差,严重阻碍部分网友DIY,楼主已经开始12864液晶的更新换代工作

    D版新增了一个开机动画。
    完善机型存储、舵量、线性。
    开创性的突破:新增3个自由的混控器,每个都有独立的联动或差动的Y线模式,两个联立起来更是可以达到斜盘混控的效果。出厂默认混控器1为三角翼,混控器2为V尾,混控器3为差速。Y线可以使混控器中的某一通道强制跟随另一通道运动。

E版更新!
萝丽航模遥控器二代E版固件修正.rar (23.93 KB, 下载次数: 756) 修正了混控器差向端不能微调的BUG

萝丽航模遥控器二代E版程序.rar (18.47 KB, 下载次数: 1101) 已补全

受限于硬件,二代控已经结版,本次更新E版为最后一版。
由于修正后的混控微调与一键微调有冲突,所以一键微调只能在非混控模式下用了
    E版遥控器彻底解决偶尔抖舵的程序BUG;对操作无反应的菜单都是无效的,不必在意。
    E版遥控器新增一个酷炫的功能:一键微调。打开后CHA开关作为一键微调的启动开关,假设小车不跑直线,那么我们只要打舵让它跑直线,然后拨动CHA,再松开摇杆……奇迹出现了,已经微调好了,可以跑直线了!
    E版接收机新增自由的重新对码,只要上电前先短接CH5与CH6,即进入对码模式,此时松开短接,再用遥控重新对码。

    E版程序做了规范化的整理以及更细致的注释,欢迎有能力的同志继续开发。

第三代前瞻:
    在此将贴出坛友的改进意见:

    可将一个开关通道配置为油门锁定,防止油门误触发。
    各通道信号的实时查看。
    2.4G信号雷达,查看干扰。
    各摇杆行程校准。
    增加微调按键,操作方便一点...
    数据双向传输,弱信号报警提示,动力电压的回传
    机型的选择上能显示固定翼 车 多轴的图案或者字

    新版接收机的规划为:通道有两种输出模式,舵机信号模式和开关信号模式,开关信号模式外接三极管可以直接驱动各种负载,彻底淘汰外置遥控开关。通道输出顺序不再固定,可以调整以避开损坏的通道。增加数据接口,与其它设备交互。
    。

    鉴于部分朋友可能已经出了PCB,硬件不能再改动,所以后续版本会分成两个分支,一路只继续完善遥控器的基本功能,如自定义混控等,另一路会额外改动部分硬件,增加新功能;
    支持多模式,如红外、433M等;
    FPV等;

对于部分出现的共性问题做集中回答:

对于大部分在制作过程中出现的异常问题,现在可以总结,绝大部分是焊接和连线不合格及看教程不仔细造成的,因此你首先检查的就是线路是否良好以及是否遗漏了什么步骤。此外如果你不懂电子的话就不要随意改动,每一步都必须按教程来,没有做不出来的道理。
如果出现什么奇葩问题,自己多思考思考,多备点元器件,把怀疑有问题的换下来,用排除法、替换法总能找到是哪里出了问题。

对于部分出现的接收机驱动舵机就重启:
*表现为舵机一动接收机红灯就亮,B版遥控器必须重新与接收对码才能控制。典型的单片机重启现象。
*重启的直接原因是电压降低,首先检查下载程序时是否勾选复位电压3.5V。
*电流供给不足也会造成电压突降,但我想大部分电源起码也有500ma的电流不至于舵机都带不动,还是线路问题!
*电源电容接了没、线是不是太细了……还解决不了那只能给单片机独立供电了。

部分网友出现液晶显示的问题,这里做一下集中回答:

*如果无任何显示,但按键可以控制背光灯,重点检查接线是否错误、接触不良。
*如果液晶部分显示或偶尔显示,这是内部接触不良,把液晶拆开,内部插干净、导电胶条装紧;;
*遥控器下载必须勾选“复位做IO”;
*如果液晶出现黑屏,但关机的瞬间有字显示,下载D版黑屏修复版即可

!已更改为更稳定的CH340下载器(如果你的PL2003或其他USB转TTL可用则无需更换)
!注意:如果你买的是带短路帽的CH340G模块,模块上VCC要和5V短路。否则极易下载失败

首先你需要在电脑上安装下载器的驱动:
驱动软件.rar (215.84 KB, 下载次数: 591) 驱动不保证一定可用,出现问题换另一个版本试试。
CH341SER.rar (175.26 KB, 下载次数: 470) 楼主win7 64位电脑 所用的驱动

在USB转TTL下载器上找到以下四个插针:+5V、GND、RXD、TXD,用一个4P插接件和一个小开关可以简易的构建一个下载器。
5V引脚接芯片正极,TXD与RXD分别接电路图中标注的引脚。

下载方法: 运行STC——ISP,选择自己的COM号,!如图设置,打开程序文件,加载HEX文件,断开开关,点击下载,为单片机接通电源,等待下载完成即可。

!下载固件应该在焊接好单片机、晶振、30P电容之后的第一时间就下载,如果下载不了继续焊接也是白搭;
!如果一直在检测,试着交叉一下RXD和TXD。必须要有断电重新上电的过程。

对于不按设置下载即便我反复强调还是有人看不见,这个DIY没什么难度,但如果你连“认真”这两个字都做不到那注定要失败。

楼主:
感谢另一名网友“老崇鱼头”制作的原理图文件,需要的可以查看下载
12通道接收机(1).rar (79.33 KB, 下载次数: 2221)

网友:
最大一个问题,图片没有上传到我们的服务器上!

楼主:
我是直接从另外网站转过来,图片太多了,没有时间编辑。

网友:
求送电子设备

网友A:
有系统的教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系统的教程没有

我是跟着一步一步的做的,我不会电子方面的知识。

网友B(2015-01-14):
这不是把帖子复制过来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把帖子复制过来了呢?

是转帖,不是原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转帖,不是原创!

嗯嗯,

网友C:
站内下载不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内下载不起呀!!!

能下的,根据提示下载能行,因为是转的其他网站的帖,所以要穿越一下。http://bbs.mx3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7222&page=1#pid3348424

网友:
我很想与本文的制作者交个朋友,有要事相求【QQ962360512,注明,模友,非诚勿扰】无论是本人或其他模友看到了,烦劳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