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发起关于油动四轴的讨论

楼主(2014-12-02):
今天偶然在网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小东西:可变螺距四轴飞行器
一直以来实现油动多旋翼的难点在于,汽油或甲醇发动机的油门反应慢效率低等问题上。
看到这个小视频突然想到能不能用一个发动机提供动力,同时飞控控制四个舵机改变螺距(类似直升机)实现飞行

网友A:
前几天刚想到就有人做出来了。。。
只要飞控设置和操作技术给力,这个东西是可以3D飞行的。。。
做出3D直机的动作。。。

引用:难点在于,汽油或甲醇发动机的油门反应慢效率低等问题上----
回复:并不是,发动机只要转数固定即可。靠变距的桨来提供大小不同的升力。
至今为止的难点是其中一个舵机的一点点颤动直接导致整个飞行器不稳。。。

其实像这样的4个桨,只要设定好了,450的尺寸用20村桨完全不是问题。同一个发动机(或电机)通过同步带来驱动的话,4个桨无论如何都是同样转数,决不会打桨。。。这才是最大的卖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刚想到就有人做出来了。。。
只要飞控设置和操作技术给力,这个东西是可以3D飞行的。。。
做出3D直机 ...

吆西  确实高  在哪有人做出来 我去看看

网友:
之前有想过,但是由于没有直机基础,没敢轻易去搞,方案是肯定可行的,JR也出了一款由是一个直机单机驱动的四轴

网友A:
FT视频有这个的双电机版带3D飞行模式的,已经商品化开卖了,TAOBAO上也有
另,日本也有个是我说的小机器上大桨但用同转数原理决不打桨的。但那个还没做飞控部分,是个概念机,暂时只有个机器架子

噢,FT=FLIET TEST?我英语不行,你考我日语吧(=0=)よしよ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视频有这个的双电机版带3D飞行模式的,已经商品化开卖了,TAOBAO上也有
另,日本也有个是我说的小机器上 ...

我去翻墙看看

网友:
我看过这个视频

网友:
这个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