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环形机架四旋翼机,打破传统结构---效果空前(新添...

楼主(2014-12-02):
    在自制上斗胆换了个“创”字,查看墙外资料似乎没有先例。环形机架以其简单结实的结构,最大程度避免了飞行中机架所产生的颤动。颤动则是传统机架的通病,也是容易产生果冻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是造成飞行事故的元凶。 四根3K20MM的碳纤管用PVC弯管结合成一个方形,造就了一个牢固、轻盈、风阻小的整体机架,加上高KV值电机和高速碳桨的组合,使飞行速度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
基本配置如下:
   3K20MM直径X330MM碳管环形机架(机架部分净重275克)
   GS C28-34-08 1120KV电机
   1050碳纤桨(此碳桨质量极差,胶条贴满一边才勉强平衡)
   DJI30A电调
   NAZA飞控
   5.8G400图传
   H-OSD
   SONY 700线摄像头
   G3摄像机
   4S5000电池使用时起飞重量1630克

下面是环形四旋翼机所拍摄的视频 新添高速92公里视频
应模友要求把制作过程简述如下:(20140120)
1)四根(直径)20mmX330mm碳管与四个(直径)20mmPVC弯头相接组成正方形,要插到底。
  2)放在玻璃平面上,注意要四个弯头处全部与玻璃平面接触,而后打入502胶水,轻拿起框架再补足胶水。
  3)打孔,用3毫米钻头在弯头两侧处5毫米垂直打孔穿透,底面再用6毫米钻头打出上螺丝孔位。
  4)将4层层板块与弯头平放朝下,注入502胶水,而后再从底部已打好的3mm米孔处给层板打出3mm孔。
  5)将3mm螺丝两边拧紧,加502胶水固定即可。
  6)电机的安装,底部没有露出轴的直接打孔安装,如有轴露出的,则需要在轴的位置打出大于轴的孔。
  以下是弯头打孔位置示意图 图2中带问号的孔位是干什么用的呢?猜对了奖励2分

网友:
楼主你好,认识一下

网友:
有设备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