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从零开始玩航模---设备篇

楼主(2014-12-02):
    为帮助广达爱好航模的新手及喜欢却未参与的朋友,特编辑此贴。
声明:本帖内容来源于互联网,版权归作者所有。
【MOZ8-2014】从零开始玩航模---固定翼篇
【MOZ8-2014】从零开始玩航模---多旋翼篇
2楼、遥控器
3楼、电机、桨叶、电池

4楼、电调
5楼、飞控
6楼、FPV设备
7、8、9占楼

楼主:
遥控器: 飞机模型的无线电遥控,是指利用无线电波传送操作者对模型动作的指令模型根据指令做出各种飞行姿态。用无线电技术对模型进行飞行控制的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过,由于当时民间。用无线电制航模面临十分复杂的法律手续,而且当时的遥控设备既笨重又极不可,因此,遥控航模未能推广开来到了本世纪 60年代初期,随着电子技术发展,各种应用于航模控制的无线电设备也开始普及,时至今日,无线遥控设备已广泛地用于各种航空、航海和陆上模型。本文介绍的 “塞斯纳”177飞机模型套件材料中,配置的是四通道比例遥控设备系统,它由 发射机、接收机、舵机、电源等部分组成。
图l所示的,是4通道比例遥控设备发射机的外型和各部分名称。在发射机的面板上,有两根分别控制l、2通道和3、4通道动作指令的操纵秆,以及与操纵杆动作相对应的4个微调装置。在发射机底部,设置有4个舵机换向开关,分别用于变换舵机摇臂的偏转方向。

图2所示的,是接收机和舵机以及接收机电源装置,其中接收机用来接收从发射机传来的指令信号,经处理后,指挥舵机作出与发射机指令相对应的动作。电池组给接收机和舵机提供工作能源,它由4节普通5号干电池串联而成。

  所谓比例控制,简单说来,就是当我们把发射机上的操纵杆由中立位置向某一方向偏移一角度时,与该动作相对应的舵机摇臂也同时偏移相应的角度,舵机摇臂偏转角度与发射机操纵杆偏移角度成比例.图3显示了发射机执行舵机与飞机模型舵面的动作关系。当发射机操纵杆(或对应的微调杆)往左、右偏转或回复中立时,执行舵机的摇臂也随之相应地往左、右偏转或回复中立,带动模型的舵面往左,右偏转或回复中立,操纵杆(或微调杆)、舵机摇臂、模型舵面偏转的角度大小成比例。

 4通道的比例遥控设备,可以同时对模型进行四个不同动作(例如油门、升降舵,方向舵,副翼)的比例控制。这样的控制已十分接近载人飞机的操纵了。因此,如果能熟练地运用遥控设备和充分地掌握模形飞行的原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操纵者可象驾驶载人飞机一样控制模型在天空自由飞翔。
限于本讲座的主题和篇幅,这里仅简要地介绍比例遥控设备的原理。发射机的组成如图4所示,它基本上是由操纵器、编码电路、开关电路、高频电路组成。。操纵器与可变电位器电路连接可变电位器又信号发生电路—编码器连接,编码鸡器发生的信号搭载在高频无线电波上由天线发送出去,这个过程有点像用火车运载货物,操纵者相当于货运调度员,动作指令信号相当于货物,而高频无线电波相当于火车,把\"货物\"搬上\"火车\"的过程称为调制。
4通道遥控发射机发出的无线电波如图5所示,Ta_d操纵杆用脉冲信号及Ts矩形波(共5个信号)组成一个周波,在1秒时间内大约自动重复出现30个周波。Ta_d分别与和操纵杆连接的可变电位器相对应,当操纵杆运作时,Ta_d的信号随之改变其时间宽度,促使与接收机连接的舵机边做出相应成比例的动作. Ts信号不是用于操纵杆的、短有较长的时间宽度,当接收机由于杂音信号干扰而引起信号排列紊乱时,它能自动整形。在脉冲信号之间的To是没有无线电信号的间隔期,它能使接收机可靠地区别多个信号。

接收机组成如图6所示,它基本上可分成接收电路、译码电路等部分。从接收电路出来的低频输出通过译码电路就能分别独立地取出由发射机发出的操纵杆动作信号 Ta_d。这个过程有点像货物运达目的地车站后;把货物卸下来并分类送给不同的使用者。接收电路相当于接货、卸货人员,她们把“货物”卸下来后,由货物分类人员(译码电路)把“货物”送给不同的用户—各个执行舵机。
  舵机的组成如图7所示。舵机由能够取出与发射机操纵杆动作成比例的信号的电路和能够作出与该信号相对应动作的马达和齿轮减速机构组成。作为发射机操作杆动作与模型动作之间的动作媒介,舵机的可靠性是 极为重要的。舵机动作摇臂常用的形状如图8所示。这些摇臂因用途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状、力臂半、半径、强度。在“塞斯纳”177飞机模型中,舵机摇臂的力臀半径以8-10mm为宜。

遥控发射机操纵杆动作与模型飞行姿态
  如何使用遥控设备上的操纵杆来控制飞机模型的各个舵面,从而控制模型的飞行姿态,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为了将遥控飞机模型的操纵动作与载人飞机的操纵动作对应起来,也为初学者进一步学习难度更大的遥控飞行器(例如遥控直升机模型)准备指法基础。这里,我们建议采用图9所示的方法来分配模型各个舵面和油门的操纵杆。发射机面板上右边的操纵杆;其纵向的运动①用来控制发动机的节流阀(油门),横向的运动②用来控制模型的副翼冀(横侧)。对于左边的操纵杆,其纵向运动③用来控制模型的升降舵(模型低头、抬头),横向运动④用来控制模型的方向舵。在遥控设备的下底板上,设有4个舵机摇臂换向装置,分别对应 4个动作舷机。在调整模型操纵动作时;需要使用这些装置来确定舵机的动作方向。

浅谈新手遥控器的选购_航模吧_百度贴吧

楼主:
航模电机、桨叶、电池、参数与相互关系

遥控船模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船模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遥控船模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
KV1800左右用7060浆9W4V,q+h,x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电动遥控船模型桨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桨 与  KV3000桨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电动遥控飞机模型与电机的关系: 一般来说:桨越大对飞机模型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桨的大小与遥控飞机模型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桨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桨,遥控飞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遥控飞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桨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飞机模型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遥控飞机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电动遥控飞机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电动遥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补充:

1s电池指的是一芯电池 3.7V 2s电池 二芯电池 3.7X2V 3s    3.7X3V

楼主:
航模电调,是航空模型用电子调速器的简称,英文名Air-modeling ESC。现在的航模电子调速器一般都是无刷电子调速器。由于无刷电机在同功率下体积要比有刷大大减少,所以有刷现在在市场上已经渐渐式微了。现在的航模电调品牌国外以美国的凤凰最为出名,国内主要品牌有:好盈,中特威,飞盈佳乐等品牌。选择合适的航模电调需要根据你的应用情况和电机的功率要求来选择。选择电调一定要看该款电调的功率,另外要看电调与电机的兼容度。电调并不能兼容所有电机,它必须根据电机的功率等参数来进行选择。但实际情况是许多品牌的电调并不是足功率足电流,也许你需要60A的电调,它其实只能跑到55A就无法再往上调了,所以选择电调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供应商是否足功率。选择低于电机功率的航模电调会导致电调上面功率管的烧坏。所以功率问题是航模电调选择的重要问题。

怎么样来选择电池,电调,电机算是比较合理的呢!  简单的说下以下关系.  首先,你要选择一个马达能适合你的飞机! 再选择一个能满足你马达峰值功率的电调! 最后选择一个能满足电调峰值功率的电池即可! 如:马达最大效率时,电流为:30A   那么你选择的电调起码要30A ,但是一般出去安全考虑,电调要选择大一点的! 如:35A -40A   接下来就是电池了!!  电池是根据你飞机的具体来确定用哪种规格的! 选好规格,那么就可以选择容量倍率!  如果一般大翼展飞机都是用2200MA , 容量确定了,那就要看倍率了! 如:2200MA 10C ,那么这个电池能以:2.2A(2200MA =2.2A ) *10=22A , 显然不行,那么需要选择15C 2.2*15=33A ,这个可以满足前面的要求了! 那么就可以说,.这电池是比较适合你的飞机的!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都喜欢选20C 的呢?  因为,如果是20C 的电池,那么可以以:2.2*20=44A 的电流放电."  飞机最大功率时,电流只有30A ,这个电池可以44A 来放电,无疑,电池会更加轻松.  马达也是一直以最大功率来运行!获得的动力将是非常满意的!  以上都是马达和桨正确搭配的情况 如果你的马达和桨搭配错误 后果就严重了 桨配的小了 拉力自然上不去 起飞困难 不能保持高度 容易失速炸机  桨配的大了 马达过载负担加重 发热严重 电调亦是如此 如果都超出两者承受极限 烧件是一定的  什么是过载? 过载就转的慢。   过载就是电机负载超过了它的额定值,输出的功率比额定值大,P=UI,电机的电压不变,所以电流就增大了。通电导体发热Q等于电流I的平方乘以电阻R,所以发热是以二次方的方法增加,相当快。   轻载的时候电机输出功率小,电压不变,所以电流就很小。 电机热的受不了,就烧掉了 电调也一样烧掉  加大电调A数 虽然保险系数增加 但是对于重量要求比较苛刻的飞机也是不现实的。  除了香蕉头短路烧CMOS芯片外,其它的比如接收短路烧电调的稳压部分,或者仅是连接线短路造成的,也不能排除电调输入部分有击穿或短路的可能。但最大的可能我认为可能会是输入极性接反了。 实际上这与用什么电池无关,我的电调XXD20A接800MAH2S电池、1300MAH3S电池、2200MAH3S电池都没有任何问题,后开控也没问题。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还能更详细、系统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