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火完工,附上制作过程和心得。

楼主(2014-12-03):
喷火刚刚完工,从昨天中午开始,历史15个小时。成品图镇楼!这个应该会比kt330好飞吧。还是蛮不错的一架机机。下面上制作过程。

网友:
精工细活啊,最后怎么没上座仓?

网友:
够厉害,电池专售中心,愿您结姻电池中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8796253134.4.hFHedW&id=23016364745

网友:
小手一挥,牛币到手

网友:
固定翼什么型号适合长距离

网友:
我觉得330好飞

楼主:
第一步:打印图纸,打印pdf格式的那个,打出来边框有分割线,这样好拼接。之前打的图纸都是用Excel打印的,没有边框线,拼接各种问题。
注意观察图纸哦,有些部分没必要。然后就是切穿和轻切的地方。为之后切板子打下基础。

楼主:
把图纸上的部件给拆下来,这样做是为了节约kt板。(不缺板子的)

楼主:
可以直接把图纸贴到整块板子上切)

楼主:
切好的板子

楼主:
开始做机翼,这个机翼稍微复杂些,所以先搞定它

楼主:
马上就要把机翼折叠出翼型了,这里建议大家在需要折叠的那个地方用宽胶带加强一下。(不加强可能会断。楼主就掰断了。)副翼也用纤维胶带加强下。

楼主:
加强的地方就是上面的这两个

楼主:
装好舵机。建议先把舵机延长线装好,不然之后可不好装。(楼主是之后装的,累死了)舵机可以用点热熔胶。

楼主:
接下来就可以抹上胶水,把机翼翻过来做出翼型了。切不可用蛮力,慢一点缓一些不要紧。做好了就要花很长时间等胶水干(楼主用的泡沫胶)

楼主:
就这样压了一晚上。

楼主:
机身切好后是这样的,要注意需要开槽的地方,新手建议用胶带加强,不然容易断。
后面的舵机孔可以先不开,楼主在后面修改了舵机的位置。

楼主:
反面是这样的,机身看着就非常脆弱。小心!!!

楼主:
利用等胶水干的时间可以把垂尾和平尾做好,还是建议做一下加强。

楼主:
垂尾和平尾拼起来

楼主:
胶水基本干好了。机身大概就这样

楼主:
将翅膀插进去,在做这一步的时候要注意。先把舵机线塞到机翼里面去,等机翼装好再拉出来。机翼装好后要确认机翼时候对齐了。确认对齐后可以上胶水,楼主用的热熔胶抹在机翼和机身接触的地方。(楼主不做可拆卸的机翼)

楼主:
接上来装上尾巴,这个飞机的平尾和垂尾安装方法还是蛮不错的。

楼主:
装舵机,如图:楼主将舵机的位置移到了靠近机翼的地方,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没有延长线的尴尬。。

楼主:
确认舵机回中什么的。。并且装上了拉杆。(楼主用的1mm的钢丝)

楼主:
接下来是做动力系统,也就是装马达、电调、接收器。
楼主动力系统是自己做的,可能和别人不一样。

楼主:
首先做这样一个长方体,尺寸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要保证能够顺利的塞到机身里面去,
最好没多大的缝隙。

楼主:
将马达电调试着放进去,看看布局。

楼主:
将长方体塞进去。不要用蛮力、

楼主:
一切正常!虑到重心,楼主选了个好的位置放电池。在机身的上面板打孔把T插揪出来。这样可以不用延长线连接电池。

楼主:
这样做,外观会受到影响。但是楼主觉得还能接受

楼主:
接收机的摆放位置

楼主:
试一试重心,貌似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