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自制USBASP下载器

楼主(2014-12-04):
1.制作硬件电路
可以选用 【USBASP简化电路】或【USBASP完整电路】

2.下载固件
使用一块好的USBASP1连接到 新制作的USBASP2上

原来好的USBASP1的 J2电源短接 ,J1自编程断开 , J3慢时钟烧写 断开
新制作的USBASP2的 J2电源短接 ,J1自编程短接 , J3慢时钟烧写 断开

用 progisp167 连接到USBASP2的MEGA8
按照图示设置熔丝位

调入【MEGA8烧写程序.hex】FLASH 选择【自动】编程

程序下载后,拔掉USBASP2 的 J1自编程短路帽  就可以正常使用

【说明】
电路比较简单,电路只要连接正确就可以正常下载使用
若发现问题,首先看硬件是否有线没有接
12M晶振不能换,3.6V稳压管和68欧电阻必须接,为了符合USB协议
若不接,电路的稳定性和兼容性会影响很大

网友(2019-01-26):
看看这个下载器好不好做

网友:
看看后边还有啥

网友(2018-11-26):
学习一下,准备用

网友(2018-10-17):
看看,是用什么做的。。。。

网友(2014-12-04):
求送电子设备

网友:
电子很关键啊

网友:
看看USBASP怎么制作!

网友:
太好了,谢谢楼主风向,谢谢

网友(2015-02-10):
看看怎么做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
有点区分不开asp和isp区别

网友:
字数字数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