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到论坛赠送的APM2.5 不会调试

楼主(2014-12-05):
故障原因:
        装好驱动  能连上地面站 ,可能刷固件也能检测固件版本,但就是显示不了数据 如陀螺仪 姿态 等 也调试不
第一次接触APM  求高人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
小手一挥,牛币到手

网友:
显示不了数据?不是吧。。。。

网友:
地面站显示什么?

网友:
加个群问问

楼主:
家是四川  现在东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paopao老师的帖子,里面有详细的视频教程

找了 没有相关的问题  怀疑是板子问题

楼主:
已找出问题 3.3V模块烧坏 ,还没换

网友(2015-01-09):
外接个3.3v稳压模块。  我是这样解决的

楼主:
已修好 就是3.3V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