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调试步骤》整理版

楼主(2014-12-05):
最近一直在研究APM,现在对APM不能说完全懂但也是略知7 8了  ,(所以说  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只要你肯学)因为我也要入多轴坑啦,欢迎我吧,之前一直玩固定翼、飞翼FPV,但是这种飞机场地要求性比较高,没有多轴好 随时随地起飞,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了风也大了飞的话肯定没有多轴稳定
    在此把我自己在网上搜索的一些APM知识整理了以下  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些常见的 重要的问题已经在内容中加粗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一个全新的固件下载进APM板以后,你首先需要做的是三件事:一是遥控输入校准,二是加速度校准,三是罗盘校准,如果这三件事不做,后续的解锁是不能进行的,MP的姿态界面上也会不断弹出红色提示:
PreArm RC not calibrated(解锁准备:遥控器没有校准)
PreArm INS not calibrated(加速度没有校准)
PreArm Compass not calibrated(罗盘没有校准)
遥控校准
遥控校准需要连接你的接收机,具体连接请查看APM连接安装图,连接好后连接APM的USB数据线(也可以通过数传进行连接),然后打开遥控器发射端电源,运行MP,按下图步骤选择好波特率与端口后点击connect连接APM,接着点击Install setup(初始设置)——MandatoryHardware——Radio Calibrated(遥控校准)——点击窗口右边的校准遥控按钮
点击校准遥控后会依次弹出两个提醒:分别是确认你遥控发射端已经打开and接收机已经通电连接,确认你的电机没有通电(这点非常重要,做这步工作的时候建议你的APM只连接USB和接收机两个设备)
然后点击OK开始拨动遥控开关,使每个通道的红色提示条移动到上下限的位置
最后点击CLICK WHEN DONE 保存
当每个通道的红色指示条移动到上下限位置的时候,点击Click when Done保存校准时候,弹出两个OK窗口后完成遥控器的校准。如果你拨动摇杆时上面的指示条没有变化,请检查接收机连接是否正确,另外同时检查下每个通道是否对应
加速度校准
连接APM与电脑,打开MP并connect,点击Install setup(初始设置)下的Mandatory Hardware菜单,选择AccelCalibrad(加速度校准),点击右边的校准加速度计开始加速度计的校准
第一个:Place APM level and press any key(请把APM水平放置然后按任意键继续)
第二个:Place APM on its LEFT side and press any key(请把APM左边向上垂直立起
第三个:Place APM on its RIGHT side and press any key(请把APM右边向上垂直立起
第四个:Place APM nose DOWN and press any key(请把APM机头向下垂直立起
第五个:Place APM nose UP and press any key(请把APM机头向上垂直立起
第六个:Place APM on its BACK and press any key(请把APM背部向上水平放置
当跳出Calibration successful(校准成功)后,恭喜你,你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罗盘校准了
罗盘校准
罗盘校准的页面也跟上面的加速度校准一样在同一个菜单下,点击Install setup(初始设置)下的MandatoryHardware菜单,选择Compass菜单,按下图勾选对应的设置以后点击Live Calibrad(现场校准)
点击以后会弹出一个提醒菜单:请在60秒内转动APM,每个轴至少转一次,即俯仰360度一次,横滚360度一次,水平原地自转360度一次,每个面至少自转360度一次;如果是外置罗盘,请转动外置罗盘
在转的过程中,系统会不断记录罗盘传感器采集的数据,Samples数据量不断累加,如果Samples数据没有变化,请检查你的罗盘是否已经正确连接,60秒以后会弹出一个数据确认菜单,点击OK保存完成罗盘的校准
关于外置罗盘的选择:如果你使用的是外置罗盘,你首先需要禁用内置罗盘,V2.5.2版本APM禁用内置罗盘的方法是断开罗盘芯片边上的一个预设焊盘焊点,V2.8.0版本的APM只需要拔掉板上标记为MAG的跳线帽即可;在校准过程中,如果你的外置罗盘是芯片字符向下安装的,则需要在Rotation下拉框中选择Rotation_Roll_180,意思就是罗盘芯片横滚了180度安装,机头方向不变。如果你还想自定义外置罗盘的机头指向,例如你可以选择Rotation_Yaw_45(机头偏转45度),Rotation_Pitch_180(俯仰翻转180度安装,机头机尾调换),其它选择请自行类推。

解锁需知(重要)
当你完成遥控校准、加速度校准和罗盘校准后,你就可以开始尝试解锁了(做这一步你无需连接电机,你只要连接MP或者查看LED是否成功解锁就行)。APM的解锁动作是以检测到第三通道最低值+第四通道最高值为标准的,即油门最低,方向最右。所以无论你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只要你操作摇杆使油门最低,方向摇杆最右(pwm值最大)即可执行APM的解锁动作。当APM收到解锁信号后,APM会先自检,红灯开始闪烁,自检通过,解锁成功,红灯常亮(地面站中红色DISARMED会变成ARMED),表示解锁成功。此过程会持续5秒,所以解锁时请保持油门最低,方向最大的动作5秒以上。需要注意的是:APM解锁以后,15秒内没有任何操作,它会自动上锁。手动上锁方法:油门最低,方向最左(PWM最低)。
关闭解锁怠速功能:如果你已经连接了电机电池进行解锁,3.1版之后的固件在你解锁后电机就会怠速运转起来,以此提醒你APM此时已处于工作状态,请注意安全。这个功能的安全意义非常大,但如果你不想使用这个功能,也可以关闭这个功能。关闭方法:连接MP与APM,点击Config/Tuning(配置调试)菜单,选择Full Parameter List,在所有的参数表格中找到MOT_SPIN_ARMED参数,将它的值改为0即可关闭解锁怠速功能,默认是70,改完以后不要忘了点击窗口右边写入参数按钮进行保存。
跳过自检解锁:APM的解锁有一项安全机制,他会先检查陀螺、遥控、气压、罗盘数据,如果其中一个数据存在问题,比如陀螺倾斜过大(机身没有放平),气压数据异常,APM就不能解锁,红色LED快闪发出警告。如果你不想使用这个自检功能,也可以设置跳过自检解锁:连接MP与APM,点击Config/Tuning(配置调试)菜单,选择Full Parameter List,在所有的参数表格中找到ARMING_Check参数,将它的值改为0即可关闭解锁检查功能,默认是1。一般情况下请不要关闭这个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APM只有处于Stabilize,Acro,AltHold,Loiter这几种模式时才能解锁,如果不能解锁,请检查飞行模式是否正确,一般情况下建议你从Stabilize模式解锁。

APM飞行模式注解
1稳定模式Stabilize稳定模式是使用得最多的飞行模式,也是最基本的飞行模式,起飞和降落都应该使用此模式。此模式下,飞控会让飞行器保持稳定,是初学者进行一般飞行的首选,也是FPV第一视角飞行的最佳模式。一定要确保遥控器上的开关能很方便无误地拨到该模式,应急时会非常重要。
2、比率控制模式Acro 这个是非稳定模式,这时apm将完全依托遥控器遥控的控制,新手慎用。
3、定高模式ALT_HOLD定高模式(Alt Hold)是使用自动油门,试图保持目前的高度的稳定模式。定高模式时高度仍然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油门控制,但中间会有一个油门死区,油门动作幅度超过这个死区时,飞行器才会响应你的升降动作
当进入任何带有自动高度控制的模式,你目前的油门将被用来作为调整油门保持高度的基准。在进入高度保持前确保你在悬停在一个稳定的高度。飞行器将随着时间补偿不良的数值。只要它不会下跌过快,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离开高度保持模式时请务必小心,油门位置将成为新的油门,如果不是在飞行器的中性悬停位置,将会导致飞行器迅速下降或上升。
在这种模式下你不能降落及关闭马达,因为现在是油门摇杆控制高度,而非马达。请切换到稳定模式,才可以降落和关闭马达。
4、悬停模式Loiter悬停模式是GPS定点+气压定高模式。应该在起飞前先让GPS定点,避免在空中突然定位发生问题。其他方面跟定高模式基本相同,只是在水平方向上由GPS进行定位。
5、简单模式Simple Mode简单模式相当于一个无头模式,每个飞行模式的旁边都有一个SimpleMode复选框可以勾选。勾选简单模式后,飞机将解锁起飞前的机头指向恒定作为遥控器前行摇杆的指向,这种模式下无需担心飞行器的姿态,新手非常有用。
6、自动模式 AUTO自动模式下,飞行器将按照预先设置的任务规划控制它的飞行
由于任务规划依赖GPS的定位信息,所以在解锁起飞前,必须确保GPS已经完成定位(APM板上蓝色LED常亮)
切换到自动模式有两种情况:
如果使用自动模式从地面起飞,飞行器有一个安全机制防止你误拨到自动模式时误启动发生危险,所以需要先手动解锁并手动推油门起飞。起飞后飞行器会参考你最近一次ALT Hold定高的油门值作为油门基准,当爬升到任务规划的第一个目标高度后,开始执行任务规划飞向目标;
如果是空中切换到自动模式,飞行器首先会爬升到第一目标的高度然后开始执行任务
7、返航模式RTL返航模式需要GPS定位。GPS在每次解锁前的定位点,就是当前的“家”的位置;GPS如果在起飞前没有定位,在空中首次定位的那个点,就会成为“家”。
进入返航模式后,飞行器会升高到15米,或者如果已经高于15米,就保持当前高度,然后飞回“家”。
还可以设置高级参数选择到“家”后是否自主降落,和悬停多少秒之后自动降落。
8、绕圈模式Circle当切入绕圈模式时,飞行器会以当前位置为圆心绕圈飞行。而且此时机头会不受遥控器方向舵的控制,始终指向圆心。
如果遥控器给出横滚和俯仰方向上的指令,将会移动圆心。
与定高模式相同,可以通过油门来调整飞行器高度,但是不能降落。
圆的半径可以通过高级参数设置调整。
9、指导模式Guided此模式需要地面站软件和飞行器之间通信。连接后,在任务规划器MissionPlanner软件地图界面上,在地图上任意位置点鼠标右键,选弹出菜单中的“Fly tohere”(飞到这里),软件会让你输入一个高度,然后飞行器会飞到指定位置和高度并保持悬停。
10、跟随模式FollowMe跟随模式基本原理是:操作者手中的笔记本电脑带有GPS,此GPS会将位置信息通过地面站和数传电台随时发给飞行器,飞行器实际执行的是“飞到这里”的指令。其结果就是飞行器跟随操作者移动。

网友(2020-04-27):
可惜英文的看不懂啊

网友:
学习一下,刚好翻出来一个玩玩看看

网友(2020-03-19):
一如航模深似海

网友:
完全不懂学习并收藏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就应该顶

网友(2020-02-17):
这个帖子肯定要收藏

网友(2020-01-18):
楼主osd 该怎么调整呢

楼主(2014-12-05):
飞行模式配置
在实际飞行当中,APM的功能切换是通过切换飞行模式实现的,APM有多种飞行模式可供选择,但一般一次只能设置六种,加上CH7,CH8的辅助,最多也就八种。为此,需要你的遥控器其中一个通道支持可切换六段PWM值输出,一般以第五通道作为模式切换控制通道(固定翼是第八通道),当第五通道输入的PWM值分别在0-1230,1231-1360,1361-1490,1491-1620,1621-1749,1750+这六个区间时,每个区间的值就可以开起一个对应的飞行模式,推荐的六个PWM值是1165,1295,1425,1555,1685,1815nS。如果你的遥控具备这个功能,那恭喜你,你可以按下文配置你的APM飞行模式了,如果不具备,建议你参考本手册附件中的关于遥控改六段输出一文,否则你也许只能配置3个甚至2个飞行模式。
配置飞行模式前同样需要你连接MP与APM,点击Config/Tuning(配置调试)菜单,选择Flight Modes,就会弹出如下的飞行模式配置界面:
配置界面中,六个飞行模式对应的PWM值,是否开启简单模式,super simile模式都一目了然,模式的选择只需要在下拉框中选择即可。出于安全考虑,一般建议你将0-1230设置为RTL(返航模式),其它5个请根据自己遥控习惯自行配置,但有一个原则,要保证你的模式切换开关随时能切换到Stabilize(自稳)模式上。选择好六个模式以后请点击保存模式进行保存。
失控保护
APM 的失控保护是通过 FailSafe 菜单配置的:
触发 APM 失控保护的条件有油门 PWM,电池电压(需电流计)等可选,当达到触发条件,比如油门 PWM 值低于设
定的值以后,就可以启动失控保护选项了,失控保护选项有 RTL(返航),继续任务,LAND(着陆)等可选。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使用这个 APM 自身的失控保护功能,APM 的失控保护是建立在自身 MCU 运行的基础上的,
增加了一个失控保护等于在 MCU 的实时运行中增加了一个 IF 运行条件,当失控触发条件处于临界非稳状态时,
IF 的反复触发有可能影响 MCU 的运行而使飞行器坠毁,所以如果要使用失控保护功能,建议你使用遥控器自带的
失控保护功能,比如设置遥控接收机在失去遥控信号时,五通道输出 PWM 值使 APM 切换到返航模式或者着陆模式,
而油门通道保持失控前的值。

楼主:
apm pid 调参的通俗理解
APM 的参数设置菜单中,有一项 PID 设置,对于没接触过 PID 的人来说,那完全是
一头雾水,一堆摸不着头脑的数字。鉴于此,本文力争以通俗的语言讲解 PID 的各个含义。
PID
控制是自动化控制领域应用非常广的控制方式,P 代表比例,I 代表积分,D 代表
微分,从这些名词中可以看出,PID 控制是基于数学中一项重要的分支:微积分学为基础的
数字化自动控制方式,它以传感器采集的数据作为输入源,按预定的 PID 参数根据特定的
公式计算以后输出控制。
举个形象的例子,一列即将到站的火车在快要到达站点的时候会切断输出动力,让其凭
借惯性滑行到月台位置。假如设置火车以 100km/h 的速度在站前 1km 的地方切断动力开始
滑行,那么这个 100 1 就是比例 P 的含义,P 越大,它在站前开始滑行的速度越快。滑行
初始速度快的好处就是进站快,但过快的初始滑行速度会导致火车在惯性的作用下冲过月
台,这样一来火车不得不进行倒车,但是因为 P 设置过大,倒车以后的滑行也会同样使火
车倒过头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反复前行后退的震荡局面。而 P 设置小了,进站速
度会变得非常缓慢,进站时间延长。所以设置一个合适的 P 值是 PID 调节的首要任务。由
P 是一个固定的数值,如果将火车的速度与月台的距离用一个坐标图理想化的表现出来
的话,不考虑惯性及外力的作用,这两者的关系呈现出来 P 调节的结果会是一条直斜线,
斜线越陡,代表进站时间越短
上图的 P 调节结果只是为了方便理解,在实际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PID 计算的结果
也不是这样子。不管怎样,如果只有 P 调节,火车要么设置一个比较低的 P 值以非常缓慢
的速度到达目标月台,要么就是过冲了,很难设置在速度与准确度之间求得平衡。所以接下
来该是讲解 D 微分的作用的时候了。根据上面举的例子,假如 P 等于 100 的时候,火车刚
好能滑行到月台,所耗费的时间是 10 分钟。但是对应一个自稳定性能要求很高的自动化系
统来说,这 10 分钟的时间太长了,可不可以加快呢?可以,我们把 P 加大到 120,让火车
司机驾驶火车在站前 1km 的地方以 120km/h 的速度开始减速滑行,然后站前 500 米的时候踩一下刹车让速度降为 80km/h,站前 300 米再踩一下刹车让速度降为 50km/h,站前 100 米又踩一下刹车,让速度降为 20km/h,站前 10 米让火车在较短的时间内滑行到月台准确的位置,这样一来,进站速度会大大加快,原来需要 10 分钟的时间可能只需要 5 分钟就行了。这就是 D 的作用,我们权且把 D 理解为刹车吧,如果仍旧以坐标图形象表达 D P 调节的影响,那就是 D 使 P 调节出来的一条直线变成了一条曲线,在 PID 公式中,D 的左右就是改变 P 的曲线,D 的数值越大,对 P 的影响也越大。加入 D 后的曲线前期较陡,进站比较快,后期平缓,使得火车可以平稳准确的进站。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2/clip_image032.gif
相信经此解释后,很多模友已经理解 PD 的作用了,那在飞行器的实际调节中,我们就
可以有的放矢了。根据 PD 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调节步骤:先把 D 置零,加大 P
值,使飞行器适当过冲开始震荡,然后增加 D 的数值,拉低 P 调节后期的作用,使过冲现
象放缓,最终调到不过冲为止。P 越大,飞行器倾斜后恢复的速度越快,表现为越灵敏,但
过大会产生震荡;D 越大,调节越平缓,表现为越平稳,但 D 过大会使调节时间延长,表
现为反映迟钝(这里的 D 指的就是 D 的数值,在一般的 PID 表述中,D 越接近 0P 作用
越大,这点需要注意一下)。
最后讲解 I 的作用,I 是积分,是为了消除误差而加入的参数,假如上面的例子中,火
车靠站以后,离最终的目标停止线还是差了 1 米,我们虽然也可以认为这是一次合格的停车,
但这毕竟是误差,如果我们认可了这 1 米的误差,那在此基础上火车第二次靠站就会有 2
米的误差了,如此以往,误差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误差记录下来,当第二次进站
的时候就可以发挥作用了,如果差了 1 米,火车驾驶员就可以在原来的 PD 调节基础上进行
I
积分,延迟 1 米输出(或者提前),即 999 米开始减速,最终可以刚刚好到达停止线。如
果没有 I 的作用,在多轴飞行器平台上的表现就是飞行器越来越倾斜,最终失去平衡。I
调节是建立在 PD 的基础上的,PD 的改变都会影响 I 的效果,所以最终的调节步骤就是先
P 确立灵敏度,接着调节 D 调整平稳度,最后调节 I 确定精度。

网友:
说的详细,备用

网友A:
好样的大眼睛!论坛需要这样的帖子 ,很多朋友转帖,但是很不系统!希望能像你学习!加个精华!

网友B:
第二个:Place APM on its LEFT side and press any key(请把APM左边向上垂直立起)
第三个:Place APM on its RIGHT side and press any key(请把APM右边向上垂直立起)
这里好像有点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如下的
第二个:Place APM on its LEFT side and press any key(请把APM右边向上垂直立起)
第三个:Place APM on its RIGHT side and press any key(请把APM左边向上垂直立起)

网友:
这个帖子肯定要收藏,顶个

网友:
好东西,够详细啊

网友:
我也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样的大眼睛!论坛需要这样的帖子 ,很多朋友转帖,但是很不系统!希望能像你学习!加个精华!{:1 ...

谢谢,对了 我不是大眼睛 我是爱笑的眼睛  大眼睛是我同学,也在论坛里,可能是我俩的头像差不多,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Place APM on its LEFT side and press any key(请把APM左边向上垂直立起)
第三个:Place APM on ...

没问题的  你可以去百度一下LEFT是左   RIGHT是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的  你可以去百度一下LEFT是左   RIGHT是右

LEFT是左 RIGHT是右没错 但是 第二个:Place APM on its LEFT side and press any key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请把APM放在它的左侧并按任意键 也就是左侧朝下  楼主可以看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未来的方向

网友:
回帖赚钱

网友(2015-03-21):
技术传播贴要顶!

网友:
楼主讲的形象生动!谢谢幸苦了

网友C(2015-05-08):
今天看的全是精华贴哦!

网友(2015-06-24):
教科书,当资料存储。。。感谢楼主。。。

网友(2015-08-13):
好贴留名,以后调试时有的参考了,谢谢分享

网友:
正找这资料呢,谢谢楼主啦

网友(2015-09-13):
这么好的详文是一定要赞的,对我等菜鸟来说,受益良多呀!

网友:
这个帖子肯定要收藏,

网友(2015-10-17):
这帖子确实很不错!受益匪浅啊!谢谢!

网友:
学习了,很好用。

网友:
我的   apm  飞行  正常  就是   不会下载日子     下载 显示    接收日志列表时错误

网友:
下载   闪存日志   显示错误     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看的全是精华贴哦!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你的光电吊舱!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好贴,请教一下PID是根据飞行情况调么

网友:
mp的失控保护页面,推油门,舵机输出的四个条都不一样怎么回事啊,三大校准都校好了,飞机也放平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你的光电吊舱!留个联系方式?

光电吊舱外观类似于封闭式云台,具体在这里不便细说...需要的话联系我微信13910788497
我会给你分享我们的航拍视频

网友:
谢谢 LZ 一直在练习!

网友(2015-11-18):
可以的,好帖子。

网友:
我的是2.8的.各种数据全部校准,就是不会解锁,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FT是左 RIGHT是右没错 但是 第二个:Place APM on its LEFT side and press any key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

的确是的,提示什么方向就是什么方向朝下

网友(2016-01-10):
学习了,强帖啊,学习了

网友:
刚入手APM   这个帖子碉堡了!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FT是左 RIGHT是右没错 但是 第二个:Place APM on its LEFT side and press any key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

我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的  你可以去百度一下LEFT是左   RIGHT是右

炸香机说的没错,apm面对你放,left其实是你看的apm的右边抬起。和你躺在床上看天花板让你抬左手,在你上面的人看感觉是右边的一个情况。

网友:
学习了,正需要这方面的知识积累

网友:
有没帮我看看我的报警咋回事

网友(2016-02-23):
一定要先左到右来调吗 先右到左来调 行吗???

网友:
很好的总结,谢谢

网友(2016-05-03):
请求分享转载

网友(2017-03-28):
gps是要先解锁了才能接受数据吗?才能显示地图?

网友:
学习了,做个标记备用

网友(2017-06-07):
这得打印成小册子仔细研究

网友(2017-07-09):
好详细啊 留着慢慢看

网友:
自稳模式。飞得很稳,刹车也很好。怎么切换到定稿模式就有点刹车不稳。请问一下应该怎么解决高手?

网友:
留个痕迹,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7-11-11):
大神,请教一个问题,请问我的APM2.8飞控地面站提示我没有遥控器接收机     导致解锁解不了        如何破     谢谢

网友(2018-05-03):
大神求调教apm

网友:
一看这个就头大咋办

网友:
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