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固定翼学习经验分享(小胖子)

楼主(2014-12-06):
频繁的炸鸡。。。。。。

炸了好多鸡!

我从头到尾来说一下APM飞固定翼的调试经验。

先开个头,待续

装机:
小胖子的完成度非常高,很快就能完成。
我的几点感觉:
1、原装设计已经完全足够,不需要额外加强增加重量。
2、图传发射一定要和433接收机、GPS接收拉开足够的距离,越远越好。(小胖子把图传发射放鸡头是最佳选择了。。。。。)
3、舵机连接线建议都用带抗干扰磁环的,避免乱抖舵。
4、如果有好飞场,强烈建议装起落架,体验全程FPV是感觉爽的事情。主起落架就用大胖子的原装起落架,前轮转向。后面的木片把握好高度,做一段2MM的钢丝带个尾轮,把尾巴撑起来,防止打桨。

设备:
1、连线是比较简单的,麻烦的是布线。有条件的话,所有线都自己按布局长度做吧。

各个版本的接线都差不多,数传口和GPS口,分清楚供电正负极,RX是接收数据,TX是发射数据。
如果你的接收机有PPM输出,建议用PPM输出吧,短接飞控输入端的2、3号信号脚,然后PPM信号输入1号脚就可以了。方便简单。

如果你有AAT,机载跟踪模块自行接线,GPS的TX口并联一根线出来,接到机载跟踪模块上的GPS的RX口即可。也就是下面一排的24针脚。
摄像头先进入MinimOSD,然后OSD的视频输出连接到跟踪模块的摄像头输入,然后再连接图传发射

MinimOSD是不可少的了,因淘宝上的产品质量层次不齐,有时候接好了线也不一定能工作,或者工作不正常。建议最好是,图传和摄像头端12V供电,另一端5V独立供电,只和飞控连接RX口,如果不行,就再连接GND(我是这样接的,视频叠加才稳定不闪,以前有的OSD又不是这样接。。。。。。,坑爹的山寨货,大家多试试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供电。)

2、供电是重点,我建议是APM一定要用隔离稳压电源模块单独供电,电压电流计可以选用不带UBEC的。电压的稳定是电子原件稳定工作的基础!

楼主:
写了一个上午的帖子,还每30秒自动保存。。。。。等我真正去点保存的时候,啥都没有了,数据恢复也没有用。悲剧

楼主:
先刷飞控固件吧

飞控装机之前,用USB线连接,刷固件

首先安装MissionPlanner软件,自己去搜吧,自己去下载。

在这个地方,点击固定翼图标,就可以开始刷写固件了,目前的最新版本是3.2,固定翼也有自动调参,爽歪歪!

建议,不管新买的APM是神马情况,每次刷写固件前,都先刷车固件,然后再刷回固定翼固件。

刷固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1、无法获取固件
可以将你上网的DNS更改为8.8.8.8,一般能解决问题,如果不行,就FQ吧
2、刷写不成功
确保你用的USB线质量可靠,山寨货太多了,真心难受。。。。。
3、连接不成功
确保你的USB插上后,能识别到端口,端口波特率正确。

楼主:
飞控刷写完毕,继续飞控基础设置

这些都是在飞控安装上飞机前完成,更加方便。

连接飞控、GPS和罗盘

USB连接,通电后,选择正确的端口号和端口速率,点击连接。连接成功,进行基础设置

1、加速度校准
点击校准,按照提示翻转飞控就可以了。

2、罗盘
选择外置罗盘,勾选“启用” ,然后开始校准,在各个不同的角度旋转罗盘,直到清除所有白色方块。

实际上,罗盘这个很好理解的,就是指的你罗盘的安装方向。
Rotation_Roll_180 实际上就是说罗盘横滚180,也就是翻了个,那你自己罗盘怎么方便怎么装,怎么选,就很好理解了

遥控器校准
在这个界面,点击校准遥控,然后把各个通道都校正下最大最小值,摇杆和开关都需要。
舵面检查和正反在后面飞行器准备时再说。

飞行模式

飞行模式设置支持6种模式,在PWM值分为6个区间,进行模式切换,你需要设置你的遥控器,在8通道能够输出6个区间的PWM值,最简单的是用旋钮来实现,但是很不好用,飞行过程中用旋钮去调整太疯狂了。。。。。用一个3段开关和一个2段开关进行混控是最好的选择。每个遥控器的设置方式不一样,目的都一样,让8通道输出6个区间的PWM值。我用天地飞8X、富斯I10都实现了,应该还是不难的,网上搜吧,有很多教程。

图中是我飞固定翼用到的6个模式,仅供参考,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吧。
飞行模式的详细解释请参考中文WIKI
http://plane.ardupilot.cn/wiki/flying/flight-modes/

楼主:
飞控可选硬件配置

数传
如果你有使用数传,可以在这个菜单进行下设置,关键有两个参数,第一个要调整的是发射功率,像我这屌丝级用的140一对的普通数传,我就直接把功率调整到最大了。
第二个可以调整的是空速,空速越低,距离越远,同时延时越大。建议一次下调一两档,然后进行连接测试,看看读取完整参数需要多长时间,调节到你能接受的范围。
我个人用功率20,空速好像是32(设备不在身边不记得了),实测最远有效空中距离是2.3公里。
不要随便更改波特率,要把两边的参数调整一致,然后再保存

空速计
空速计是个好东西啊!我个人比较喜欢。
勾选启用,选择好你的空速计是插在哪个针脚上,就可以了。
这个针脚应该好理解吧,如图,我是插在了A0,A1插了RSSI
如果选择了使用空速,那么空速将参与飞行控制。如果没有选择使用空速,那么空速只是在HUB上有空速的数据显示,飞行控制依然使用地速(此处是个人理解,虽然也进行了空中测试,但是我不敢100%确认,请大神指正

空速计某宝上价格还是比较HAPPY滴,屌丝们完全可以自制。
请自行百度。这里就不多说了。小朋友做雾化的那个硅胶管,用来加工做皮托管很好用

个人建议:因为普通的空速计误差太大,因此建议此数值仅供参考,也就是说,勾选“启用”就可以了。后面那个“使用空速”就空着吧。对于速度的控制,尽量参考油门及电流大小,不管顺风逆风,尽量保持一定的油门。

电池监测器
这个比较简单,现在买的应该都是直接调成442就可以了,设置好电池容量,这样的话,可以看到放电的百分比。
以前我遇到过电压电流计线序不对的,调整了下线序就可以了。这个一般情况遇不到了。

相机云台
这是个好功能,固定翼用舵机云台是比较合适的,轻便。这个增稳功能也完全够用了。
如果要航拍,还是用多轴带无刷吧。
很简单,选择对应舵机插的针脚位置(还记得上面的空速计选择针脚吗?就在那一排),然后选择下输入通道,5、6、7都是空的,8通道是用于控制飞行模式。完全图形化的中文界面,应该很好理解。慢慢调吧。

楼主:
基本参数设置

楼主:
第一次试飞

楼主:
详细参数设置
第二次试飞调试

网友(2015-01-22):
顶你土匪,固定翼果然玩的不错

网友(2015-04-10):
供电的确很重要,最好分开。

网友:
露个脸,顶楼主一下

网友(2016-03-01):
能问一下,为什么我装上了,自稳模式下,这么要上下S飞啊?如果飞机飞平了,然后就可以平稳的飞一下,然后又会上下S飞,副翼没有问题,是不是飞控装的位置的原因,还是PID有问题?我飞控没有装到重心位置,离重心位置偏后5cm,

网友(2016-04-14):
可以啊,就是还像没说太多精辟的e

网友(2018-03-27):
引用 网友A:

飞控随便装什么位置都行,不比在重心。我装在机头电池盖上。冲浪者x8.把电池盖的透明塑料罩拆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