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Pic12C5XX/16F84单片机编程器。

楼主(2014-12-07):
支持PIC12CXXX系列,16F8X系列,16C54什么的我没试,大家可以试一下。

想自己制作FMS的串行PIC接口的或者自己做单片机试验的朋友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写单片机,需要的费用很低。

  下面我从网上找到的编程器的电路,叫做 JDM Programer ,下面链接是英文原文链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http://www.jdm.homepage.dk/newpics.htm

需要的元件清单如下:

1、单片机插座:20线零插拨力插座(也可用普通的20线DIP插座,但操作不方便)

2、电阻(多大功率的都可以):

  R1:10K
  R2:1.5K

3、电容:
  C1:无(呵呵,没搞错吧,可图上确实没有,我有什么办法)

  C2:100uf/40V(100微法,耐压40伏 电解电容)
  C3:22uf/16V(22微法,耐压16伏 电解电容)

4、二极管:

  D1:无(又开玩笑?!图上真的没有,不信你自己找)

  D2:5.1V稳压管,功率多大的都行,我用的1/2瓦的

  D3/D4/D5/D7:1N4148

  D7:8.2V稳压管,同样也是多大功率的都行

5、三极管:

  Q1/Q2:BC547B(用2SC9013、9014等NPN管代替就行)

6、实验板(就是上面钻好小孔的印刷线路板)一小块,有4X5厘米见方就行

7、RS232 9针插头(母)+外壳一套

8、5苾护套线一条,长度在1米左右,连接插头和编程器。如果没有合适的线可以用以前的旧键盘线,实在不行也可以用5条细电线代替。

9、小塑料盒一个(也可以不用,在使用时注意不要短路就可以了)

需要的工具清单:

1、电烙铁(一块准备少许焊锡丝和松香等助焊剂)

2、锯条一根(有锯弓更好,用来切割试验板和加工外壳)

3、剪刀(用来剪线及元件的引脚)

4、十子螺丝刀(用来上接口外壳的螺丝用)

5、如果想制作一个好看些的外壳的话还要准备小刀及小挫,用来给外壳开口

  制作的过程因为过节期间商店不开门,买不到东西,我的DC(数码相机)也借出去了,等节后有时间再给大家上传吧。

  编程器制作好后再下载一个软件,最初我用的是IC-PROG,这个东西只能在98下用,说是提供了一个Win2K的驱动程序,可我一直没装上,现在我使用的是PronyProg2000,这个软件也是免费的,是个全英文版,大家可以到本站的下载区下载或从软件作者的网站下载http://www.gxmodel.com/Soft/ShowSoft.asp?SoftID=35

  软件下载后需要安装,安装好后可以在程序组内找到“PonyProg”,单击“PonyProg2000”可启动程序。如果启动软件时你开着音箱的话可以听到一声“马叫”,呵呵,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意思,不过可以将“Disable Sound”选项选择上(见下图),再启动软件时就没有声音了。

  第一次启动软件时会有一个提示,大概意思时在使用前先要校准,点击OK后会关闭(见下图)。

  然后会再出一个提示,意思是使用前要先设置,同样点击OK后会关闭(见下图)

  下面就可以看到程序的画面了,当然这个时候还不能使用,还需要“校准”和“设置”。

  单击“Setup“菜单,选择“Calibration“

  然后会有一个对话框,点击“Yes”开始校准

  等一会儿会再出一个对话框,点击“OK”关闭它。

  然后点击“Setup”菜单选择“Interface Setup”,设置所使用的编程器

  此时打开的对话框上,红色框内是选择编程器的类型,这里我们选择“JDM API”;中间黄框是选择所用的端口,可选择COM1-COM4,使用的是COM1;下边黄色框中是设置接口的一些其它设置,我试了一下选择右下方的选项后程序和接口可以正常使用,大家可以自己多试一下,当然最好是使用PIC16F84这样的可擦写的单片机,以免浪费。设置好后可以点击“OK”完成设置。

  设置完成后就可以使用软件利用编程器向单片机里写入程序了,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