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无法连接地面站和刷写固件

楼主(2014-12-08):
APM无法连接地面站和刷写固件 刷写固件的时候出现如下提示 2560和32U2的BOOT都重新刷过 驱动也是正常的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换跟USB线试试

网友(2015-01-08):
换线,换地面站版本,换网络,我换过版本,第一次也是无法刷,后来无意刷成了,也是提示你那个错误

网友:
改一下com口属性里的位/秒

网友:
我前两天也被这个折腾了。以为飞控挂了。买了一个新飞控。连接上去也是一样的。问题出在电脑上。地面站卸载重装不行。驱动卸载重装不行。NET4.0重装也不行。最后电脑系统重装才解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1-13):
关于APM无法连接地面站这个问题:1:要保证飞控、连接usb都是好的。2:重装系统、关掉杀毒软、装好希要的驱动插件。3:最重要的一定是安装版的地面站软件。qq:792025497

网友(2016-01-28):
同样的问题,求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