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GPU制作的1~6S锂电池电压彩屏显示器(含源代码)

楼主(2014-12-08):
玩航模的都知道对电池的保养非常重要,否则价值不菲的航模电池极容易鼓肚,这就离不开锂电池电压显示仪,这个得必要性和保养方法这里就不再累述了,玩航模的都知道。

      现在市面上的显示器,大多数是由数码管构成的,最大的不方便之处就是显示信息量太小,只能一个一个的将信息分时显示出来,非常不直观,因此我们制作了这个使用高分彩屏的电压显示器;
在电路设计上,我们采用了带4key的Usart-GPU,串口液晶屏,其电路和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sfTJ&id=41696639973

这款串口屏完全一样,只是考虑到便携性,采用了一块非常不常见的2.0吋320X240的液晶屏(平常的2.0吋是220X176分辨率的),这种高分屏显示的效果非常细腻;

在单片机上,我们采用的是stm32的单片机,这种单片机使用的是12位AD,且是32位单片机,在AD采样上带DMA传输,速度和精度都有保障;

下面谈谈显示仪的精度问题:

    查查某宝上的同类产品,大多数产品使用的非stm32的单片机,有用stm8的,有用avr的,这类单片机的AD都是10位的,也就是说分辨率是1024级,当检测6S 24V(实际应该更高)的时候,分辨率是24V/1024=0.024V,按照惯例,AD有+-3LSB的误差范围,也就是说,直接测量会在0.072V之间跳动,如果考虑到某节电池是2个电压相减得到,那么极端误差可能到0.144V(上一节电池-3LSB,这一节电池+3LSB,当然,这种极端情况较少出现),什么0.01V的精度,都是扯淡;能保证0.1V的精度就不错了;

   对于我们的产品,在精度方面也是同样的,只是采用了12位AD,因此分辨率是4096级,按照上面的计算,24V/3096=0.006V,3LSB误差0.018V,也就是说单独测量最高6S勉强达到0.01V精度,电池电压相减,极端误差0.036V;另外,在分压网络的选择上,低电压,比如1S那个,选择了6V满量程,2S选择10.7V满量程,这样在常用的3S上精度可以更高;

测量3S电池的情况:
本程序全部开源,因此很多界面以及功能都是可以修改的,比如,电池电压与电量的百分比:

//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uc16 Liqx[11]={300,350,368,373,377,381,385,390,395,408,419};

可以自行修改;

在主板的布局上,左边是GPU电路,用于控制液晶屏的显示,右边是CPU电路,用于采样电池电压,其实单片机的还有很多管脚没有使用,但是都引出了,因此此板实际上还可以当单片机的核心板使用;电阻分压网络实际做到了8S,但是考虑到用户较少,因此产品只设计的6S;

由于管脚都引出了,因此可以通过MOS管控制蜂鸣器,可以根据每节电池的电压,控制放电通路MOS的关断等等,让这块板子很容易升级制作成放电仪之类的东西;

在使用上,下侧排插,左边为GND,右边分别为1S 2S 3S.......将锂电池插上既可以显示;4个按钮目前只有左下角一个按钮有用,其他3个按钮留作以后扩展使用;在接电状态,按下左下角按钮,就可以进入debug界面,显示测量的AD值;

100mhz给设计的简单外壳:

楼主:
<p>//=============================================================================
//文件名称:main.c
//功能概要:key
//版权所有:apachectl
//淘宝网店:http://shop104540872.taobao.com/
//版本更新:2014-04-12
//=============================================================================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0x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f.c"
#include "init.c"
#include "func.c"

u8 isKeyDown(void);        //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void u232out(char * buf1);
void setup(void);
void loop(void);
void onkey(void);
void showwin1(void);
void showdebug(void);
//=============================================================================
//文件名称:main
//功能概要:主函数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int
//=============================================================================

void gowin(u8 n)
{        winnum=n;
        setup();
}

int main(void)
{
        system_init();
        USART_ENABLE_REV();
        Delayms(2000000);
        LoadROM();
        GpuSend("DR2;CLS(0);SPG(1);\r\n");
        winnum=1;

        cjs=0;
        iscmd=0;
        iscmdok=0;
        loopcount=0;
        iswaiting=0;
        setup();

        while(1)
        {
                if (iscmdok==1) {onkey();iscmdok=0;};

                loopcount++;
                if (loopcount==100000)
                {        if (iswaiting==0) loop();
                        loopcount=0;
                }

        }
}

void setup(void)
{        switch (winnum)
        {        case 1:
                        GpuSend("DR2;CLS(0);DS24(4,0,'锂电池电压',1);DS24(160,0,'总电压:',4);BOX(0,30,319,130,11);\r\n");
                        break;
                case 2:
                        GpuSend("DR2;CLS(0);SPG(2);\r\n");
                        break;
                case 3:
                        GpuSend("DR2;CLS(0);DS16(0,0,'Debug:',1);\r\n");
                        break;
        }
        Delayms(200000);
}

void loop(void)
{        switch(winnum)
        {                case 1:
                                showwin1();
                                break;
                        case 3:
                                showdebug();
                                break;
        }
}

void onkey(void)
{                //BC:0001   BA:0001  BB:0000

        switch (winnum)
        {        case 1:
                        if ((cmd[0]=='B') &(cmd[1]=='C') &(cmd[6]=='1'))
                        {        //A按键单击
                                gowin(3);
                        }
                        if ((cmd[0]=='B') &(cmd[1]=='A') &(cmd[6]=='1'))
                        {        //A按键长按击
                                gowin(2);
                                iswaiting=1;        //进入按钮释放等待循环中

                        }
                        if ((cmd[0]=='B') &(cmd[1]=='B'))
                        {        iswaiting=0;        //长按按键释放
                        }
                        break;
                case 2:
                        if ((cmd[0]=='B') &(cmd[1]=='C') &(cmd[6]=='1'))
                        {        //A按键单击
                                        Set5VBase();
                                        SaveROM();
                                        gowin(1);
                        }
                        break;
                case 3:
                        if ((cmd[0]=='B') &(cmd[1]=='C') &(cmd[6]=='1'))
                        {        //A按键单击
                                        gowin(1);
                        }
                        break;

        }
        //if(cmd[0]==
}

void showwin1(void)
{                u8 i,y,c;
                u16 x1,x2;
                CompADC();
                CompVol();
                CompLi();
                CompCellPer();
                min=99;max=0;argv=0;
                js=0;
                for (i=0;i<6;i++)
                {        if (Li[i]>1)
                        {        argv+=Li[i];
                                js++;
                                if (Li[i]<=min) min=Li[i];
                                if (Li[i]>max) max=Li[i];
                        }
                }
                if (min==99) min=0;
                argv=argv/js;
                for (i=0;i<6;i++)
                {        x1=i*54+10;x2=x1+30;
                        if (Li[i]>1)
                        {        sprintf(buf,"ICON(%d,165,1,11,1,%d);DS16(%d,224,'%.2f',4);",54*i,CellPer[i],54*i+4,Li[i]);
                                GpuSend(buf);
                                y=(Li[i]-argv)*100;
                                y=80-y;
                                c=2;
                                if (y>130) {y=130;c=1;};
                                if (y<30) {y=30;c=1;};
                                sprintf(buf,"BOXF(%d,31,%d,%d,0);BOXF(%d,%d,%d,129,%d);",x1,x2,y,x1,y,x2,c);
                                GpuSend(buf);
                        }
                        else
                        {        sprintf(buf,"ICON(%d,165,1,11,1,10);DS16(%d,224,' --- ',4);BOXF(%d,31,%d,79,0);BOXF(%d,81,%d,129,0);",54*i,54*i+4,x1,x2,x1,x2);
                                GpuSend(buf);

                        }
                }
                sprintf(buf,"DS24(240,0,'%.2fV',4);DS16(10,140,'最高:%.2fV   平均:%.2fV   最低:%.2fV',3);",LV[js-1],max,argv,min);
                GpuSend(buf);
                GpuSend("PL(0,80,320,80,11);\r\n");
                Delayms(1000000);
}

void showdebug(void)
{        u8 i;
        CompADC();
        CompVol();
        for (i=0;i<M;i++)
        {        sprintf(buf,"DS16(10,%d,'AD%d:%5d',4);",i*20+20,i,After_filter[i]);
                GpuSend(buf);
        }
        for (i=0;i<6;i++)
        {        sprintf(buf,"DS16(100,%d,'V%d:%.2fV',15);",i*20+40,i,LV[i]);
                GpuSend(buf);
        }

        GpuSend("\r\n");
}

/*****END OF FILE****/
</p>

源代码工程文件下载:

源代码工程文件包:http://pan.baidu.com/s/1i3029Qd

gpumaker资源文件包:http://pan.baidu.com/s/1eQ7uuKa
编译好的CPU文件:http://pan.baidu.com/s/1Cmk26
淘宝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843185420
=============================================================================
截止到12月16日前,凡是购买备注“模友之吧”的,优惠10元,拍下改价

爆料下:我的航模初级,都是3S的,没有6S的电池,怎么办?
自己特制的用于测试用的6S,绝对独一份:

网友:
高手啊!求结识!

网友:
看起比较漂亮

网友:
您好!我们是航模imaxb6 B6AC 2B6 4B6 B3充电器及BB响、电池等厂家,竭诚希望与您合作,有需要请联系我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8796253134.4.2eGlYM&id=23016364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