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山寨神器,天地通吃——无线监视跟焦云台遥...

楼主(2014-12-08):
手持一体化的监视器、跟焦器和云台控制器,无线的。
去年曾买过一个微单的三轴云台,现在已经改装成了BMPCC专用,这个云台目前是航拍和手持两用的,云台用航模的遥控器,航拍还凑合,手持则真心不好用,因此,迫切需要搞个神器——一个天上地下都能通吃的神马玩意。
我对这个设备的基本要求是:有效遥控距离不少于200米,具有无线跟焦功能,能遥控三轴云台动作,轻便一体化,最好能集成无线视频监视器。因为没有现成的方案,于是我就淘宝,找啊找啊找……愣是把这件神器给拼凑出来了。
其实这玩意儿也没什么核心技术,就是要在整合时合理一点儿,顺眼一点儿。现在这个东西的全部零件,均来自淘宝。
远观效果相当不错,千万不可细看哈,手电钻的活儿糙得不行。
三轴摇杆,可以遥控云台的俯仰、横滚和方向,摇杆顶端有个按钮开关,只是在需要调整云台姿态时才将它按下,发出遥控信号,松开后云台会停留在相对的位置上。
无线跟焦器,遥控的是一只装有跟焦齿轮的270度舵机,除了跟焦旋钮,还有四点记忆功能,可以存储四个焦点的数据,面板上的旋钮可以调整点到点之间的运转速度,这个功能非常实用,一般情况下四个记忆点足够了。
无线跟焦板和无线控制板,有点乱哈。大的是跟焦板,小的是四路遥控板,可以遥控四路舵机,我只需要它输出三路控制信号给云台就够了。两个板子各有一个无线模块,根据需要,可以选择100或1000米的(理论值)。盒子还真不好找,买了几个都不合适,幸好都不贵。这个盒子估计是用来做猫或者路由器什么的,比划了一下刚好合适。原板上的两排轻触开关做的实在坑爹,藏在盒子内用棍捅都捅不到。只有发挥想象力,找来这几样材料,做了一堆顶杆,算是盖上盖子也能用了。透明塑料棒还有个用处是可以把板子上的LED灯光引出到面板上。
这是云台端的接收部分。上面的无线模块是100米的,实际在房间内有障碍情况下有效距离十几米,如果是航拍用,要更换成1000米的,估计实际使用时两百米目视距离应该没问题。
监视器是网淘的国产某牌的5寸监,仿SONY的,附带了两个万向支架,其中一个是SONY专用热靴口的,不常用,把它拆掉一部分,直接拧在盒子的梆子上了。先不说这监视器咋样,这个支架的确高级。整合了这个监视器以后,整个玩意儿立马就显得高大上了。
背面是5.8G无线图传和蘑菇天线。无线图传没有整合在盒子里,因为现在HDMI图传正迅速普及,说不定哪一天这个模拟的标清图传就淘汰掉了。盒子与图传的耗电量都不大。全靠监视器上的一块FM50电池供电,从外接电源插口引出,具体能用多长时间还不清楚。当然要是不嫌累赘,用外部电源供电也可以。
本神器适合手持,也适合放在桌面上。今天简单测试了一下,发现功能太多,用起来手忙脚乱的,还需要适应一段。当然,也可以关闭单个或多个轴的控制,这样就简单、从容多了。
云台一端还没做完,跟焦部分就是一个270度舵机加个跟焦齿轮,想了几个方案,都不太合适,舵机尺寸也有点儿大,准备换个小型的。现在这个只能用于7-14镜头,准备将来改成能兼容12-35镜头的,看来还得鼓捣些日子。

下面视频是功能介绍。

转自我爱的 P-47 老师

网友A:
感觉这个稍加改进就可以商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稍加改进就可以商品化了

正在联系原帖作者,要教程

网友:
看起来  高大上    很正规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联系原帖作者,要教程

期待把原创作者请过来!好东西

网友(2015-09-18):
高大上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