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求助

楼主(2014-12-10):
naza lite 和naza v1 差距在哪里

弱弱的问一句 4s f450或者550用什么电机

网友A:
这两个我都在用,V1比lite的好处就是有扩展功能,比如osd,lite不支持,V1V2都支持,但是平常飞两个差不多,lite V2都是建立在V1成熟的基础上来的,lite比V2差些,比V1呢也差些,不过不可能差的很明显。所以如果你的要求不高只想飞飞机,什么osd之类的不需要,那么可以买个lite,因为lite是继续生产产品,能买到全新的,而V1早就停产了,你现在能买到的都是库存或者魔友出的二手,而且如果你没有好的购买渠道,那么有些奸商很有可能以次充好,或者以前二手的整理了当新的卖。这种事也确实有过,飞控没问题那么你就捡到便宜了,因为据他们飞过V2的说跟V1没啥区别,就是换了个黄皮。但是如果有瑕疵咋办?所以你还是需要综合对比一下。具体情况就是这些。
一句话,基本功能差不多,扩展功能差距明显。购买渠道需要仔细甄别。

ysa

网友(点评):
电池跟电调有关,和电机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我都在用,V1比lite的好处就是有扩展功能,比如osd,lite不支持,V1V2都支持,但是平常飞两个差不多 ...

谢谢大神。 那电机怎么配呢 3-4s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那电机怎么配呢 3-4s电池

看你所购买的电机,电机上面有参数,kv值,拉力,力效,还有电压桨,电流,如果你想让他达到你的参数要求配多大的电池,上面都有的,
而这些名词你也可以都百度的。

看这个图这是淘宝了一个电机,看上面明显就有电压,桨,推力,效率,电流等。所以这些只需要你多仔细观察。

另外别喊什么大神,很少有人能在牛人大神这个位置上不栽,人外有人,偶真不是,偶只是比你多玩几年,航模不是靠问,而是靠你阅读,问别人别人理不理你,有木有时间都是事儿,不如自己掌握一下,求人不如求己。航模考的还是自学。多看。玩航模不是飞出去让人佩服,而是在家找问题,很多人都是没有耐心学习,调试到最后骂设备,骂师傅,骂卖家最后航模远离了他,而不是他远离了航模。所以一定要有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所购买的电机,电机上面有参数,kv值,拉力,力效,还有电压桨,电流,如果你想让他达到你的参数要求 ...

恩恩知道了 。我看的那个电机是二手的4006. 他没有说明。我去淘宝搜一下相同型号的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