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我救救我的icharger 4010

楼主(2014-12-10):
我把烧了的管子取了,通电还是短路,其它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厂家电话也没人接,只有一个座机,留言也没动静,只有求助万能的模友

网友:
看看其他管子,不一定只只怪一个,要么就顺着那 坏的一路查查二极管电容电阻有没有烧短路的

网友:
有时候坏了不只一个管子,,

网友A:
仔细看了下,虽然不知道你的是啥板子,但是貌似是两路,两路对称的,只要是对称的你就对着好的你一边找坏的地方的毛病

网友B:
高大上的充电器哦。
建议还是返厂比较合适 ,毕竟刚出来的新产品 还是有保证售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大上的充电器哦。
建议还是返厂比较合适 ,毕竟刚出来的新产品 还是有保证售后的。 ...

厂家联系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下,虽然不知道你的是啥板子,但是貌似是两路,两路对称的,只要是对称的你就对着好的你一边找坏的 ...

确实是对称的两路输出,现在看起来估计是输入的问题,明天再仔细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对称的两路输出,现在看起来估计是输入的问题,明天再仔细看看,谢谢 ...

对称好找原因的。电源短路了只找电源问题,解决掉了在看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称好找原因的。电源短路了只找电源问题,解决掉了在看其他问题

找到问题了,现在终于是活过来了,谢谢

楼主:
在不停的折腾下,终于活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现在终于是活过来了,谢谢

客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不停的折腾下,终于活过来了

高大上的充电器

网友:
对称电路板参照好的解决坏的,只要手头有工具都可以修好的,相信自己,实在解决不了,私聊我

网友(2016-02-11):
楼主的充电器是哪里坏掉了,能明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