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MINIX 其实也不错 配合Free背包机子 扛扛的

楼主(2014-12-11):
直接奔主题 这样是很久前设计的折叠零件 重量17G有待减轻 并且更改成手拧的方式去折叠 ...

着一个中心板是直径208 具体重量忘记了用的是1.5的板子 还可以更改的更加轻 ...

这样是16MM管子和20MM管子的对比

装好的小4轴 轴距450 机身加管子加200G 中心板刚好能放下INIX主控 略小了 空间走线和其他模块的布置相对比 ...

开箱图我就不说了 这个其他模有老早破处了

小巧玲珑 做的极致了 目前来说应该是多轴飞控最小的一款了价格也很实惠 不要因为价格担心性能 请相信品牌的 ...

下机子折叠后的状态 动力为E300 好盈12A

手机随便拍的图片 透视问题看起来歪了 将就一下 确定好成品后 一定给大伙最好的样子 ...

这货是稍微大一点的轴距的 板子为208 轴距有680左右了 这个动力上了4112S 朗宇 380KV 桨叶DJI软装 飞越的桨 ...

室内试飞

最新公告因GPS原装线短的问题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MINIX提供旺旺号和购买记录即可免费收到一条25CM长的GPS线 ...

直接就在XA的飞行部组装机子 装机途中很多装机的图片都没拍 小激动嘛 省略了 ...

试了一下放进去我的户外包里 绰绰有余 改版后的必须的专门定制一款背包 一包装下全部东西 适合我们这些经常 ...

XA的飞场上直接爽飞 上了块4S 4500毫安的电 各种暴力飞行 估算在23分钟以上 飞控感度直接是默认对于这个机 ...

几个飞行部的家伙老是要手抛 搞这种作死的要求 为了面试 只能豁出去了 手抛大约6M高度 姿态模式解锁推油门 ...

作死的还有 满油门上升到30M左右零油门2秒左右 其实是想等机身下落变成倾斜而不是垂直下落 这样的目的是测 ...

这样就是MINIX的地面站的飞行端模块小小的 还有一张地面端的貌似被我删掉了 各位看官不好意思哈 只能下次 ...

这个是很早前的工程机子 8月份分的时候爽飞过一把 就是当时的GPS模块还不是很完善 搜星速度很慢 比现在的慢 ...

Free这次一共推出小轴距机器2台 轴距分别是F450和F650(650待定轴距)650主要配3508 3510 支持6S 配4500毫安 和5000毫安电池 带三轴狗台目标飞行时间22分钟以上  对于F450目前版本是没有脚架的手托起飞 而F650选用的是mini蜗杆起落架 金属定制版 超轻系列  2个系列机子将在20号推出4台测试机器 并且配有专门的电池  QQ群号 336305889 Free一自由的说出你的构思 我来帮你实现

楼主:
醉了···之前在每张图片下面编辑的文字全都没了···感觉心好累! 好吧省略点 直接给出一些相关信息给大伙吧 首先下折叠的背包机子有两款 一款轴距450 一款 650 450款有相应的背包配套 可以挂目前主流的 DJI XA XCAM 飞越等云台 折叠件17G 目前为螺丝折叠 现在已经改成手拧锁紧结构 机子板子厚度1.5 轴距450 目标飞行时间带狗20分钟以上  650轴距的上3508 或者3510的电机 6S 5000毫安 25C 带狗飞个25分钟  改成6轴增长轴距 可以带微单云台 具体飞行时间还要测试  以上图片中那个那一台较大的机子就是上了4112S 380KV dji的原装桨叶 飞越的桨座  6S 5000毫安电池 40A好盈  整机起飞2.5KG 13度左右飞了27分钟左右 电池还是几天前想去飞结果下雨搞得没飞 懒得放电直接上去的 下来电压3.6

楼主:
     上面说了一堆废话还没说说MINIX

    miniX 图上有2个 白色那个是我8月份测试过的工程机 当时飞的时候 搜星速度很慢 后来经过改进搜星速度不比SX差

    MINIX 手感跟SX的来对比 个人感觉区别不大 上面有手抛的图片 也有告诉下降的测试视频 稍后给大伙奉上 第一次在这发帖很不习惯 希望大伙将就一下
    为了测试MINIX高速下降的稳定 和自动修复姿态的能力 全油门爬升30M高度 零油门2秒 后再给60油门
机身失去平衡后自动修复 速度很不错瞬间回来 此测试在GPS模式和姿态测试下都试过 没有很大的区别  值得提醒的是   在空中0油门时间超过3秒时 需要重新解锁 而且home点也会停止记录  说的直白点就是 当你在高空0油门时间 超过3秒 你就要重新解锁 并推油门到50左右才能稳住机子 而另一点就是只要你高空0油门时间在3秒以内 你就能直接推油门 不用从新解锁
    还有一个作死的就是XA飞行部的几个哥们一直要求手抛 为了啥的 那就上呗 姿态模式下 手丢出去 高度最好要高一点哈 要不就会作死 高度不够解锁和获得动力时间不不足直接炸你 GPS模式下手抛 修正速度会快很多  提醒一下姿态模式下 丢出去不要让飞机自旋速度太快 因为这样你判断不了机子方向的话 油门不够高也是一样炸你 要在技术范围内测试  说道这点不错 我就是被这个坑了 那几个哥们没按我要求丢出去 高度不够 自旋速度太快 结果在姿态模式下手抛 轻微炸了一下 无损伤!
   都到饭点了就不聊下去了 有什么问题直接留言或者加到Q群里面 咱们一起讨论

楼主:
嗯嗯 挺爽的!

网友A:
有个小四轴,四个臂折叠起来可以到中间那个板子里面。折叠完了就像一个盒子,而且上面什么设备都看不到。这样的你能做成么。f550轴距

网友:
有这样的多轴,我们的电池才能好卖 呵呵。全成智能电池了。我们就只能卖电芯了。

网友B:
平头哥来支持一下小贱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小四轴,四个臂折叠起来可以到中间那个板子里面。折叠完了就像一个盒子,而且上面什么设备都看不到。这 ...

这个已经有模友搞过了 难度不大吧把这个折叠件弄成这样也可以的折叠方式不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头哥来支持一下小贱贱!!

哎哟 你也在啊?我勒个去!! 小心被我溅一脸!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哟 你也在啊?我勒个去!! 小心被我溅一脸!

小鸡鸡给哥发个过来,钱先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