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z8-2014】节约为本,自制GPS测速器(转)

楼主(2014-12-11):
因为最近重庆船帮(航模)的快艇越来越多,准备破百的船也越来越多,作为重庆船帮的一员,准备做一个测速的GPS,好对现在船只的速度做一个量化,准备用手头现成的GPS模块+AVR单片机+1602液晶 做一个小体积的测速器。
设计电路,尽量简化功能

先用CNC雕刻机 做电路板~

开工前照片
基本完工,其中开始还不能正常工作,怀疑程序或者液晶问题,结果发现是单片机是坏的。。。。郁闷,换了后测试正常。上面助焊剂没有洗掉,看起来脏脏的。
更换单片机正常,以泄心头之恨

每次重新上电发现搜星要很久,基本上要十几分钟,结果是GPS板载小锂电用完了(买的拆机GPS模块,估计放得久了),找了一块主板电池CR2032,焊接好装上去,这下可以用N久了。。。

连接一览,暂时用的外接天线放在窗台边调试

定位信息,暂时测试一下。。。
  今天把程序的数据提取部分、单位转换部分(节转换成千米/小时)、最大速度处理、按键判断部分完善
这是开机画面

搜星画面,如果途中信号丢失也会自动转到这里,继续搜星

搜星完毕,可以进行测试,显示数值即为速度最大值

接下来准备外壳中。

外壳去买了三个,各种大小,这种最合适80x60x30,好不容易把2片锂电池、主控板、两个开关、GPS模块、液晶屏幕、充电口,连接线若干塞进这个壳子里面,正在充电中。。。外壳丑了点。。。。

都是自己用笔写的

可以用内置天线,也可以外接天线

2S的航模标准充电口

全重131g

大小参照,没办法,我已经尽力了,在手头这些东东的情况下,没有额外花钱,就是花3元钱买了一个这个壳子。

明天上班的时候拿到公交车上测试~~~~

主程序源代码晚上会发上来
基本测试数据:
电源供电:2S 手机锂电芯  7805降压  单片机、液晶屏幕 5V  gps 3.3v
总电流消耗:50ma(背光关闭)  70ma(背光开启)
GPS备份电池电流消耗:14 uA

公交车测试正常,但是今天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问题,那就是最高速度只能显示到55KM/H,回家后发现原来是这句出现问题
因为GPRMC数组定义的是UNSIGNED CHAR类型,在运算的时候,数据没有强制转换成UNSIGNED LONG,当速度超过29.3节的时候溢出了。。。。
kn=(gprmc[0]-'0')*1000+(gprmc[1]-'0')*100+(gprmc[2]-'0')*10+(gprmc[4]-'0');
改成这样后就好了
kn=((unsigned long)(gprmc[0]-'0')*1000)+((unsigned long)(gprmc[1]-'0')*100)+((unsigned long)(gprmc[2]-'0')*10)+(unsigned long)(gprmc[4]-'0');

现在基本稳定了,一切正常,顺便关闭了没用的背光,将耗电降至50ma。

对于该GPS测速器的种种不足,做了一些改进
改进后的GPS,请见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214&page=1&extra=#pid269775

转自我爱的 cqmiao老师

网友:
又见大神。。强

网友:
那根棒状天线是干嘛的

网友(2015-03-16):
反应速度怎么样?能不能测瞬时速度?比如两三秒钟做一次测量

网友:
不计成本多少,关键在动手的过程,感受其中的乐趣。

网友(2015-05-07):
能否打包个资料,我也想做一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