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直升机跑偏调节方法

楼主(2014-12-14):
新手玩直升机,很多都会遇到起飞后跑偏的现象,事实上这一现象极为普遍,以下简要分析其调节方法:

   一,一般来说直升机离地后,尤其在离地1米前,由于地面效应,直升机一般不易控制,总会跑偏,首先你可以进行微调,简单了说就是向左偏就向右调,而向右偏就向左调;

  二,检查一下拉杆是不是平的,大桨和十字盘调水平没有,如果不水平调为水平;

  三,如果以上两个问题都不是,则很可能是配重问题,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解决方法就是,拿一根线,栓到直升机主旋翼的轴上,然后吊起来,站在机头方向看一看直升机是偏向那一边,然后在其反向一边用胶带什么的增加一些配重,直到两边一样重就可以;

  四,如果是自已组装的飞机,则需要参考组装的说明书,看有没有地方装的不对。

  以上几点基本就是最主要的原因了,学习飞行的过程中总会有很多问题,需要多加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