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空心轴动力电机

楼主(2014-12-15):
近看到天竭力的新FPV机机,感觉设计灵感灰常的不错,但原始设计采用波箱的结构,令我十分担心,
波箱的:齿轮震动,噪音,寿命,磨损。。。。的,还有最关键的成本,让人好生的担心,

我考虑,是不是直接空心轴电机更好?下面是偶的个想法,轴承挡圈等细节图中暂时没画,螺旋桨套在上图“转子”箭头那里;

如果十分在意电机的迎风面积,尽快考虑做成金属的空心轴,满足穿过舵机线就OK,金属的空心轴结构,就可以进一步的细点了,中空轴还可以不用考虑尾管的直径,尾管直径套在上图的左侧空心轴上,OK了,

网友A:
够厉害,电池专售中心,愿与您结姻,电池中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8796253134.4.hFHedW&id=23016364745

网友:
新颖!乐见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厉害,电池专售中心,愿与您结姻,电池中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87962531 ...

http://www.moz8.com/plugin.php?id=aljbd请到这里入驻

网友:
16mm以上内径的空心轴电机,不知道结构能保证不!

网友:
看不明白原理

网友:
原理不复杂,关切是一般人做不出来

楼主:
变速箱的设计,肯定是可以更好的与现有器材接轨啰,还有就是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迎风面积;但波箱的确是显得陈旧了的技术;
单一的空心轴无刷电机,会以简洁的设计,成本,重量等胜出。
另一空心轴电机的想法:

上图是电机定子等级在2825,轴孔7mm,应该够传舵机的线线了,当然,要先吧延长线的塑胶件暂时拿掉穿线

这个图只用于验证空心轴无刷电机直驱的可行性啰;

当然,这样的电机的确是很新鲜的事物,初始生产成本会高点,毕竟航模是小众消费,但,很明显,比变速箱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