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安第一个低成本集成地面站 瞬间高大上(9楼增加USB接口

楼主(2014-12-18):
不管是动态模型还是静态模型  宗旨就是享受过程  花最少的钱  做最多的事
FPV的朋友们会不会觉得地面设备好多好乱,到处都是线 又不好携带
比如我之前的,后面一大堆的线,每次搬运都怕磕到

如果能把这些设备集成到一个设备箱子里,那多好啊

但是目前TB上面成品的地面站箱子 光箱子和显示器就至少大几千大洋了,这对土豪是无所谓的啦,对于学生一族和工薪阶层来说
花大半个月的工资去买一个地面站,应该是下不去手的,对吧?
那怎么办呢, 又要箱子,又要少花钱,怎么办呢?
花钱是肯定要花的,因为我们没有注塑机,哈哈  要看花多少钱
300块钱集成一个地面站,愿意吗?
200块钱呢?
还贵啊
那好吧,福安航模教你用100块钱集成自己的地面站
首先,本人找遍了TB,箱子尺寸又要刚好,又要便宜,但是又必须是工程塑料的
事先要想清楚,自己都要集成哪些设备,然后去核对箱子的尺寸
我找了68元的工程塑料设备箱
外尺寸:275mm*230mm*100mm
内尺寸:250mm*180mm*90mm(上盖25MM高,下盖65MM高)

正好适合我的设备
福安第一个低成本集成地面站  瞬间高大上(9楼增加USB接口 固定翼,电池,图传,FPV,接收机 作者:xiaoyer 354 福安第一个低成本集成地面站  瞬间高大上(9楼增加USB接口 固定翼,电池,图传,FPV,接收机 作者:xiaoyer 2864

设备箱内部的隔板我是正泰电工五金店买的50*100cn的绝缘板,其实就是玻纤板 厚度2mm 价格35元  一张板可以做3个地面站
按照自己想要的设备布局打孔布线  这个就按照个人习惯吧
我集成的设备是7寸显示器、1.2G图传接收机、5.8G图传接收机、DVR录像机
并且具备12V输入输出接口各一个、USB 5V手机等设备供电接口一个
地面站用6000毫安的3S电池供电,通过开关随意切换1.2G和5.8G的图传信号和图传设备供电,爱切换到那个设备就那个设备
不过很重要一点,制作过程中,强烈建议设备箱内部用锡箔纸覆盖一层屏蔽干扰,可以用透明胶在盖一层和设备绝缘
干扰其实都不是外部设备干扰,是来自我们手在设备箱周围动的时候 人体的电感    锡箔纸屏蔽后   画面稳定的不是一点点呐

下面就看下制作过程吧,灰尘比较大,都是随拍图,不过足以说明过程了,给需要的兄弟一些参考,你们将做的比我更好

个人觉得很方便  不管飞固定翼还是多轴 地面设备我就是一架飞机、一个地面站、一个遥控 就OK拉

网友:
赞一下,继续完善!

网友A:
楼主的创意不错,少了微机跟地面站还有点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创意不错,少了微机跟地面站还有点区别的

嗯 最初就没打算集成微机和遥控器  集成微机和遥控器的也都想过 不过没必要  低调点比较好  那个集成了  太招摇了  对本人习惯而言也不方便
还是带一个小箱子比较高上大哈  哈哈哈

网友(点评):
嗯嗯,最近你用的箱子涨价了。

楼主:
参加5V 3A的USB稳压接口
可以给手机 平板 和狗3狗4或者山狗充电  还可以插USB LED灯 夜航时候照明哈
福安第一个低成本集成地面站  瞬间高大上(9楼增加USB接口 固定翼,电池,图传,FPV,接收机 作者:xiaoyer 9294 福安第一个低成本集成地面站  瞬间高大上(9楼增加USB接口 固定翼,电池,图传,FPV,接收机 作者:xiaoyer 110 福安第一个低成本集成地面站  瞬间高大上(9楼增加USB接口 固定翼,电池,图传,FPV,接收机 作者:xiaoyer 2492 福安第一个低成本集成地面站  瞬间高大上(9楼增加USB接口 固定翼,电池,图传,FPV,接收机 作者:xiaoyer 6764

网友:
福安第一个低成本集成地面站  瞬间高大上(9楼增加USB接口 固定翼,电池,图传,FPV,接收机 作者:白牛Kim 8150 要不帮忙也做一个呗

网友(2015-12-03):
想整一个,我在霞浦,到时候不会可以去找你们去

网友(2017-02-13):
两个图传的切换开关是什么原理,有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