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上的点烟器电源,可以给B6供电吗??

楼主(2014-12-18):
车上的点烟器电源,可以给B6供电吗??

点烟器好像也是12v的,从车电瓶上直接供电也挺麻烦的,最好是点烟器直接可以用!

网友A:
可以啊,但是充电的电流不要太大,另外一定要着车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但是充电的电流不要太大,另外一定要着车充电

b6 电流最大设置3A 充电应该没问题吧! 点烟器的保险丝知少10A

网友(2015-10-23):
直接从电瓶处接两根线出来放车里以后给B6供电咋样,我的车电瓶75A时的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