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模型电子元件必备知识

楼主(2014-12-19):
很多玩电车的朋友,特别是刚刚加入EP Fans行列的朋友可能会看到电车上会有密密麻麻的电子元件,可能不清楚是干什么用的;可能有的朋友知道要在电机上焊上二极管,ESC上焊上电容但却不知道具体原因;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二极管能保护ESC但却因为电流看不到摸不着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种种疑问,这里一次解决!
先说二极管
二极管的基本原理这里就不说了,可以参考相关书籍,或在看此帖时顺带去Google搜一下。
我们来说说二级管在EP中的重要作用。现在,很多用户使用的ESC都是高频率型的ESC ,甚至是以超高频率来标榜的。而这种高频率的ESC,大家可以想象成一个根据一定频率不断开闭的开关,通过开闭的频率密度不同来实现速度的控制——当开闭到极端高的状态就可以想象成一直闭合,当极端低的状态就是一直开着,也就是断路。这样的话,在这个ESC处在车呈低速状态时开关断开的瞬间和油门off的状态下,由于马达仍在按照惯性回转,会根据电磁原理像发电机一样产生电流,也就是以前坛子上所称的“惯性电流”(日本称“逆起电流”)。大家看下面这张图,这张是简化了的EP电路图,根据刚才所说的特性我们把电机看成一个电感,在ESC断开的瞬间产生惯性电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二极管的话很显然在ESC的两端的电势会比正常ESC闭合的情况下要高,当然这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这一瞬间的高电势由于ESC的不断开合频繁出现,如果有一个万一,高电势超出了 ESC所能承受的范围,那么高价的ESC就只有受损甚至毁坏了。

下面我们用示波器来观察这个现象,可以明显看到在小油门低速状态下的ESC 两端电压变化情况。下图清楚地表示了这一点,在较上一张图上是没有装2极管的情况,较下一张图是装了二极管的情况,示波器很明显地证实了二极管的作用。

ESC上电容的问题
连在ESC上的电容
电容是与电池不同的部件,虽然都有提供能量的作用。电容的作用在这里是蓄电器。很多尝试过在ESC上焊一个电容的Fans可能告诉过你有很大的实际感觉,或者有人告诉过你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原理开始说。

一般焊在ESC上的电容都焊在ESC的电池输入端的正负极,至少我还没有见到过焊在输出端的(笑)。电容在这里的作用是在一定时间内将电池的能量储存起来并在瞬间为电机补充电量,使电机能够很smooth地得到所需的大电流。因为电池是存在一定的内阻的,所以竞赛用的电机所需要的电压下的大电流在一瞬间的放出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事实上各种电池在这个能力上有很大差别,这也是电池价格不一的原因之一)。有鉴于此,将电池与电容并用,在启动和再加速的瞬间将供给的电压电流由电容的帮助一下子达到顶值,这样可以实现几乎没有time lag的直接加速。
这样装上电容给人直接的感觉就是与没有装相比,在起步和低速状态下再加速时有明显有力的感觉,也就是平时一些Fans形容的powerful、punch感。
不过,因为其实有点过量地将电流供给了电机,有可能导致Servo或接受机的电压下降。如果发现这样的情况,为了确保接受机和servo的动作正常,就要想办法解决。(个人推荐不要电容或者换一种型号试试看)
另一个问题,有利就有弊,为了确保供给给电机的电量,总的电量的消耗要比不用电容时大,考虑燃费的情况下肯定是不如一般情况下经济的。参照跑的时间每个人要自己调整。
现在世面上各个厂家提供的电容的规格五花八门,除了温度大多是105摄氏度外,耐压值从16V-35V不等。容量更是各式各样。如果使用大容量的电容,比如很多人已经使用10000以上的电容,当然这可以更有效率地提供电量,但是考虑到上述的问题,使用者不得不做出一个平衡的选择,特别是现在已经很普遍地使用了8分钟的比赛,燃费已经成为了左右比赛胜利的一个因素了。当然,可以考虑学习现在很多Top driver所使用的方法——将两个电容并列使用。同时也可以考虑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noise的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大家n久了。最大的自体noise存在于电机,由于铜头和电刷之间的电弧导致的干扰。那目前的办法就是——加电容。这当然就不是刚才说的电容了,而是用来滤波的电容。一般厂商给出的都是高质量的钽电容,这种电容精确、响应速度快,效果十分显著。但不是没缺点,这种钽电容最大的问题是一旦受到撞击,比如你的车遇到车祸了,电机部分被撞了一下,很有可能钽电容就受伤了、甚至就挂了。所以现在很多厂商用了更“高科技”的办法——用贴片电容取代,拜这几年VSLI技术的发展,贴片电容均是精确、高速且低成本——相当低呀,低到你想不到。但是Fans自己焊的可能性相当小,除非你是弱电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