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巧分享】用摇控器设置实现云台带阻尼感的顺滑操控

楼主(2014-12-22):
     说明:原创技术分享贴,转载请注明出处和作者
     用遥控器操控三轴云台,其中必有一根摇杆会同时肩负两个方向的控制,假设有一根摇杆同时负责云台的旋转和俯仰,那么在用摇杆左右拨动控制云台旋转的时候,本不想云台在俯仰方上作变动,但由于左右拨动摇杆控制云台旋转的时候,很难保证摇杆在推拉(俯仰)方向上的完全居中,结果导致云台在俯仰方向发生了变化,拍摄结果不理想。

    再一个问题是,大多数云台(如Z15)的俯仰、横滚和旋转速度是与摇杆的拨杆量相关的,杆量越大,转动越快,在摇杆回中时,云台也突然停下,没有长时间的练习,很难把握,导致画面镜头感不顺滑。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种通过摇控器设置来实现云台带阻尼感的顺滑控制方法。
    以FUTABA T8FG为例讲解,其他控参考说明书;
    第一步,双击遥控器的"MOL"按钮,进入以下菜单:

    第二步,将光标移动到"DUAL RATE"菜单项,并按“RTN”进入下面的界面,可以看到初始默认曲线是一条直线;

    第三步,在界面的第二行,单击“RTN”,选择你想修改的摇杆曲线。THR代表油门杆曲线、AIL代表副翼曲线、ELE代表升降曲线、RUD代表方向舵曲线,如下图,我选择了AIL副翼曲线。

    第四步,选择了AIL、ELE或RUD三种曲线之后,会在同一行后边出现两个数值,初始默认值是100、100,修改这两个值,就可以改变摇杆满舵的时候,该摇杆对应控制的云台姿态的速度,数值越小,摇杆满舵时的速度就越慢,在曲线上体现为下图的对应关系:

    第五步,设置摇杆中立点区域速度,也可以说成回归中立点的速度,或者说成不受干涉的中立区域。修改EXP的两个数值(初始默认是+0、+0),这两个值最大修改范围是0至±100,图中红色和蓝色竖线的区域会随EXP两个值的变化而增宽或变窄,如下图中,EXP设置成了-100、-100,当摇杆舵量在红蓝线之间的时候,摇杆对应控制的云台姿态直接不动,这就有效避免了摇杆在操控一个方向时,意外干扰到另一个方向的问题。
    同时,通过这样设置后,即使你把摇杆从满舵量位置放开,直接回中,那么对应云台的姿态也会温柔顺滑的停下来,而不是直接一下子停住,你把摇杆从中立点一下子推到满舵量,摇杆对应的云台姿态也是温柔顺滑的开始转动……

    按上述方法设置好其他摇杆的曲线,至于什么数值曲线合适,这与个人操控习惯有关,只要设置得合适,你会发现云台操控原来会如此美妙……

网友(2015-03-30):
学习了,谢谢楼主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