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台大型3D打印机自制过程(kossel-Max项目)

楼主(2014-12-24):
说明:
       数控化制作一台完整的航模有些部分激光雕刻机完成不了,需要3D打印头罩和座舱。
       头罩可以两种方式处理,一刷环氧上玻璃布,二用吸塑设备制作透明PVC材料的头罩或座舱。
       为了满足制作头罩座舱等大面积打印我也制作一台kossel-max
       3D打印机采用Kossel-Max项目(开源)首先谢 百度贴吧today4king 的帖子介绍,虽然本方案有不稳定性,也只能后续处理改进加强或者降低打印高度。
       为了向前辈M大致敬,会全程直播,配件的采购,装配,主板配置,调平以及精度等的调试,也给想做kossel的童鞋们另外一个选择。这里主要参考kossel原版,M大的kossel-mini改进项目和kossel-mini max项目。
              参考KOSSEL的原型项目:
              参数:
             KOSSEL-MAX项目
             参数:

楼主:
开始做3D打印机第一步先做倾斜碳杆:
首先准备铝型材6根,M3x8内六角螺丝16根,M3-T型螺母12颗,M4x20mm无头螺丝(丝杆)12根,Traxxas 5347球头一套(12个),AB胶,攻丝扳手,M4丝锥,我采购的碳管M4丝杆插入相对送就补了点水管密封胶带,m3的车轴辅助保持一致性(L型内六扳手没那么长)。
将球头压进球头拉杆并对其攻丝:
攻丝完成后上丝杆,卷密封胶带。
在丝杆头部涂上AB胶,准备好点纸巾擦除多余的胶水。因为AB胶固化的速度有点快,尽量迅速,在胶水没干前将碳杆与球头安装到位。将球头旁边的M3x8螺丝拧紧,要保证球头在胶水凝固过程中保持稳定,斜杆最重要的是保证所有斜杆长度的一致性。因为碳管切割的误差只能补了个M4的垫片补足尺寸,这里用了3mm的车轴定位保持一致性。
将斜杆装入夹具里,注意:请保证所有的螺丝与型材的垂直,还有所有的斜杆和槽的水平。
如图所示验证一致性最简单的方法是在胶水没干前,在球头处插入一根M3的车轴辅助保持一致性(或者m3的内六角扳手,只是内六角扳手长度不达标只能用车轴代替)
测量一致性
已上胶水还需经过一个晚上以上额时间干燥,再从夹具中取出斜杆,坐等更新。。。

楼主:
装配框架
安装主题框架
我这里准备了M5的T型螺母和M5*10内六圆角螺钉
安装好其他相关的框架后,再安装顶框架。
顶部:F623ZZ法兰轴承1颗,M3*25mm内六角螺钉1颗,垫片4个,M3螺母1颗(一组共三组)
注意:安装的时候要从底部观察下,铝型材必须插到与底部齐平。
安装导轨和限位开关座都用:m3*8的螺钉,M3 T型螺母。
安装步进电机固定座,同样m3*8的螺钉,M3 T型螺母。
安装滑块推杆座:m3*8螺丝2颗,m3*16螺丝2颗,M3自锁螺母2颗(一组)
将顶部框架安装到顶部
这里用了M4*20的螺钉和M4螺母,M4垫片.
步进电机在安装底部角件时已经安装,下一步就安装皮带了。

安装中心控制块,备m3*35螺钉,M3自锁螺母各6颗。
同时也安装了自动调平部分:加长L型m2扳手,m2.5*10螺丝,回型针减出来的压簧,从一支圆珠笔拆解出来得出23.6mm长的弹簧。
准备300mm直径的玻璃板一片
M5*10沉头内六角螺钉3~6颗,玻璃板支撑片3~6片。
暂时的装配效果,还差电子配件未安装还需等等再更新。

网友A(2015-01-23):
如此高大上,坐等完成后打印作品了

楼主(2015-04-30):
引用 网友A:
如此高大上,坐等完成后打印作品了

其实早就完成了后续一些手动调平等等没更新到帖子里

网友(2015-09-23):
楼主,在吗?请问推杆长度多少,您发的图,有点看不清  看不出长度啊,看到我这条消息后请回复我一下,好吗?

网友:
楼主,你什么时候上线啊?

网友(2017-04-10):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2018-05-05):
皮带装多紧合适

网友:
帖子不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