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GY240改装成GY401

楼主(2014-12-26):
翻译部分:
GY240 和 GY401 锁定式陀螺仪在硬体和软体程式是一样的. 唯一不同只是在GY240的电路板上比GY401少了几个电阻,电容,调整伺服器行程的Poti及切换功能的电线,所以很容易就可把 GY240改为GY401
改装步骤:
1.将GY240的外壳打开
2.将电路板正面左下角 (左图上“Zusatzliches Kabel“红色箭头所指的部分)小心将多余的焊 锡去除以便安装切换功能的电线
3.将电路板反面(右图上“BR von Unterseite auf obere Seite“紫色线所指的部分)的SMD 电阻移到 左图电路板正面紫色箭头所指的部分
4.将其他少的SMD电阻,电容及LED,Poti等(左右图红色箭头所指的部分)小心的焊接上
5.将一条伺服器电线的黑色及红色拆下让接头只剩下白或黄线(signal)然后将电线焊接到电路板反面(右图上“Zusatzliches Kabel“红色箭头所指的部分)
6.在外壳LED和调整伺服器行程Poti的位子钻两个大约2mm的洞
7.把外壳内部清理干净
8.检差电路板在焊接工作时有没有不小心造成电路短路再将外壳锁上
完成
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