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求助

楼主(2014-12-26):
已进行油门校准,重新刷了注释油门校准的程序后,校准好了acc和mag,准备调试pid了,就卸下了ftdi,先看看飞的怎么样。上电都正常,解锁以后只有3号和9号电机转,推油门其它俩电机还是不转。电机单独测试也没问题,就想看看是不是飞控输出问题,把几个电调线位置换了下,结果再上电就没反应了……蓝灯也不亮了……ftdi接上了也读不出数据……不知道还有救不……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但是我用的好盈电调,曾出现过类似的问题,我的方法给你说下,首先你要检查并确定线路没有问题。线路没问题,那么重新开始调试。第一,接收机上所有线全部插好,飞控板上除了电调的线不差外,其他线都插好。第二吗,插上电池,给飞控板供电,解锁飞控板,按照调电调的方式,将4个电调的其中一个插上对应的通道,看电机是否转,如果转,正常,那么这个电调不要拔下来,接着按这种方法继续调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到最后电机应该都转,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