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手课堂 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2-28):
第一课:飞控的组成及初步检查

第二课:用数传对飞控进行校准

第三课:飞翼及V尾的设置

第四课:装机及舵面的设置

第五课:微风的最后56秒
JJ飞了56秒,炸机了,主要是自己做的JJ没做好,翼展比例不对,副翼开太大等问题,
同开始用自稳模式起飞绕了一圈,一切全手动555一头裁了下来。当时真笨,也不知道切回自稳。

第六课:实战V尾固定翼的设置

第七课:实战飞翼固定翼的设置

网友(2016-04-05):
您好泡泡老师,我想问问PIXHACK也是可以用到固定翼的吧,跟这个也是类似的吗?

网友(2015-09-03):
請問一下
視屏怎麼不能看了
抱歉剛加入不久

网友(2020-05-16):
微信多少 加一下 我的微信13225480871,谢谢啦

网友:
泡泡老师你好,APM2.8按照说明设置好飞翼,推大油门,舵机舵量变小,油门咋还能和舵机混控呢,起飞时拉升舵量最大,推大油门,升舵量变小,是不是抛出去,飞机飞不起来,坠地啊。咋能取消油门和舵机混控。遥控没有混控。

网友(2020-02-29):
支持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终于找到了教程了~~~

网友:
现在地面站还能下载固件吗?

网友(2019-12-28):
学习穿越机,就看泡泡的帖子。。。。。

网友(2015-01-18):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

网友:
谢谢 泡泡老师,刚刚开始学习apm飞固定翼 目前买的x5  还没有安装好。新手课堂 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固定翼,飞控,DIY 作者:ycxxcj 4817

网友:
留言占位~APM还在路上~到了好好研究~感谢泡泡老师对广大模友的指导~你就是活菩萨

网友:
泡泡老师,APM2.6装固定翼 那个减震还要装么?感觉占空间

网友A(2015-06-19):
泡泡老师我的APM连接6MGPS后蓝灯一直闪亮,无法定位,都是按你的教程来的 会是什么原因导致GPS无法定位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我的APM连接6MGPS后蓝灯一直闪亮,无法定位,都是按你的教程来的 会是什么原因导致GPS无法定位呢谢 ...

提示NO GPS还是NO FIX。
GPS用U-BLOX检查好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示NO GPS还是NO FIX。
GPS用U-BLOX检查好坏。

泡泡老师你好,连接地面站后显示GPS无信号,还有我的迷你APM刷的固定翼固件,飞控装上飞机后除了3通道油门可以控制外其他的3个通道基本不能控制。求救啊。泡泡老师方便的话能加你的微信吗。

网友:
C:\Users\njhb\Pictures

网友:
地面站截图

楼主:
飞行模式同RTL,这时又没搜到卫星,HOME也没锁定,错误提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你好,连接地面站后显示GPS无信号,还有我的迷你APM刷的固定翼固件,飞控装上飞机后除了3通道油 ...

在家里想收到卫星,把上面的楼层全拆掉,落出天空就能搜到卫星了。
是反应小吧,切换成手动模式,就反应就大了。

网友:
不是反应小,一通电所有舵机朝一个方向打到底,遥控器打杆反应很慢,有时候都没反应,而且动作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家里想收到卫星,把上面的楼层全拆掉,落出天空就能搜到卫星了。
是反应小吧,切换成手动模式,就反应 ...

我把飞控放车里前挡风玻璃下面没任何东西挡啊 ,开车出去找了个空旷的地方半小时没搜到星,蓝灯一直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飞控放车里前挡风玻璃下面没任何东西挡啊 ,开车出去找了个空旷的地方半小时没搜到星,蓝灯一直闪亮

用U-BLOX软件,检查你的GPS是否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U-BLOX软件,检查你的GPS是否有问题

泡泡老师 地面站一直提示bad gps health难道真的是GPS坏了 新的哎才买回来的飞控和G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U-BLOX软件,检查你的GPS是否有问题

U-BLOX软件不会用,GPS要用TTL刷机板连接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LOX软件不会用,GPS要用TTL刷机板连接是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 地面站一直提示bad gps health难道真的是GPS坏了 新的哎才买回来的飞控和GPS

是不是GPS坏,要看是NO GPS还是NO FIX,NO GPS才是GPS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GPS坏,要看是NO GPS还是NO FIX,NO GPS才是GPS有问题

泡泡老师今天有个模友借我个GPS插上去就能搜到星蓝灯常亮了,连接地面站在飞行数据里面的地图能看到红色的小飞机,原来的GPS连红色的小飞机都没有,还有就是重新刷固件,在终端里面清除过数据了,遥控校准后舵机输出和输入不一样。装上飞机后电调能正常工作,舵机全部往一个方向打死不能控制。这个情况一直都有刷不同版本的固件都一样。

网友(2015-08-05):
泡泡老师的文档可否共享下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今天有个模友借我个GPS插上去就能搜到星蓝灯常亮了,连接地面站在飞行数据里面的地图能看到红色 ...

你的APM好奇怪的问题,除非看到实物,打字还真的拿他没办法。

网友:
泡泡老师,请教固定翼pid怎么调呢?谢谢

网友:
泡泡老师好我是飞固定翼的  现在有驾fpv载机  想装上设备飞一下  ,看上了H飞控  可是厂家不卖了  后来听说 大多飞控都是基于apm开发的  我就想到了apm还有现在挺火的pix
我想用apm或者pix通过电台控制(往远飞),通过手机地面站可以像H控一样在地图上指点飞行(以前看过H控的指点飞行的视频,甚是喜欢),就是飞机在飞行中  我在地图上找个位置,然后点一下,就出现设置高度的对话框,然后设置好高度后点确定,飞机就飞到这个我点的位置,然后以这个点为圆心画圈。除了这样 我还能用遥控控制 ,请问下泡泡大神  apm或者pix能实现这样飞吗?(如果在近距离飞好像是可以,就是得把遥控的接收机放在飞机上,但是我要往远飞  ,光靠遥控和接收机肯定达不到那个距离 ,所以就想到了用电台把遥控的信号还有地面站的信号同时发送到飞机上的飞控上,请问可以这么弄吗?)

在网上查过apm用的蓝牙模块,插头正好四个针   正好我的电台是四个口    插上后没有多余的接头了  如果想载接上遥控器 要怎么接?
是右边这个电台

网友(2015-09-04):
泡泡老师 你好,您的优酷视频没法看了,有其他网址可以查看的么?

网友:
土豆或者腾讯视频

网友:
视频暂时不能播放

网友B(2015-11-20):
请问泡泡老师,可以在电调或者电源模块给飞控供电的时候,接上USB调试吗(没有买数传)。卖家说不可以,但是有些人说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泡泡老师,可以在电调或者电源模块给飞控供电的时候,接上USB调试吗(没有买数传)。卖家说不可以,但 ...

电源模块不接上,怎么正确设置电压电流?反正我接上电调和电源模块没事,可能是他家的产品特殊,不允许就样吧。

网友:
泡泡老师您好,我的apm连好后只有红慢闪,我什么都没接只是把apm通过usb连在电脑上,结果找不到端口,我是在网吧弄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为什么连不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源模块不接上,怎么正确设置电压电流?反正我接上电调和电源模块没事,可能是他家的产品特殊,不允许就 ...

什么也没接,本来就只有看一红灯慢闪,应该是驱动没装。

网友:
还有我的net也装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
驱动在哪里

楼主:
APM2560驱动,在安装地面站里,会自动提醒你安装。

网友C:
我的apm2.8不小心被我按了reset后红黄蓝三个灯就一直循环闪,连不上地面站了怎么办啊新手课堂 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作者:pp61710 3500 刷过了固件也不行,求救,哦,刷固件是apm那个软件里插上usb但不连接用安装固件那个功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pm2.8不小心被我按了reset后红黄蓝三个灯就一直循环闪,连不上地面站了怎么办啊刷过了固件也不 ...

插上USB选对COM口和波特率,用不着点连接。

网友D:
可是我的飞控也连接不上,插上后飞控有电但是没有检测到端口,怎么办?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插上USB选对COM口和波特率,用不着点连接。

刚刚换了个版本的地面站刷了固件又能连上了...但是四个油门输出很奇怪 新手课堂 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作者:pp61710 7012 这是满油门啊...输出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是我的飞控也连接不上,插上后飞控有电但是没有检测到端口,怎么办?

检查32U2芯片是否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换了个版本的地面站刷了固件又能连上了...但是四个油门输出很奇怪这是满油门啊...输出好低 ...

恢复默认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默认一次,

怎么恢复啊?

网友E:
老师 我的apm2.8 6mgps 起飞重量1.32kg 按教程调试完毕后 飞在空中 自稳不是很好 在空中乱飞 而且 飞机前后方向与遥控器相反 遥控往前 飞行器向后 求教 怎么调试

楼主:
打屁屁,一天要回复100次,哭死宝宝了。新手课堂 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作者:泡泡 4930 新手课堂 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作者:泡泡 5330 新手课堂 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作者:泡泡 5913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 我的apm2.8 6mgps 起飞重量1.32kg 按教程调试完毕后 飞在空中 自稳不是很好 在空中乱飞 而且 飞机前后 ...

而且 飞机前后方向与遥控器相反
打屁屁,上课开小差,升降杆和油门杆方向,在软件里应该正好相反。罚站门口去思过。
也不报是否自动过,也不报PID是多少,无解。

网友:
应该不会吧,刚刚买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就骑自行车摔了一次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怎么检查,里面的芯片外观没有损伤

网友:
楼主能不能加Q,2716955801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而且 飞机前后方向与遥控器相反
打屁屁,上课开小差,升降杆和油门杆方向,在软件里应该正好相反。罚站 ...

pid是默认值 前两天问过您起飞不稳 然后  把第二行的二个P,由默认的0.15改为0.100 其他的没有改过 现在 遥控器跟地面站遥控器校准时候 方向都是一致的 推上往上涨 推下往下涨 apm2.8 固件版本 3.1.5 起飞重量 1.31 kg 飞起来在空中不稳 求老师赐教 (已在门口站了3节课了)新手课堂 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作者:旋风小子 1366 新手课堂 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作者:旋风小子 5580 新手课堂 APM飞控固定翼的使用方法  作者:旋风小子 71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d是默认值 前两天问过您起飞不稳 然后  把第二行的二个P,由默认的0.15改为0.100 其他的没有改过 现在  ...

升降通道必须和软件里相反,推上滑下,拉下滑上,
不知道你多大轴距,0.0100对于250轴距的机架,还是太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降通道必须和软件里相反,推上滑下,拉下滑上,
不知道你多大轴距,0.0100对于250轴距的机架,还是太大 ...

额 忘了报型号啦  f450 自己组装的 但是 飞高一点就稳点了 但是还是觉得太弱 有点风就懂 抗风性不强

网友F(2016-04-11):
你好泡泡  地面站连接飞控时候显示  Got Param RC10_REV 这个一般是什么错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泡泡  地面站连接飞控时候显示  Got Param RC10_REV 这个一般是什么错误呢? ...

或者卡在 Got param RC11_DZ 这里,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6-10-27):
好教程,学习了,APM组装中

网友(2016-12-26):
泡泡老师好,我是新手,看过多遍教程,但对第七课:实战飞翼固定翼的设置 一课里面的,自稳模式飞控设置的“哪边高哪面更高”这个始终不理解。总觉得应当是和机头上翘舵面下压一样?

网友:
感谢泡泡大师讲解,现在已经成功返航了

网友:
;.老师,我想加上头追,怎么设置通道

网友(2017-02-14):
多谢老师了,买了个飞翼和冲浪者,一直纠结于切糕还是PIX和APM,现在没问题了,先装PIX玩玩飞翼,再装APM玩冲浪者。

谢谢谢谢!

网友:
好贴,学习啊,刚入手PIXHAWK,新人小白,努力看视频学习中

网友(2017-05-02):
泡泡老师,我的一直显示BAD GPS HEALTH,GPS无信号。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刷的固定翼,信号灯是红蓝闪,红灯没有常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你好,连接地面站后显示GPS无信号,还有我的迷你APM刷的固定翼固件,飞控装上飞机后除了3通道油 ...

APM固定翼 推油电机不转,只有打杆舵机有反应。在地面站上看 动油门的时候 输入3通道 会动, 输出3通道不动,是哪的问题?

网友(2017-08-04):
不好意思啊泡泡老师打扰一下,apm2.8如何在辅助通道如6通道同时输出3通道的油门信号?查找资料说可以映射,能否推荐个教程看看呀,不甚感激啊

网友:
领教了,看到了现在,都一点了

网友(2017-10-19):
刚刚开始学习apm

网友(2017-11-23):
请问,正常固定翼 两个副翼舵机怎么接到Pixhawk上?

网友:
蛮好的蛮好的

网友:
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8-01-06):
顶起来~~~~~~~~~~~随便水一波

网友:
FBWA和FBWB是什么模式,这个两个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8-06-07):
固定翼能自动降落吗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的辛勤付出!!!

网友(2018-07-31):
请教泡泡老师,apm飞小胖子,襟翼副翼混控怎么设置!???折腾几天了还是不成功,

网友:
支持一下泡泡老师,之前飞多轴,现在开始飞固定翼了

网友(2018-10-17):
谢谢 泡泡老师,刚刚开始学习apm飞固定翼 目前买的x5  还没有安装好。

网友:
顶,造福小白

网友:
您好泡泡老师,我的飞控是pixhack x4以前玩的多轴,现在想玩固定翼怎么在地面站上更改啊,谢谢您了!

网友:
老师的帖子必顶!

网友:
泡泡老师用切糕433第8通道没有反应怎么回事呢?

网友:
继续顶老师,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不飞固定翼,只玩四轴。

网友(2018-11-26):
为什么要牛B啊,已阅

网友:
都为牛币 少一牛急死英雄汉啊

网友:
收藏了,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19-01-19):
我的四轴模式改固定翼模式链接失败,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
顶,可以开始折腾啦。

网友:
牛笔不足啦。要下东西。

网友(2019-03-17):
泡泡老师老厉害了,高射炮顶起。

网友(2019-10-25):
按着教程一步步来终于快搞好了,谢谢!

网友(2019-12-06):
打不开链接啊,楼主

网友(2022-09-15):
如果GPS天线的陶瓷片断裂了,影像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