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 教你用大功率LED做爆闪灯

楼主(2014-12-29):
板子可以一挂二只3W LED

新手课堂 教你用大功率LED做爆闪灯 大功率led,led,新手,课堂,功率 作者:泡泡 6301 .

网友(2017-09-02):
可惜小弟非電子相關出身...

网友(2017-04-18):
新手课堂 教你用大功率LED做爆闪灯 大功率led,led,新手,课堂,功率 作者:eason爹 3234 新手课堂 教你用大功率LED做爆闪灯 大功率led,led,新手,课堂,功率 作者:eason爹 7169 新手课堂 教你用大功率LED做爆闪灯 大功率led,led,新手,课堂,功率 作者:eason爹 4938

网友:
嘿嘿    完全复制    刚做完用一个3W演示一下效果不错

网友(2017-03-01):
大赞泡泡老师!

网友(2016-08-10):
学习了,正想做一个呢。

网友:
RC振荡电路 用大点的MOS管更保险

网友(2016-06-27):
老师你的教程都不错  我入门菜鸟 要多多看完 谢谢了

网友(2016-05-25):
留下记号了新手课堂 教你用大功率LED做爆闪灯 大功率led,led,新手,课堂,功率 作者:少林小子 1023 新手课堂 教你用大功率LED做爆闪灯 大功率led,led,新手,课堂,功率 作者:少林小子 8154 新手课堂 教你用大功率LED做爆闪灯 大功率led,led,新手,课堂,功率 作者:少林小子 4733

网友(2015-12-18):
引用 楼主:
不要买透明的,教程里不是讲到过吗?应该是你买到的氙气灯有区别。

我做的是led的啊,我也做了两个疝气的,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通电之后没反应,两个都是这样,led的就是两个板子接在一起有一个就坏了,104不管用然后一直常量,一个板子放两个1w的led时5v电压就不够了感觉,

网友A(2014-12-29):
做这么多是要送人么

网友B:
3w   闪瞎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3w   闪瞎眼呀

氙气的比这个还要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氙气的比这个还要亮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么多是要送人么

哈哈,以前在那边发的帖,每人二套,早就送完了。

网友C:
这个是5v供电的led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5v供电的led灯吗?

LED灯是不能用5V供电的,会烧掉的,

网友:
用的什么元件?

网友D:
泡泡老师  那个 您能把做这个的给我一个单子么  最好给链接 我想做一批 左幅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  那个 您能把做这个的给我一个单子么  最好给链接 我想做一批 左幅大家 ...

8050*1、8550*1、22UF/16V*1、3W LED*2、100K可调电阻*1,
1楼不是有电路图吗?

网友E:
我刚入模,还在做第一架四轴,好多问题,有很多人推荐我看看泡泡老师帖子,在5MIX里面找不到泡泡老师帖子,今天偶然在这里看见泡泡老师,久仰,可惜我第一架四轴这么些天了,还是飞不起来,希望泡泡老师看见了能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入模,还在做第一架四轴,好多问题,有很多人推荐我看看泡泡老师帖子,在5MIX里面找不到泡泡老师帖子, ...

清问你用的是什么飞控,最好能上张JJ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清问你用的是什么飞控,最好能上张JJ的照片

泡泡老师,感谢您的回复,我用的MWC v2.5飞控,我看你的视频又看了一遍我飞控解不了锁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又出现新问题,我用GUI测试的时候电机还转,后来我调了一下电调(好盈天行者20A),我瞎调的,只调了2个,后来我通电发现,2个没调的电机正常转动,调的两个,一个转的慢半拍,另一个不转,螺旋桨轻微来回抖动

网友F:
能不能多接几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多接几个灯?

有模友试过接了四个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模友试过接了四个灯。

我在qq上联系你有急事

网友G:
话说泡泡老师……你那里还有做好爆闪灯吗    想直接跟你买几个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话说泡泡老师……你那里还有做好爆闪灯吗    想直接跟你买几个

没有,全发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全发完了。

什么时候再做一批T^T T^T   对了泡泡老师还我看上你那个舵机云台了(APM教学视频不懂是第几课上的了)……不知它现在还在否?!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再做一批T^T T^T   对了泡泡老师还我看上你那个舵机云台了(APM教学视频不懂是第几课上的 ...

现在无刷云台已经便宜不少了,还用舵机云台?舵机云台已经OT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无刷云台已经便宜不少了,还用舵机云台?舵机云台已经OT了吧?

无刷云台.....二手都200以上..............还是舵机云台好....二手才的还不到...100.......

网友:
新手课堂 教你用大功率LED做爆闪灯  作者:bg0alq 8837 为什么来晚的总是我!

网友H:
请教泡泡大神:为啥我的控制器按照老师所连接的图焊好后是常亮呢?
  1wLED  8050 8550 22uf25V  104电位器,并且电位器和电容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泡泡大神:为啥我的控制器按照老师所连接的图焊好后是常亮呢?
  1wLED  8050 8550 22uf25V  104电位器 ...

你肯定接错线路了,上图

网友I:
怎么样才能让它想要闪的时候才闪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样才能让它想要闪的时候才闪

加个遥控开关

网友G(2015-02-11):
3.7v 供电可以不  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G:
3.7v 供电可以不  泡泡老师

可以,但是闪光间隙时间会长一点点

网友G:
泡泡老师      电容可以用16v47UF  或是25v 10uf 代替吗........找不到22UF的.......  还有 电位器也是  ....  可以用两个串联11k的电阻代替不............
  我现在用  16v 47uf   两个串联11K电阻    8050 8550     焊好后  灯常亮   供电3.7v........   求指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泡泡老师      电容可以用16v47UF  或是25v 10uf 代替吗........找不到22UF的.......  还有 电位器也是  .. ...

电容容量太大,电位器阻值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容量太大,电位器阻值太小,

100k  加  25v  10UF    这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容容量太大,电位器阻值太小,

16v47UF加  2x11k 现在可以闪了  不过得短接一下电路  才会闪   而且 闪烁频率不稳定  时快时慢........

网友(2015-04-08):
引用 网友G:
16v47UF加  2x11k 现在可以闪了  不过得短接一下电路  才会闪   而且 闪烁频率不稳定  时快时慢........ ...

我用的是10V100微法的电容和20K的电位器、红、蓝3W发光管各一个,5号锂电池(3.7-4.2V),最快时一秒能闪两下半(离三下没多远)

网友J:
请问泡泡老师按照您的清单配了些元件想请您看看对不对,还有焊接完成后应该如何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泡泡老师按照您的清单配了些元件想请您看看对不对,还有焊接完成后应该如何供电? ...

一楼的照片不是已经交待的很清楚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楼的照片不是已经交待的很清楚了吗?

我不想用电调供电,手里有块降压模块8-28v输入,5v固定输出 想问可以用不?按照泡泡老师的方法焊接出的爆闪灯控制板上是不是已经有了降压?也就是用5v供电给爆闪灯小板,然后再由爆闪灯板降压供电给LED这样可以吗?

楼主:
有5V降压模块,可以用

网友J:
请问泡泡老师,按照您的焊接方法做了一套控制板但是通电微微的常亮,不会闪怎么回事儿啊?原件是8050:8550:100k可调电阻,22UF50V   卖家说50V和16V容量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泡泡老师,按照您的焊接方法做了一套控制板但是通电微微的常亮,不会闪怎么回事儿啊?原件是8050:8550: ...

没接错线的话,就是电位器没调到合适的位置。
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泡泡老师,我已经找到找到原因了,现在已经可以每秒闪烁三下,感觉1w和3w亮度没什么区别

网友K:
刚才试着做了一个,挺好玩的,因为没有104可变电阻,找了一个47K和一个62K的普通电阻对付的,可是这个只能不停的闪,请教一下泡泡大师,如果要实现一秒闪两至三下、然后停2秒,再重复上面的动作这个电路是不是就实现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刚才试着做了一个,挺好玩的,因为没有104可变电阻,找了一个47K和一个62K的普通电阻对付的,可是这个只能 ...

不行,必须使用单片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必须使用单片机、

OK,明白了,多谢!

网友(2015-07-04):
请问遥控开关怎么做,谢谢。

网友:
3w的功率太大了,亮瞎眼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好壮观的洞洞板子

网友:
好教程   也买些板子做个试试

网友: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还有 你的LED 是什么型号啊 我找的LED工作电压在3.2---3.7   这个电路接上去就烧了啊

网友(2015-10-04):
现在不是有LED可以用5V的吗

网友:
看不到呀,权限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可以一挂二只3W LED

谢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怎么老是提示这个呀

网友: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L(2015-12-17):
泡泡老师,我做了几个,为什么两个这个正负极接在一起同时供电的时候过一会有一个就不对了,就会常亮,调104也没用了,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泡泡老师,我做了几个,为什么两个这个正负极接在一起同时供电的时候过一会有一个就不对了,就会常亮,调10 ...

不要买透明的,教程里不是讲到过吗?应该是你买到的氙气灯有区别。

网友(2017-09-30):
泡泡老师你好深夜打搅12v的也是一样的配置不

网友:
我只是想要个牛币

网友:
您好泡泡老师:我的四轴油门行程调整找不到滴滴两声(下拉油门)好像进入了电调设置。请问银燕电调如何恢复出厂设置?谢谢!

网友:
是为牛币而来

网友(2018-01-04):
我可不可以换一个大一点的电容,然后30V的电压供电,驱动328v 10W灯珠

网友:
请问泡泡老师,我是新人,这是2个led一起闪的吗,频率怎么样

网友(2018-02-05):
电位器调低到一定程度就烧了怎么回事?灯常亮,供电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