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源码笔记一:APM代码基本结构

楼主(2014-12-29):
想要学习Pixhawk源码的朋友有福了,后边我会陆续的将Pixhawk的源码学习笔记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敬请关注.欢迎交流。
基础知识
        详细参考:http://dev.ardupilot.com/wiki/learning-the-ardupilot-codebase/
第一部分:介绍
        详细参考:http://dev.ardupilot.com/wiki/learning-ardupilot-introduction/
        ArduPilot 代码分为5个主要部分,基本结构分类如下:
  • vehicle directories
  • AP_HAL
  • libraries
  • tools directories
  • external support code
1、vehicle directories模型类型
        当前共有4种模型:ArduPlane, ArduCopter, APMrover2 and AntennaTracker。都是.pde文件,就是为了兼容arduino平台,以后可能会放弃。
2、AP_HAL硬件抽象层
        硬件抽象层,使得在不同硬件平台上的移植变得简单。
        其中AP_HAL目录定义了一个通用的接口。其他的目录AP_HAL_XXX针对不同硬件平台进行详细的定义。例如AP_HAL_AVR目录对于AVR平台,AP_HAL_PX4对应PX4平台,AP_HAL_Linux对应Linux平台。
3、tools directories工具目录
        主要提供支持。For examples, tools/autotest provides the autotest infrastructure behind theautotest.diydrones.com site and tools/Replay provides our log replay utility.
4、external support code外部支持代码
        对于其他平台,需要外部支持代码。例如Pixhawk、PX4的支持代码如下:
  • PX4NuttX板载实时系统。the core NuttX RTOS used on PX4 boards
  • PX4FirmwarePX4固件。the base PX4 middleware and drivers used on PX4 boards
  • uavcan飞行器CAN通信协议。the uavcan CANBUS implementation used in ArduPilot
  • mavlinkMavlink通信协议。the mavlink protocol and code generator
5、系统编译
        针对不同的硬件板,编译可以采用“make TARGET”的形式。
  • make apm1 – the APM1 board
  • make apm2 – the APM2 board
  • make px4-v1 – the PX4v1
  • make px4-v2 – the Pixhawk
        如果要移植到新的硬件,可以在mk/targets.mk文件中添加。
        比如: make apm2-octa -j8
        或者: make px4-v2 -j8
        采用8通道并行编译方式,针对APM、Pixhawk硬件板(AVR、STM32),编译八旋翼代码。
第二部分: 学习sketch例程代码
        http://dev.ardupilot.com/wiki/learning-ardupilot-the-example-sketches/
        sketch,是指使用 .pde 文件编写的主程序。
        开始之前,你可以试着阅读、编译并运行下面的sketches
  • libraries/AP_GPS/examples/GPS_AUTO_test
  • libraries/AP_InertialSensor/examples/INS_generic
  • libraries/AP_Compass/examples/AP_Compass_test
  • libraries/AP_Baro/examples/BARO_generic
  • libraries/AP_AHRS/examples/AHRS_Test
        例如,下面的编译方法,将在Pixhawk上安装AP_GPS例程sketch。
               cd libraries/AP_GPS/examples/GPS_AUTO_test
                make px4-clean
               make px4-v2
               make px4-v2-upload
        正确理解sketch例程代码,我们以GPS_AUTO_test.pde代码为例(目录ardupilot\libraries\AP_GPS\examples\GPS_AUTO_test),主要几个特点:
        1、 pde文件包含很多 includes;
        2、 定义了 hal 引用声明;
        3、 代码非常粗糙;
        4、 setup() 和 loop()函数
1、include文件
        pde文件转变为C++文件后,提供必要的库引用支持。
2、hal引用声明
        定义如下:
        const AP_HAL::HAL& hal = AP_HAL_BOARD_DRIVER;// pixhawk等价于AP_HAL_PX4
        该定义,方便访问硬件接口,比如console终端、定时器、I2C、SPI接口等。
        实际的定义是在HAL_PX4_Class.cpp中定义,如下:
                const HAL_PX4 AP_HAL_PX4;
        hal是针对 AP_HAL_PX4 的引用。
        经常使用的方法如下:
  • 终端字符输出。hal.console->printf() and hal.console->printf_P() to print strings (use the _P to use less memory on AVR)
  • 获取当前运行时间。hal.scheduler->millis() and hal.scheduler->micros() to get the time since boot
  • 延时。hal.scheduler->delay() and hal.scheduler->delay_microseconds() to sleep for a short time
  • IO输入输出。hal.gpio->pinMode(), hal.gpio->read() and hal.gpio->write() for accessing GPIO pins
  • I2C操作,hal.i2c
  • SPI操作,hal.spi
3、setup()和loop()
        每个sketch都有一个setup()和loop()函数。板子启动时,setup()被调用。这些调用都来自HAL代码中的main()函数调用(HAL_PX4_Class.cpp文件main_loop())。setup()函数只调用一次,用于初始化所有libraries。
        Loop()循环被调用,执行主任务。
4、AP_HAL_MAIN()宏指令
        每一个sketch(.pde文件)最底部,都有一个“AP_HAL_MAIN();”指令,它是一个HAL宏,用于定义一个C++ main函数,整个程序的入口。它真正的定义在AP_HAL_PX4_Main.h中。
                #define AP_HAL_MAIN() \
                extern "C" __EXPORT int SKETCH_MAIN(int argc, char * const argv[]); \
                int SKETCH_MAIN(int argc, char * const argv[]) { \
                hal.init(argc, argv); \
                return OK; \
                }
        作为程序的起点,在AP_HAL_MAIN()里,就正式调用了hal.init()初始化代码。
        程序的执行过程就是:程序起点AP_HAL_MAIN() à hal.init()  à hal.main_loop() à sketch中的setup()和loop()。

网友A:
看天书的路过。

网友:
非常不错!!有价值!

网友:
此乃真天书!!

网友:
看不懂,有没有完整固件,

网友:
准备开发 基于 arduino 的飞控板的路过

网友(2015-03-06):
问个问题:在APM库文件夹AP_HAL中有头文件AnalogIn.h该头文件中定义了两个类AnalogSource和AnalogIn,这两个函数里定义了一些虚函数,而这些虚函数的是在各自的子类中实现的;
在文件夹AP_HAL_PX4中有文件AnalogIn.h和AnalogIn.cpp,在头文件AnalogIn.h中定义了两个类PX4AnalogSource,它继承类AnalogSource,类PX4AnalogIn继承AnalogIn,在AnalogIn.cpp文件中,实现的函数的定义

我想请问大家,如何引用头文件AnalogIn.h,因为在两个文件夹中都有这个头文件

网友:
这是有关APM中硬件抽象层的使用,目前老是搞不明白

网友:
我也在弄,他自己的工具链不好用,而且不知道为什么,v2的固件会提示少文件,里边也确实没有那个文件。

网友(2015-05-04):
天书!
老晋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天书的路过。

泡泡老师也是看天书啊?

网友(2015-06-23):
这个真不错哦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让树莓派用上这些代码?

网友(2015-09-19):
刀刀,抓到你了,哈哈

网友(2015-11-03):
不够系统啊,还是要自己慢慢看

网友:
太牛了 ,需要留下脚印

网友:
赞啊,,,找了很久

网友(2016-01-06):
请问Pixhawk源码哪里能下载?我在英文官网找的事ardupilot master,但打开是以前的apm代码。

网友:
请教PIX 怎么会打副翼方向舵也会跟着动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看不懂,有没有完整固定翼固件

网友:
请教我用链接电脑用的USB360WIFI可以用吗  自己改接线

网友:
我的手机地面站可以连接了但是现在电脑端虽然模块可以连上 但地面站不能通讯 不知在哪可以设置

网友(2016-03-31):
大神,请问看源代码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2017-08-02):
大神搞软件吗?把apm源码电调信号输出改成舵机舵量输出不就变成变距四轴飞控了吗?现有的3dq太贵啊,我看了看代码,实在是不太懂,大神想办法搞起啊,造福广大模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