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 图解穷人OSD和MWC共用GPS的方法

楼主(2014-12-29):
一、连接后的界面:
想让OSDMWC共用一块GPSOSD固件的必须刷成1.73版。
二、固件的下载和拷贝:
1下载“mwc2.2穷人OSD.rar”并解压:
2“mwc2.2穷人OSD\mwc2.2”这里面的三个的件:
3、复制到“MultiWii_2_2\MultiWii”文件夹里,覆盖原文件:
4、将“mwc2.2穷人OSD\remzibi”这里面的这个文件:
5、复制到“C:\Program Files\Remzibi OSD\Font”里:
三、MWC2.2固件的修改:
1、运行arduino软件,点击FILE—OPEN
2、找到MultiWii.ino文件,打开:
3、拉宽窗口,编辑CONFIG..H文件,在把以下代码复制到最后面:
/**************************************************************************************/
  /***********************                 OSD                   *********************/
  /**************************************************************************************/
   /* Support for Remzibi OSD by Pawelsky
    Requires firmware ARDUV1_73+, ARDUMV1_73+ or OSDAHV2_23+(artificial horizon only) */
   #define OSD_REMZIBI                // Uncomment to enable Remzibi OSD support
   #define OSD_REMZIBI_SERIAL 3        //Select which serial Remzibi OSD is connected to
   #define OSD_REMZIBI_GPS            // Uncomment to provide GPS data to RemzibiOSD via serial port ($Acommand)
   #define OSD_REMZIBI_INDICATORS      // Uncomment todisplay BARO/MAG/GPS/ARM state and ACRO/ANGLE/HORIZONT mode
   #define OSD_REMZIBI_BARO_ALT        //Uncomment to display altitude data from barometric sensor instead of GPS (onlyworks if BARO sensor enabled)

#defineOSD_REMZIBI_COMPASS_HEADING // Uncomment to display heading data from compasinstead of GPS ground course (only works if MAG sensor enabled)
4、进行别处的代码修改,比如飞行模式、传感器先择、GPS的先择、等等:
注意:GPS接口如下红色字体修改
5、点这里进行固件的烧写:
三、OSD界面修改及字体的上传:
1、打开“Remzibi OSD”软件
2、将OSD和电脑进行通讯连接;
3、按自己的爱好,编辑界面:
4、选择“1_60_font_mwc2_2”字体
5、将界面和字体上传到OSD:
四、OSDMWC如图连接
五、缺陷有时GPS后面有时会有数字,距离后面也会多出一组数字,这可能和编辑的界面有很大关系。

网友:
强大   泡泡老师厉害

网友A(2015-10-23):
泡泡老师那款osd性价比高啊    我新人想玩f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那款osd性价比高啊    我新人想玩fpv

当然是APM用的MINI OSD了,可以用在多种飞控上面。

网友(点评):
能不能加你qq啊大神疑问太多

网友:
能不能加你qq啊大神

网友(2021-05-29):
哎固件文件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