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 多轴穿越机好盈10A电调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4-12-29):
刚玩穿越的模友,在穿越过程中,很容易炸机而把电调损坏,只要PCB没烧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自己试着更换元件修复。
视频教程:

网友(2015-06-07):
泡泡老师  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吗 方便把你的qq我吗

网友A(2015-12-01):
泡泡老师,我的好赢铂金30a的炸机烧了4个,我看有的烧电容,有的是扇热片那里,该怎么修啊?你的这个视频看了,不知道原理一样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我的好赢铂金30a的炸机烧了4个,我看有的烧电容,有的是扇热片那里,该怎么修啊?你的这个视频看 ...

自己实在搞不来,可以返厂维修。

网友(2016-01-02):
我的都坏两个了,希望能修好,泡泡大好人

网友(2016-02-04):
有时间可以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2017-06-01):
挤挤,我也来了

网友:
为了牛逼新手课堂 多轴穿越机好盈10A电调的维修方法 穿越机,电调,多轴,炸机 作者:nfgh151612 3198 新手课堂 多轴穿越机好盈10A电调的维修方法 穿越机,电调,多轴,炸机 作者:nfgh151612 233 新手课堂 多轴穿越机好盈10A电调的维修方法 穿越机,电调,多轴,炸机 作者:nfgh151612 6256

网友B:
泡泡老师您好,我的电调与您的一样,有一个电调接电启动的音乐速度快,不能控制电机,会是什么问题?

还有就是1-3脚,与4脚有很小电阻,是不是坏了。但同型号正常使用的电调1-4脚电阻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您好,我的电调与您的一样,有一个电调接电启动的音乐速度快,不能控制电机,会是什么问题?

还有 ...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清楚

网友(2017-10-02):
我只是想要个牛币

网友:
我是来搞的牛币,哈哈

网友:
是为牛币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