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 飞轴距800大六轴机架测试

楼主(2014-12-29):
APM 飞轴距800大六轴机架测试

网友A(2015-03-08):
请教泡泡老师 打算用APM飞800轴距六轴 问1.和NAZA V2比稳定性 2.和500 680 轴距比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B(2015-07-08):
请教泡泡老师,另外一个飞控是什么?好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泡泡老师,另外一个飞控是什么?好稳啊..........

另一个是A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泡泡老师 打算用APM飞800轴距六轴 问1.和NAZA V2比稳定性 2.和500 680 轴距比需要注意什么。 ...

1、800轴距应该用WK或A2
2、注意PID的设置

网友(2017-01-16):
泡泡老师,飞6轴 用pix控,带舵机云台,带舵机收起支撑架功能,怎样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