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图解 大盘6H GPS插座脱落后焊接时的几个关键点位置

楼主(2014-12-29):
大盘的6H GPS,其插座很多人脱落,今天收到模友插座脱落的6H GPS,顺便拍了张几个关键点的焊接位置图,共大家参考。

网友(2015-03-13):
对着图片已修好

网友A(2015-12-31):
(APM是2.6的)请问6H的GPS跟6M的接线是一样的吗,我的6M- GPS   。解锁后红灯慢闪没有蓝灯。在室外也是一样。请问会是什么原因?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是2.6的)请问6H的GPS跟6M的接线是一样的吗,我的6M- GPS   。解锁后红灯慢闪没有蓝灯。在室外也是一 ...

6M和6H,接线方法一样,连接时自己看清针脚定义,
看不到兰灯的话,你可以连接电脑,看看是NO GPS还查NO FIX。
要是提示NO GPS的话,你就要检查是连接出错,还是GPS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帮我看一下接线还有APM 截图

二边的连接线,定义没错,是不是GPS坏了。
用USB-TTL刷机板,加U-BLOX软件检查GPS的好坏。

网友:
GPS坏了换了M8N一切正常

网友B(2016-05-27):
泡泡老师。。。。我的7M GPS里边的纽扣电池脱落了去给电子维修的人帮看  说没有焊盘了无法修理  如果继续使用会有什么后果么 目前定高 定点 返航都没发现异常 请问这样的情况还能修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我的7M GPS里边的纽扣电池脱落了去给电子维修的人帮看  说没有焊盘了无法修理  如果继续使 ...

没有后果,只是重新上电池的话,搜星会慢一点。不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后果,只是重新上电池的话,搜星会慢一点。不影响使用。

谢谢!

网友(2017-10-05):
是为牛币而来

网友(2021-03-14):
多谢。
是为牛币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