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 APM2.52飞控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2-29):
APM飞控使用第一课:驱动及地面站的安装,遥控器的设置,3DR的连接及使用

APM飞控使用第二课:线路连接,遥控通道检查,解锁和加锁操作,电机转向及桨的安装,白骨爪初步检查,

APM飞控使用第三课:同步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场外飞行测试及注意事项

APM飞控使用第四课:新固件发布,如何正确进行水平校准

APM飞控使用第五课:3DR数传正确使用,离线地图的下载,如何进行航点飞行

APM飞控使用第六课:固件升级,不能解锁原因,新版固件的罗盘校准方法,再次讲解遥控器校准,通道检查,水平校准

APM飞控使用第七课:手机+3DR数传与飞控通信

APM飞控使用第八课:刷回旧固件的方法,自动调参的设置用使用,如何进行振动检查,如何关闭电机解锁就转,3D曲线图的查看方法。

APM飞控使用第九课:APM2.6外置罗盘的正确校准方法(注:GPS只有收到过一次5颗以上卫星,才能在软件里看到红、黄、黑线)

APM飞控使用第十课:一键自返,一键降落。失控返航的设置及效果演示。

APM
飞控使用第十一课:自动航点飞行及自动返航降落

网友(2019-08-06):
帮顶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
很适用新手的方法,建议好好学习

网友:
谢谢老师,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A:

这个网址下载不了,官方网址为这个:http://firmware.ardupilot.org/Tools/MissionPlanner/

网友:
泡泡老师老厉害了,高射炮顶起。

网友(2018-12-19):
新进设备一套正在组装中

网友:
请教下泡泡楼主,收了个APM飞控,解锁提示logging not available不能解锁,然后地面站一点“通过mavlinkl下载日志”飞控就死机、灯也不闪了、必须断电重启。解锁检查里取消log检查倒是可以解锁,只是日志功能用不了。换了几个固件,多旋翼、固定翼都不行。
不知道泡泡楼主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不知道是不是flash虚焊了

网友:
顶泡泡老师!!!

网友(2018-11-13):
顶一下 非常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5-01-02):
泡泡老师,APM飞控使用第七课:手机+3DR数传与飞控通信
你视频里说的OTG线是什么,起什么作用,从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不是所有手机都支持OTG功能的。度娘OTG

网友(2015-02-06):
泡泡大师 视频的软件去哪下载

网友B:
泡泡老师,我的osd连接没反应 3个灯都是常亮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我的osd连接没反应 3个灯都是常亮 怎么回事

1、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有错,
2、是否能看到图象和固件版本号
3、是否能连上电脑进行固件及字库的刷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1、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有错,
2、是否能看到图象和固件版本号
3、是否能连上电脑进行固件及字库的刷写 ...

线路没错  图像版本号都没有 没刷机线 之前12v接反过怀疑烧坏了 但现在接上灯又可以亮是不是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没错  图像版本号都没有 没刷机线 之前12v接反过怀疑烧坏了 但现在接上灯又可以亮是不是芯片坏了 ...

接反过12V肯定是烧了,返修或自己更换芯片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反过12V肯定是烧了,返修或自己更换芯片修复

怎么检查是不是芯片坏了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 我的是D10控设置失控保护油门有个L和H我按你的教程设置成L125关控电机停转 我自己设置成H125关控电机还是转 我想知道那种是正确的

网友(2015-05-15):
谢谢为广大爱好者提供全面系统的教程

网友(2015-09-01):
老师,您好,为什么现在看不了拉。

网友:
大师,你的APM2.5/2.6的教学视频怎么被优酷屏蔽了?

网友:
你好泡泡老师,怎么这些视频都打不开了呢?

网友:
泡泡老师的教程视频什么时候才能看啊?我们菜鸟想看一下都不行!

网友:
为什么看不了   谁能给我一个答案

网友C(2015-12-14):
泡泡大师你好,看了你的教程真是受益匪浅,很多问题在你的课堂里得以解决,你的本帖第十课视频中天地飞7的遥控器失控设置中(我的新版天地飞7),前面按照你的一步步操作后,到了设置油门-5.3,然后打到返航模式再设置第五通道、襟翼的数值时候,却变不到百分之63.3和百分之百,如果放弃不调整,完成后关闭遥控器看地面站,会显示hand模式,请你帮分析分析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泡泡大师你好,看了你的教程真是受益匪浅,很多问题在你的课堂里得以解决,你的本帖第十课视频中天地飞7的 ...

自己已经摸索解决,给过程提供出来,供大家参考,为正在摸索中的人一个捷径,方法是在设置天地飞7遥控器的时候出现副翼和辅助通道数字调不好的时候,不要翻看菜单键,而是调节遥控器上的微调旋钮,来变动数字,辅助通道也是通过开关k4开关来调节数值,我们这些新手只顾着翻看菜单增减键了,有这样情况的可以参照我讲的,六种模式调好了,其他的上面数值就自动到你想要的数值上了。

网友D(2016-01-24):
自动返航后难道还要开启自动降落才能降落吗?难道不是返航降落一气呵成么?我在参数里看到返航到家后停留几秒降落的选项。按道理应该是不需要再人工干预开启降落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返航后难道还要开启自动降落才能降落吗?难道不是返航降落一气呵成么?我在参数里看到返航到家后停留几 ...

不用设置降落,返航到HOME点,他会自动降落。

网友(2016-03-23):
自动调参后可以直接断电吗?

网友(2016-06-10):
必须收藏的帖子 ·····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6-11-14):
泡泡老师有没有福斯遥控器的返航设置视频?

网友(2016-12-20):
顶一个,留个脚印。

网友:
感谢泡泡老师分享

网友E:
@泡泡 老师  我的电调为什么不能校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 老师  我的电调为什么不能校准了?

干吗非要用软件来校准呀?用打杆的方法校准

网友(2017-01-27):
顶!我来拿牛币的,请见谅!

网友:
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
很全面,要好好学习

网友F(2017-03-06):
老师,请问哪里可以下载驱动程序?

网友:
好帖子,要认真学习了

网友:
泡泡老师辛苦啦!!

网友:
泡泡老师的  APM教程  真心好

网友(2017-06-16):
引用 网友F:
老师,请问哪里可以下载驱动程序?

泡泡老师…去哪下载驱动程序啊

网友(2017-10-16):
好全面,好复杂啊,学习了

网友:
太详细了,我想问的都有,太感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8-01-15):
厉害了,我来看下!

网友:
很好学习资料,谢谢,谢谢

网友(2018-04-05):
泡泡老师,十万火急,飞机炸机了,重新做完机架后,4个电机的位置弄混了,也就是1和2,3和4的电机位置混乱了,有什么办法弄清楚吗

网友:
泡泡老师的教程就是详细

网友:
泡泡老师,您用的手机地面站软件是哪个?带摇杆的,能把网址发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2018-05-21):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

网友(2018-07-16):
好棒啊,谢谢泡泡老师的分享

网友:
不能看了,什么情况

网友:
泡泡老师求技术QQ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