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APM 用FRSKY睿思凯X9D遥控器设置6个档位方法

楼主(2014-12-29):
遥控器玩APM 的设置方法,解锁、加锁及切换6个档位会讲中文普通话,真好玩。
设置方法如下:

相关软件下载:

网友(2019-06-30):
视频怎么看不了?新手课堂APM 用FRSKY睿思凯X9D遥控器设置6个档位方法 遥控器,FRSKY,APM,taranis遥控器 作者:黑色の翼 7475 新手课堂APM 用FRSKY睿思凯X9D遥控器设置6个档位方法 遥控器,FRSKY,APM,taranis遥控器 作者:黑色の翼 6912 新手课堂APM 用FRSKY睿思凯X9D遥控器设置6个档位方法 遥控器,FRSKY,APM,taranis遥控器 作者:黑色の翼 7798

网友(2019-03-03):
辛苦老师了,感谢付出!

网友(2018-10-29):
那到底怎么设置6个档位呢?

网友(2018-03-17):
我的情况是解锁后,副翼最左,电机开始猛转

网友(2017-09-11):
。。。好吧,但是我的油门推上去电机是可以转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我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遥控器校准了,但是现在只有又能在飞机上有反应其他的都控制不了 ...

没解锁呀,必须解锁才有反应

网友A:
泡泡老师我的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遥控器校准了,但是现在只有又能在飞机上有反应其他的都控制不了

网友(2015-03-22):
FRSKY睿思凯怎样设置开关翻转?

网友B:
老师视频里的链接失效了 去哪里下载呀

网友B:
下载了 写地址的时候没分大小写  老师能不能出个frsky x9d玩转pixhack的视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视频里的链接失效了 去哪里下载呀

http://www.frsky-rc.cn/down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 写地址的时候没分大小写  老师能不能出个frsky x9d玩转pixhack的视频呀

和APM一样设置。

网友C(2016-01-16):
泡泡老师,问一下,x9d的回传模块能不能向乐迪AT10一样直接连接pi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问一下,x9d的回传模块能不能向乐迪AT10一样直接连接pix

肯定不行,乐迪是特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行,乐迪是特制的

那是不是只能回传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行,乐迪是特制的

泡泡老师,乐迪at9的遥控是和d10一样的全轴承的摇杆吗

网友(2016-06-03):
怎么没有介绍,解锁和上锁的设置方法?求连接

网友D:
泡泡老师。FRSKY睿思凯升级固件。你有没有历史版本?从你网盘下载的,2.0.12升级到最新版本。会变砖。可能不能越级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FRSKY睿思凯升级固件。你有没有历史版本?从你网盘下载的,2.0.12升级到最新版本。会变砖。可能 ...

我只玩到这里,上完课,遥控器就返回给模友了,之后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玩到这里,上完课,遥控器就返回给模友了,之后的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

FRSKY睿思凯X9D 这么复杂的控。应该上多到几课!!英文设置到头都爆。

也许还有人遇到上面的问题,顺便说一下,通过一级一级的升级可以解决。就是不要跳太多版本。也可以在刷机最后页面。最下面的兼容性去勾。

网友(2016-08-31):
谢谢高人,太好了。

网友(2019-06-30):
视频怎么看不了?新手课堂APM 用FRSKY睿思凯X9D遥控器设置6个档位方法  作者:黑色の翼 664 新手课堂APM 用FRSKY睿思凯X9D遥控器设置6个档位方法  作者:黑色の翼 6061 新手课堂APM 用FRSKY睿思凯X9D遥控器设置6个档位方法  作者:黑色の翼 3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