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 零度S4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2-29):
第一课:零度S4线路连接与遥控器设置

第二课:零度S4装机及飞行前检查

第三课:零度S4罗盘校准解锁及手机飞行

网友(2016-01-28):
泡泡老师能不能把相关调参软件、固件、驱动放上来啊,谢谢,手头的固件是伟力V303的固件

网友A:
我的伟力V303的GPS和磁罗盘是分开的,罗盘在机机脚架上,请问泡泡老师S4V2能不能不装GPS和罗盘啊?手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伟力V303的GPS和磁罗盘是分开的,罗盘在机机脚架上,请问泡泡老师S4V2能不能不装GPS和罗盘啊?手动控制 ...

S4V2是不能不装GPS和罗盘的,会亮白灯。

网友(2017-01-25):
请问泡泡老师,我的零度S4v2在校准时,遥控器无反应,感觉无法接受遥控器信号。。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讲得太好了,希望多多普及。

网友(2018-09-04):
泡泡老师能不能把相关调参软件、固件、驱动放上来啊,现在这个测试版的 资料都找不到了

网友(2022-07-18):
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