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 零度X4的使用

楼主(2014-12-29):
零度X4使用第一课--线路连接

零度X4使用第二课--遥控器设置

零度X4使用第三课--飞控的基础设置

零度X4使用第四课--WIFI模块设置

零度X4使用第五课--飞控的装机

零度X4使用第六课固件升级及软件设置

零度X4使用第七课--手机WIFI的设置

零度X4使用第八课--装桨及场外初次飞行

网友:
欢迎泡泡老师

网友(2015-04-26):
好贴啊!支持泡泡老师在航模界发展鸿达!

网友(2015-09-24):
学习了 泡泡老师

网友A(2016-06-24):
泡泡老师,那个磁偏角设置在哪下载,我在官网没有下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那个磁偏角设置在哪下载,我在官网没有下载到

新版本用不着设置磁偏角了。

网友B:
老师,通道为什么要设置为逆向呢 有点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通道为什么要设置为逆向呢 有点迷糊了?

不这样设置,是没办法解锁和起飞的,反正你照着做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这样设置,是没办法解锁和起飞的,反正你照着做就对了。

收到   只要是天9 都要这样设置是吧  到时候看哪个通道反了 再单独正反设置就可以了是吧 0 0

网友(2019-05-01):
姿态角不会动,校准罗盘也不会下载数据,也搜不到卫星这是咋回事!

网友(2022-09-07):
先顶一下请问我没下载到固件跟pc调参软件谁可以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