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 零度X4-P的使用

楼主(2014-12-29):
新手课堂 零度X4-P的使用
零度X4-P的使用,和X4大部份是相通的,不同的是X4-P只能使用带S-BUS的接收机。

第一课、接收机的连接及遥控器设置:

第二课、固件升级、遥控器校准及三种解锁方法:

网友:
泡泡老师厉害

网友(2015-09-10):
由衷感谢泡泡老师,今天发现X4教程解禁,赶紧下载备忘。不过NAZA M Lite和天9设置的教程还在屏蔽中,现在用的S500机架飞行正常,想换硬度好的碳纤机架,怕换机架后调试不好,一直没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