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想要知道自己的JJ有多稳 最佳的办法是

楼主(2014-12-29):
直接上视频:

网友(2018-11-14):
果冻是什么意思?我是新人

网友(2017-03-22):
这回真见着什么叫稳了,惭愧惭愧啊

网友:
这个牛,机器调的真好

网友(2017-02-18):
老板,我要外卖!来份黄焖鸡

网友:
确实稳稳稳

网友A:
兔子包装合+哥口可乐

网友B(2014-12-29):
这个不错,
楼主今晚可以帮我送碗泡面不?

网友:
豆腐店的 86呀

网友:
没什么震动

网友C:
泡泡老师,我的六轴有果冻,想知道需要检查哪里,我的配置:S550机架,电动收放脚架,哪吒V2,30A电调,H3~3D云台,浆是十寸的(有两只,边缘有破损,我用剪刀修了下,浆的长度是25.4cm左右,中心孔直径8mm,如果是它的问题,给个建议,应该选什么牌子或链接),电机是朗宇3108,720kv,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03-05):
那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泡泡老师,我的六轴有果冻,想知道需要检查哪里,我的配置:S550机架,电动收放脚架,哪吒V2,30A电调,H3~3 ...

震动最大就是桨不平衡,电机不平衡
买来的便宜桨都很难平衡了
你还自己剪
不震死才有鬼.........

网友(2015-10-20):
引用 网友A:
兔子包装合+哥口可乐

那么平稳,除了桨、电机和整机重心调的好。PID值是自动调参还是手动输入?

网友(2015-12-06):
GPS定高了,还是手动油门控制的?

网友(2016-01-28):
送快递不是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
楼主今晚可以帮我送碗泡面不?
注意是刚烧开的水泡的哦!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