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模友APM四轴 维修后外场飞行测试

楼主(2014-12-29):
模友说他的JJ组装完成后试飞,飞不起来,发抖,定点乱跑。

到手之后重新组装,整理了一下线路,然后外场进行飞行测试,一切正常呀,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上课的,

网友:
哈哈  还是泡泡老师厉害

网友A(2015-02-01):
泡泡老师 我是新手您刚才打开自动降落是什么模式?是定点返航模式吗?自稳模式是手动模式吗?定高模式是姿态模式?定点模式是GPS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 我是新手您刚才打开自动降落是什么模式?是定点返航模式吗?自稳模式是手动模式吗?定高模式是姿 ...

01、Acro   这个是非稳定模式,这时apm相当于kk飞控.
02、Alt Hold   高度保持(不需要 GPS)
03、Auto       自动(需要 GPS)
04、Circle   这个是盘旋模式,简单理解为"自动刷锅"  需要gps   好像叫绕点飞行吧
05、Guided 指导模式把,wiki的意思是在地面站指定一个点后会飞到该点并悬停等待下一个命令. 这个叫指点飞行
06、Land   自动降落,没有声纳不建议使用
07、Loiter     悬停(需要 GPS)
08、OF_LOTTER  有光流传感器时使用的悬停模式
09、Pos Hold   和高度保持一样,但是这个模式可以控制油门,并且关闭电机(建议使用这个模式,放弃alt hold)
10、RTL        回家(需要 GPS)
11、Stabilize  稳定
12、TOY        这个不确定,有可能是跟随模式 (非跟隨模式,為玩具模式,跟一般模型玩具飛機一樣只有兩動,yaw變成roll ,pitch還是pitch)

网友B(2015-11-03):
老师,这个视频看不起来,老师重新发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个视频看不起来,老师重新发一下吧

不发了,也没什么好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发了,也没什么好看的,

老师,我想对飞机进行系统的检查维修,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之前有发过类似的教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想对飞机进行系统的检查维修,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之前有发过类似的教程吗 ...

老师,我可以去你那边打工吗,我想学习更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