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 玉兔二代飞控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2-29):
玉兔二代飞控使用第一课:

玉兔二代飞控使用第二课:内有重点

玉兔二代飞控使用第三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收藏

没飞过多轴,更没用过玉兔。先收藏,以后学习

网友(2015-05-09):
泡泡好,最近论坛收了个D7E,是刷了固件的,增加了2个3段开关,2个旋钮,求教如何在兔子2代设置上设置失控保护,谢谢

今天早上,参照一片摩友 D10失控保护文章,设好,其实很简单

网友B(2015-06-19):
泡泡好,我有两个玉兔2的GPS坏了,应该是5伏电源模块坏了,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好,我有两个玉兔2的GPS坏了,应该是5伏电源模块坏了,能修吗

自己搞个3.3V的降压模块,比如1117 3.3,给GPS供电,然后用U-BLOX检查GPS是否正常。

网友(2015-11-20):
玉兔二UsB驱动装上后,电脑还是读不出来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