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手课堂 红板MWC飞控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4-12-29):
新手课堂 红板MWC飞控的使用方法

网友A:
泡泡大神,,我的mwc2.5,s500机架,天九控,在gui调试里油门最大发现四个油门行程条其中两个慢慢往下掉,,是什么原因啊@ZWDXBB 新手课堂 红板MWC飞控的使用方法 飞控,飞控板的任务,无人机飞控板,四旋翼飞控板 作者:duhong6614 8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大神,,我的mwc2.5,s500机架,天九控,在gui调试里油门最大发现四个油门行程条其中两个慢慢往下掉, ...

没遇到过,我也不清楚。

网友(2017-09-28):
泡泡老师:
我的mwc刷了flying_wing 三角翼模式, 两个舵机始终是同向的,没有差向。
遥控器上打副翼和升降舵,两个舵机都是同向的。
这个需要如何处理啊。一直找不到方法。

网友(2018-12-20):
我的gui调试,油门打到最大,有三个行程条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