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新手课堂 零度飞控使用老版本地飞天7遥控器的设置方

楼主(2014-12-29):
遥控器开关定义:
进入高级设置:
设置可编程混控一:
设置可编程混控二:
设置可编程混控三:
通道正反设置:
失控保护的设置:
重点:飞控和接收机的连线方法:

网友A:
泡泡老师快出个  MINIXA 飞控加 天7 的吧。。。。,我的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快出个  MINIXA 飞控加 天7 的吧。。。。,我的不会用

不好意思,没有你说的那个飞控。出不了。

网友:
新手课堂 零度飞控使用老版本地飞天7遥控器的设置方 飞控,遥控器,接收机,零度 作者:24k纯帅 9947 欢迎泡泡老师

网友(2016-12-31):
泡泡老师,新板天7pwm接收和f3飞控也是这样接线对吗??我之前5通道对5通道,6通道对6通道,接好后不能使用6个模式,没反应